电解电容ESR值的疑惑

楼主(2017-07-01):
自己购买一块电容ESR表初步测试了几个电解电容但对数值有些疑惑,有文章说为了降低链波电压要求选择低ESR值的电容,但是自己测试的电容ESR值和ESR对照表的正常值低很多而且ESR值【欧姆数值】很大,如果按照公式V=R【ESR】XI计算,按10000UF电容ESR值是0.57去计算不就是比ESR对照表的正常值要大很多了吗?有些疑惑?请老烧朋友指导一下,ESR值测量是欧姆数高好还是欧姆数低好?【因为我自己测量的几个电解电容ESR值非常低】谢谢。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
esr低的好!

网友A:
低好,这个是对交流的

楼主:
谢谢朋友的指导,看ESR对照表如果ESR很低电容的ESR电阻就要大一些了,如果按照链波电压公式V=R【ESR】XI计算的话不就是ESR越低因为电阻大了计算的结果就是链波电压也大了吗,有些疑惑?【也可能自己理解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好,这个是对交流的

谢谢朋友指导,还是有些不理解如果按照链波公式计算因为低ESR电容的电阻值大了按V=R【ESR】XI,计算的结果是用低ESR电容后得到的链波电压就大了,有些疑惑。

网友B:
ESR就是串联等效电阻,ESR低就是等效电阻低,相同的纹波电流,ESR越低,则滤过后的纹波越低。高频电解电容一般会提供100KHZ时的耐纹波电流及ESR,如SANYO  10V/220uFESR才6毫欧。至今国产电容还无法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R就是串联等效电阻,ESR低就是等效电阻低,相同的纹波电流,ESR越低,则滤过后的纹波越低。高频电解电容 ...

谢谢朋友的关注和指导稍稍明白些了但是还是有一点疑惑,比如我手里面的全新进口1000UF电解电容,我测试的ESR是0.62,ESR对照表正常是0.081再低的是0.504,说明我手里面的进口电容质量很好了,疑惑的是如果按照纹波电压计算公式V=R【ESR】XI计算.我手里面进口电容就应该是0.62XI,如果按照ESR对照表正常值0.081XI,那样一比较岂不是ESR正常的电容【ESR0.081】纹波电压低了?反而ESR低很多的【我的进口电容ESR0.62】纹波电压就高很多了?可能自己理解有问题所以有些疑惑,请朋友指导一下释疑,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的指导,看ESR对照表如果ESR很低电容的ESR电阻就要大一些了,如果按照链波电压公式V=R【ESR】XI ...

老兄好,您这个帖子看了好几遍,才明白您的疑惑是啥
问题出在您对“ESR对照表”第二行“电容的质量”的理解有误。第三行中的“很高”、“高”......“很低”指的是电容的质量高低,不是ESR值的高低。
举个例子吧,1uf电容这一栏,“很高“对应2、“很低”对应78,2、78这两个数字是电容ESR值,越低越好。“很高”“很低”是对电容质量的评价,越高越好。
也就是说,一个1UF的电容,如果ESR在2欧姆左右,说明这个电容品质很好、质量高。而不能理解成2欧姆对这个电容来说是个很高的ESR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的关注和指导稍稍明白些了但是还是有一点疑惑,比如我手里面的全新进口1000UF电解电容,我测试的 ...

比如我手里面的全新进口1000UF电解电容,我测试的ESR是0.62,ESR对照表正常是0.081再低的是0.504,说明我手里面的进口电容质量很好了

以您这个例子为例,ESR对照表的意思是质量正常的1000uf电容ESR在0.081欧姆左右,如果达到0.504欧姆,说明这个电容的质量已经很低了。
您的电容ESR实测值是0.62欧姆,比表中质量评价为“很低”的还要差,就是说这个电容的品质不怎么样,可能买到假货了,也可能是测量误差有点大。
按公式计算,ESR0.62的电容链波电压肯定比表中质量评价为很高的、ESR为0.013的电容高不少。

其实也怪不得您疑惑,是这个表的作者疏忽了。既然用“电容的质量”,就不该在后面缀上电阻单位,这样容易让人理解成ESR值越低越不好。如果把第二行改成“ESR值”,第三行再反过来,就不容易产生误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我手里面的全新进口1000UF电解电容,我测试的ESR是0.62,ESR对照表正常是0.081再低的是0.504,说 ...

谢谢老弟的解释,听你这样的解释就明白了ESR对照表的数字是显示的电容质量高和质量低,感觉ESR对照表不应该标出欧姆数字就这个欧姆数字误导我了,昨天还想着向你咨询这个问题呢,谢谢老弟啊,回头再仔细测试一下我手里面的几个电容试试,看看这几个电容质量怎么这么低啊是不是新购买的ESR电容表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我手里面的全新进口1000UF电解电容,我测试的ESR是0.62,ESR对照表正常是0.081再低的是0.504,说 ...

你好老弟,折腾一下午把几盒电容找出来挑着测试了价格,包括全新的【前些年在广东商家购买的估计他也是放了几年了】ESR值也是不行,就一个全新的10UF达标,还有几个无极性10UF,2.2UF,3.3UF的ESR值很小。有一对330UF的ESR值0.6左右吧感觉超标不少我用M47指针表10K档测试漏电流指针到头后缓慢又回到无穷大,可以证明这个330UF的电解电容可以用的,以前我做FU-81高压电源板时的几十个电容就用这个方法筛选的,如果按照ESR表的测量值我手里面的100个左右的2手电解电容基本都不合格了【是这些年到一个电器回收站拆的】郁闷。问问老弟ESR值测试和漏电流测试有什么关系?是不是ESR值不合格只是纹波电压高而造成功放有交流声问题?或者电容有使用寿命问题?或者电容可能发生爆炸可能?再就是电解电容漏电流的测试如果合格了而ESR稍稍不合格【就是ESR偏低】是否这个电解电容可以上机?下面图片记录的用ESR表测试一些电容的参数。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D:
用数字电桥测esr.

测试频率、温度都对esr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老弟,折腾一下午把几盒电容找出来挑着测试了价格,包括全新的【前些年在广东商家购买的估计他也是放 ...

1、电解电容的 ESR 差异较大,应该以厂家手册为准,你应该根据待测电容型号查询厂家 Datasheet,Datasheet 一般给出 100(120)HZ 下的 DF,以及 100kHZ 下的 Impedance,你那个仪器测的多半是后者,大多数电解电容在低频下的 ESR 和 100kHZ 时的 Impedance 数值上接近。

但实际上的 ESR 应该根据你的电容在实际电路中的工作频率去测试。必要时还应该给电容加上偏置。

荔枝,Nippon 的 KY 系列点解电容,厂家给出的参数

我的实测结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老弟,折腾一下午把几盒电容找出来挑着测试了价格,包括全新的【前些年在广东商家购买的估计他也是放 ...

2、刚才说了,你那个仪器多半是测量 100kHZ 下电容的 Impedance,实际上测得的并非 ESR,只是一些电解电容,此时的 Impedance 和低频时 ESR 数值上接近(之所以说数值接近,是因为虽然单位都是欧姆,但一个是电阻,一个是阻抗)。

所以你实际上无法测到 ESR。如果待测电容是薄膜电容,那么你测到的结果误差极大,实际上,你测的那个 WIMA 薄膜电容,如果是 MKP,其 ESR 超级小,以 WIMA MKP4(比较差的一种)为荔枝(我只有这个),厂家给出 1kHZ 下的 DF 是小于 0.001

我实测的结果,基本都好得突破天际

低 DF 的电容,它的 ESR 是小得夸张的,基本上不在你那个仪器能分辨的范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老弟,折腾一下午把几盒电容找出来挑着测试了价格,包括全新的【前些年在广东商家购买的估计他也是放 ...

老兄您好,前一阵子我买了个电桥,也把手上的备件电解测了侧,一半以上都是ESR偏大,可能是存储的时间长了点吧,也可能原来品质就不怎么样,毕竟买的时候价格都挺便宜的。

关于漏电流对ESR测试的影响我也不是很清楚,建议您问问“washu”这位朋友,他对仪表、测试这方面的知识很了解。

ESR偏高,肯定会导致额定负载时波纹比设计值偏高。滤波电容咱们DIY时一般用经验公式确定容量,且实际上还会多留出余量,波纹超标的问题到是不大。测试不理想的电容降额使用问题也不大,不一定非要扔了它。

ESR偏大的后果,理论上当负载电流增大后波纹会上升,消耗在电容身上的有功功率上升,电容工作温度上升、寿命缩短,极端情况就是爆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兄您好,前一阵子我买了个电桥,也把手上的备件电解测了侧,一半以上都是ESR偏大,可能是存储的时间长 ...

谢谢老弟啊那天再测试一下看看,感觉这个ESR高的不是一点半点了,但是以前做的电子管功放用的都是这几年从回收拆的电解电容,看样子拆电容的那些个电器都有十几年了,一直想了解电容的品质怎么样这才从网上购买一个简单ESR表,这个表测试电阻.二极管,三极管都比较好用,估计ESR值没问题是手里面的电容年头长久的原因造成ESR低,也可能有的新品电容是假冒伪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数字电桥测esr.

测试频率、温度都对esr有影响!!!

谢谢朋友的关注和指导,回头在仔细学习学习,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2、刚才说了,你那个仪器多半是测量 100kHZ 下电容的 Impedance,实际上测得的并非 ESR,只是一些电解电 ...

非常感谢老烧朋友的指导,稍稍明白了些就是100KH和120KH的测量的ESR值结果不一样的,再就是我的所谓ESR电容表不能够真正测量出ESR值,只是参数接近而已。朋友的第二回帖里面的仪器【应该是电桥吧】没有用过也看不太懂,第一回帖的3532和3522仪器应该是ESR表吧?咨询朋友如果我单纯测量电容ESR值需要购买什么型号的仪器?1000元左右的同惠TH2811D可以吗?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老烧朋友的指导,稍稍明白了些就是100KH和120KH的测量的ESR值结果不一样的,再就是我的所谓ESR电 ...

3532 也是自动平衡桥式 LCR 表,和下面的同惠一样(都是自动平衡桥)。不过 3532 可以到 5MHZ

任何自动平衡桥 LCR 都能测出 ESR,无非是分辨率、精度高低和频点多少,测试激励范围大小罢了。2811 好像只有 100HZ、1kHZ 和 10kHZ?常用电解电容测量够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关于漏电流对ESR测试的影响我也不是很清楚

ESR 是基于电容的串联模型而说的,漏电可认为是电容并联模型的等效并联电阻(Equivalent Parallel Resistance),从能量角度看,两者都导致在一个充放电周期中,放出的电能少于充入的,无论它是在 ESR 上消耗掉了,还是在 EPR 上漏掉了。所以,通过电容模型的转换,可以把 EPR 转换到 ESR 上,因此一个漏电流更大的电容比漏电流更小的电容的 ESR 要更大。你从有功功率角度看也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E:
3532 也是自动平衡桥式 LCR 表,和下面的同惠一样(都是自动平衡桥)。不过 3532 可以到 5MHZ

...

谢谢朋友的回复,朋友那个电桥的价格估计是同惠2811D的N倍吧,回头看看入手一台TH2811吧到时有问题再请教朋友,非常感谢朋友的关注和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ESR 是基于电容的串联模型而说的,漏电可认为是电容并联模型的等效并联电阻(Equivalent Parallel Resi ...

看了这个回帖再咨询一下朋友,如果我不用测量电解电容ESR值挑选电容,一.是用M47指针表10K档测量漏电流大小【比如400V220UF-400V470UF电解电容】然后挑选合格的上机,二.是给每个电解电容供给直流高压380V过4个小时后挑选剩余电压一样高的电解电容使用。问问这两个方法可以吗?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了这个回帖再咨询一下朋友,如果我不用测量电解电容ESR值挑选电容,一.是用M47指针表10K档测量漏电流大 ...

不能 电容漏电是介质耗损的一种,但不是全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的回复,朋友那个电桥的价格估计是同惠2811D的N倍吧,回头看看入手一台TH2811吧到时有问题再请教 ...

显然,我那个是洋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  电容漏电是介质耗损的一种,但不是全部。

非常感谢朋友的指点,回头还是入手一台廉价电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ESR 是基于电容的串联模型而说的,漏电可认为是电容并联模型的等效并联电阻(Equivalent Parallel Resi ...

以前没怎么关注过这方面的知识,谢谢您讲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弟啊那天再测试一下看看,感觉这个ESR高的不是一点半点了,但是以前做的电子管功放用的都是这几年 ...

好的,晚上找些电容测测看,结果给您发上来。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43420-1-1.html
上面链接是现用的不足三百元的电桥,里面有一两个测电容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晚上找些电容测测看,结果给您发上来。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43420-1-1.html
上 ...

你好老弟链接看了,帖子里面有两个大师级的仪器烧友看了他们的回帖真是受益匪浅,许老师散件从X宝上看了感觉自己调试能力不行,回头还是看看成品电桥或者2手电桥吧估计TH2811D电桥2手的六七百元够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头还是看看成品电桥或者2手电桥吧估计TH2811D电桥2手的六七百元够了 ...

经常隔壁论坛蹲点,四五百块的 100kHZ+ 电桥等着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经常隔壁论坛蹲点,四五百块的 100kHZ+ 电桥等着你

谢谢老烧朋友提示回头我在隔壁几个论坛看看,比如有机会买一台然后有瑕疵估计自己也测试不出来,郁闷。

网友F:
ESR的意义主要是针对开关电源中工作在几百赫兹高频交流电压下的电解, 音响器材里面如果只是普通整流滤波,工作频率50HZ,100HZ的,没什么意义。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老烧朋友提示回头我在隔壁几个论坛看看,比如有机会买一台然后有瑕疵估计自己也测试不出来,郁闷。

瑕疵这种就没办法了,买新的也未必就没有,自己只能测它准不准,或者说性能是否符合厂家给出指标,这个还是可以、也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瑕疵这种就没办法了,买新的也未必就没有,自己只能测它准不准,或者说性能是否符合厂家给出指标,这个还 ...

谢谢朋友指导,我自己主要是折腾电子管功放,电源滤波纯净是自己考虑的因素,如果电容挑选或者使用不当而造成功放几年后因为电容问题出现大的交流声音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刚刚看到32楼的朋友回帖说的如果用在50HZ或者100HZ的工作条件下这些问题没什么意义,不知道是否有道理?感觉还是选择低ESR的电容可以增加电子管功放的使用寿命,看看朋友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刚看到32楼的朋友回帖说的如果用在50HZ或者100HZ的工作条件下这些问题没什么意义,不知道是否有道理?感觉还是选择低ESR的电容可以增加电子管功放的使用寿命,看看朋友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谢谢。 ...

没有才怪。

为了简化说明过程,干脆直接用仿真软件吧,假设我们需要一个 24V 直流电源,负荷 1A,希望纹波为 1Vp-p,(全波整流)此时使用 10,000uf 电容可获得该结果。如果电容的 ESR 是 10mΩ,那么流过电容的电流大小就是 3.3Arms 左右。

实际上,如果保持该设计,频率提高到 50kHZ,电容的容量是要变小的,因此 ESR 不变的话,流过电容的电流还是一样大的。

但如果你增大 ESR,你会发现,电流变大了 当 ESR 增大到原来的 5 倍的时候,流过电容的电流增大到 16.5A,也是原来的 5 倍。

可是,W=I^2Rt,流过电容的电流,在 ESR 上发热,而 ESR 增大到原来的 5 倍的时候,发热是原来的 125 倍!!!!!!!

所以并非频率低,ESR 就不重要,实际上,同样大小的 ESR 和同样大小的纹波设计,最终电容的发热是一样的,和频率无关,即使是工频,你也看到了,随着 ESR 增大, 电容的发热也会按三次方增大到恐怖的程度。

那么为何有人会认为只有高频 ESR 才重要呢?很简单,因为高频(开关)电源在同样大小的纹波设计下,需要的电容量比工频电源小得多,而小容量的电容 ESR 更大嘛。而且,廉价铝电解电容和未经高频优化的电容,高频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才怪。

为了简化说明过程,干脆直接用仿真软件吧,假设我们需要一个 24V 直流电源,负荷 1A,希 ...

谢谢老烧朋友的仿真软件真是一目了然。【拜读了您的2003年.2005年.2006年的很多仪器相关的帖子,大师级老烧啊】学习了,通过朋友的指导感觉选择电解电容还是要求低ESR的,这样用着放心而且延年,再次感谢朋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老烧朋友的仿真软件真是一目了然。【拜读了您的2003年.2005年.2006年的很多仪器相关的帖子,大师级老 ...

哈哈,“washu”这位朋友是有料滴。

翻出些存货电容测了侧,按您首页上那个表,大约2/3的电容品质在正常偏低一些或者“低”的水平,有差不多一半电容要降额使用。
不废话了,要看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washu”这位朋友是有料滴。

翻出些存货电容测了侧,按您首页上那个表,大约2/3的电容品质在 ...

你好老弟图片都看了,感觉你这些个电容的ESR比较好的基本达标是可用的只有少部分电容ESR值稍稍差一些【我是和ESR对照表对比着看的】,但是我的电容测试的ESR不是差一点点而是差很多了,【感觉只是倒数第二个图片电容ESR相差多一些】。我是怀疑我的电容不可能ESR值这么差,而且还有几年前的从南方购买的进口新品电容的ESR值也不行。回头你收到我发过去的电容对比测试看看吧,估计我这个ESR表不怎么样。

网友G:
washu真是这方面的大师。bg1trk也很厉害!
新人玩电桥,好多东西都好疑惑!当初我问的问题: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5895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7596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3139

多谢大师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washu真是这方面的大师。bg1trk也很厉害!
新人玩电桥,好多东西都好疑惑!当初我问的问题:

谢谢朋友非常好的链接帖子,哪天再仔细的看一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有才怪。

为了简化说明过程,干脆直接用仿真软件吧,假设我们需要一个 24V 直流电源,负荷 1A,希 ...

仿真的时候,对于大容量的电解, ESL可以不用考虑吗?
网上看到的

Z|和ESR变为图4曲线的原因如下。

低频率范围:低频率范围的|Z|与理想电容器相同,都与频率呈反比趋势减少。ESR值也显示出与电介质分极延迟产生的介质损耗相应的特性。

共振点附近:频率升高,则|Z|将受寄生电感或电极的比电阻等产生的ESR影响,偏离理想电容器(红色虚线),显示最小值。|Z|为最小值时的频率称为自振频率,此时|Z|=ESR。若大于自振频率,则元件特性由电容器转变为电感,|Z|转而增加。低于自振频率的范围称作容性领域,反之则称作感性领域。
ESR除了受介电损耗的影响,还受电极自身抵抗行程的损耗影响。

高频范围:共振点以上的高频率范围中的|Z|的特性由寄生电感(L)决定。高频范围的|Z|可由公式(2)近似得出,与频率成正比趋势增加。
ESR逐渐表现出电极趋肤效应及接近效应的影响。

以上为实际电容器的频率特性。重要的是,频率越高,就越不能忽视寄生成分ESR或ESL的影响。随着电容器在高频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多,ESR和ESL与静电容量值一样,成为表示电容器性能的重要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才怪。

为了简化说明过程,干脆直接用仿真软件吧,假设我们需要一个 24V 直流电源,负荷 1A,希 ...

厉害了,接触这软件数年,还是不知道如何设置,仿真出错,或者很慢,或者结果不正确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仿真的时候,对于大容量的电解, ESL可以不用考虑吗?
网上看到的

亏我还在后面附了个我用 3522 测试的大容量电解电容的阻抗/自谐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老弟图片都看了,感觉你这些个电容的ESR比较好的基本达标是可用的只有少部分电容ESR值稍稍差一些【我 ...

你还是到电容器的厂家去看看 Datasheet,低频下的 ESR 根据 DF 推算,以 Datasheet 为准,我测那个 Nippon 的 KY 系列电解电容,好歹也是"新型低 ESR 电解质"电容,所以表现才不错   但还不是最好,手册上还有更好的的类型在宣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亏我还在后面附了个我用 3522 测试的大容量电解电容的阻抗/自谐振图

既然是仿真,就应该把完整的模型放上去,这样才有参考价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既然是仿真,就应该把完整的模型放上去,这样才有参考价值。

才怪。你的图并无数值,你可以找找有数值的图,和我的接近,低频电解电容通常在 1e4 数量级的频率上自谐振,在这个频率以下,主要是 ESR 影响电容的表现,在这个频率之上,才需要考虑 ESL。

100HZ 是不需要考虑的。此外,即使你想“理论上仿真”,也有值的问题,你见过哪个低频电容器的 Datasheet 会指出 ESL 的大小?难道你自己捏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才怪。你的图并无数值,你可以找找有数值的图,和我的接近,低频电解电容通常在 1e4 数量级的频率上自谐 ...

能不能来些接近实际的东西? 你说ESR 在工频电路中也重要,哪你举个例子,几千微法的滤波电解 ESR能大到多少? 能怎么发热?  以前看过那么多音响线路,也没看到过ESR的指标,只是在开关电源检修的时候检查电容才看到这么个指标。说明什么? 说明在工频设计里面 根本就不必考虑ESR这个指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非常好的链接帖子,哪天再仔细的看一遍。

老兄,电容到了,刚刚逐个用电桥测了一遍,结果见下表:

容量和ESR,电桥测得的数据大部分都比您的表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兄,电容到了,刚刚逐个用电桥测了一遍,结果见下表:

谢谢老弟啊,刚刚对照ESR表看了一遍按你测试的数据感觉我的电容大部分还是可以用的【我手里面好几盒呢】,这几天我自己感觉手里面的电容质量不应该完全这么差啊,我购买那个ESR表的确有问题今天测试一个输出变压器电感量和我用胜利电感表测试的数值是差三倍。回头考虑购买一台电桥吧具体购买新的或者2手看看再说。前天坛上有一台TH2810但是自己心里面没有底卖家只管开机其他不保。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来些接近实际的东西? 你说ESR 在工频电路中也重要,哪你举个例子,几千微法的滤波电解 ESR能大到 ...

刚才贴的电容器 Datasheet 都慎重其事给出 120HZ 的 ESR 极限值了,你还说没有这事!相反 Datasheet 压根没提的 ESL 你倒是信誓旦旦要加入仿真!你咋就那么能说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弟啊,刚刚对照ESR表看了一遍按你测试的数据感觉我的电容大部分还是可以用的【我手里面好几盒呢】 ...

如果你需要对手里的拆鸡电容或蓄存了多年的“新”电容品质进行测试,那么确实需要买一台正经的 LCR,如果对二手仪器感到不放心,我看假货宝上一台新的 TH2812 也就不到 900 块钱呀,相对于 400、500 的二手 2811,这个还是不错的价位,你可以考虑。

至于电感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也回答过很多次了,由于仪器的测试方法,以及磁芯受到的激励问题,电感测试结果会出现很大迥异,所以必须正确理解和使用测试仪器才能得出“正确”结果。你说的测量结果差几倍的问题,以前也有坛友用 LCR 和电感表/万用表的结果差几倍,实际上是激励频率,以及穿并联模式理解错误导致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389233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46952-1-1.html

我在里边给出了串并联模型的转换过程,你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需要对手里的拆鸡电容或蓄存了多年的“新”电容品质进行测试,那么确实需要买一台正经的 LCR,如果 ...

谢谢老烧朋友中肯的指导意见我也是这么考虑的,【感觉电桥有个调校问题如果购买2手的怕精度有问题】这几天看了老烧朋友的关于电容,电感在不同频率情况下数值不一样的分析文章,虽然自己似懂非懂但是受益匪浅。自己折腾电子管功放玩其中电源整流这一块感觉要处理好而且很重要,因为自己用的大部分都是拆机电解电容所以品质问题需要自己注意的,如果手里面有一台电桥可以筛选电解电容这样比较好了。以前选用电解电容自己只是用指针表筛选或者给电容充电后看残留电压挑选电容,现在才知道这不是首选的方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老烧朋友中肯的指导意见我也是这么考虑的,【感觉电桥有个调校问题如果购买2手的怕精度有问题】这几 ...

如果是容易老化且老化后品质下降的元器件,除非新品很贵或很难获得,我不主张用旧货   电容器尤其是电解电容属于这样的器件,它设计寿命是千小时、万小时级别,长期使用后容量降低、耗损变大(ESR 增大),因此我是不主张使用旧货的。倒是精密电阻器和一些非功率型的半导体元件,老化后指标变化不影响电气性能,如果新的很贵那么可以考虑。

具体到你的问题,你需要的是更低纹波的电源,其实我觉得,比起 LCR 电桥,你更应该用示波器去观察你的电源纹波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容易老化且老化后品质下降的元器件,除非新品很贵或很难获得,我不主张用旧货   电容器尤其是 ...

谢谢老烧朋友的指导,我手里面存的拆机的电容有一二百个吧,感觉经过筛选应该有一些可以用的,新的也购买过的但是品牌的价格比较贵。几年前做的电子管功放用的都是2手的怕一旦有问题还得折腾,想以后做机器从2手里面挑选些质量好的用这样可以物美价廉又可以延年吧。示波器有20M的测量输出变压器波型用过,但是测量纹波电压一直没有试过也不会使。我有2个电源整流线路贴上请老烧朋友告知一下怎么样测试纹波电压?【高压+1200V是准备做FU-81分体功放的工作电流120mA-150mA,+500v的工作电流一般是120mA-150mA】谢谢了。 照片  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ESR的意义主要是针对开关电源中工作在几百赫兹高频交流电压下的电解, 音响器材里面如果只是普通整流滤波, ...

在工频电源直流滤波:谈esr的确没有意义。工频电源本来要求不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老烧朋友的指导,我手里面存的拆机的电容有一二百个吧,感觉经过筛选应该有一些可以用的,新的也购 ...

我之前发的仿真图就有啊,示波器二测试的就是电源的纹波(注意要在带负载的情况下测试)

注意:
1、 使用 AC 耦合
2、如果电压较高,应该使用 100:1 探头,比如你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发的仿真图就有啊,示波器二测试的就是电源的纹波(注意要在带负载的情况下测试)

谢谢老烧朋友的仿真线路,自己回头要购买一个100:1探头,具体测试时再请教朋友【自己还不知道电源整流线路的纹波电压的标准参数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刚才贴的电容器 Datasheet 都慎重其事给出 120HZ 的 ESR 极限值了,你还说没有这事!相反 Datasheet 压根 ...

我是看你在这里误导那些菜鸟才会说,你把个100KHz 条件下的指标用到几十赫兹的工作条件下,来判断电容好坏,来判断电容是否正常工作,不是误导是什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老烧朋友的仿真线路,自己回头要购买一个100:1探头,具体测试时再请教朋友【自己还不知道电源整流线 ...

如果你的电容是工作在几百千赫兹的开关电源,哪ESR 确实得考虑,如果就是做些胆机功放,测试ESR 根本就是没事找麻烦。 建议你还是先把些基本概念搞清楚再动手做也不迟。 二手电容,最主要的还是激活和漏电电流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才怪。

为了简化说明过程,干脆直接用仿真软件吧,假设我们需要一个 24V 直流电源,负荷 1A,希 ...

    washu的解释很形象生动,电容的选材与实际电路的设计要求、实际电路在线工作情况有很大的关系!我的检修电子产品的习惯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电容发热失容等不行-用代换法、并联检查法,试机两小时以上,测试温度正常不反复即可。【小弟惭愧至今无缘拥有瓦叔的高大上各种检测仪表】还请大师赐教一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的电容是工作在几百千赫兹的开关电源,哪ESR 确实得考虑,如果就是做些胆机功放,测试ESR 根本就 ...

谢谢朋友的指导,有些东西的确自己需要学习的,感觉如果电解电容ESR值选择不好【比如我手里面的2手电解电容】是不是上机后对于机器的延年益寿产生影响?再就是我以前有多台的电子管收音机无一例外都是电解电容时间长久产生问题了【严重的交流声】由此关联到自己的电子管功放会不会因为挑选使用的电解电容质量不佳时间长了而产生这个问题?再就是ESR指标和漏电流什么关系不清楚,以前只是用指针表按教科书选择电解电容,再就是给电解电容比如360UF450V充上直流400V的电然后过4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观察电容的剩余电压,把剩余电压比较高而且一致的挑选出来使用不知道这个方法是否得当?如果电解电容ESR指标在我制作的电子管功放的电源整流线路真正不太重要的话我可以按照以前的方法筛选电容。在我做的电子管功放线路中电解电容的筛选是否无关紧我还是有些疑惑?,再次感谢朋友的关注和指导。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是看你在这里误导那些菜鸟才会说,你把个100KHz 条件下的指标用到几十赫兹的工作条件下,来判断电容好 ...

你用长在什么地方的什么器官看到 ESR 是 100kHZ 的,还是你根本看不懂 Datasheet?

我想你可能不懂英语,我贴个红宝石的中文版 Datasheet,你告诉我这是 ESR?

还有,这是 100kHZ?

网友H:
测量频率应该与实际使用频率接近,否则就失去了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测量频率应该与实际使用频率接近,否则就失去了意义

你好电源老烧朋友,上面两位老烧大师的理论阐述我不懂的如果通俗易懂的告知具体测试方法还稍稍明白些,谢谢你的关注和指导。再就是请教一下朋友我有一些电源和输出变压器想灌封一下,在隔壁论坛请教一个老烧说是用耐高温沥青灌封就可以,我在淘宝搜索不到这个耐高温沥青,问问朋友是否知道用这个用耐高温沥青灌封变压器稳妥?一般都是用灌封胶灌封变压器的但是灌封胶的价格比较贵,如果灌封大小16个变压器可以用沥青就划算了。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好电源老烧朋友,上面两位老烧大师的理论阐述我不懂的如果通俗易懂的告知具体测试方法还稍稍明白些,谢 ...

沥青一说恐怕是网友们拆解一些成品变压器后得出的,看着黑乎乎的块状物就觉得是沥青,其实那就是高软化点沥青与松香加热融合的产物,想掺假再加点石英粉,优点是降噪效果好,使用过程中异味较小,缺点是不宜浸透,电气性能平平,一般还需要一个严实的壳子,6、70年代的日光灯镇流器多半是这个东西浸的
一般应用的变压器不管是输出还是电源用的,浸泽材料都不会明显影响其“特性”,如果以减小分布电容的角度考虑,什么都不浸的变压器可能是最好的,沥青恰恰就是糊在表面、难入内心,这可能就是沥青被推崇的原因,但实际上分布电容的大头已由绕线方式决定,留给浸泽材料去“调整”的分量很小,不必去过多考虑
1042是环氧漆,用在音频无任何问题,是不错的选项,也是绝大多数变压器的浸泽材料,缺点是需要烘干,如果想用沥青封灌,可试试在绕完一层时喷点凡立水晾一下再绕下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沥青一说恐怕是网友们拆解一些成品变压器后得出的,看着黑乎乎的块状物就觉得是沥青,其实那就是高软化点 ...

谢谢大孔景元朋友的指导,我灌封变压器的目的有变压器罩上机后整齐好看,再就是这些变压器以前用的1032绝缘漆浸的【可能是掺假货】都两三年了味道刺鼻的厉害想用灌封的办法把这个瑕疵解决了。【记得以前你告诉我可能是烘烤温度低造成的我回头又提高温度二次烤了一遍还是不行】不行就从淘宝购买些灌封胶处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沥青一说恐怕是网友们拆解一些成品变压器后得出的,看着黑乎乎的块状物就觉得是沥青,其实那就是高软化点 ...

再咨询大孔景元朋友如果我用有机硅电子灌封胶在变压器上刷一遍【或者用三防漆喷涂一遍】是否可以把原来绝缘漆刺鼻的味道密封住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再咨询大孔景元朋友如果我用有机硅电子灌封胶在变压器上刷一遍【或者用三防漆喷涂一遍】是否可以把原来 ...

绝缘漆的漆味是很难彻底消除的,但基本消除是可以的,浸灌时千方百计灌的深入一点,烘干时外表先干,内部的溶剂就挥发不出来,象在瓶子里一样,无论如何也出不来,遇到此情况一般可以加热的温度高一点,一般要在130度左右,时间久一点,如能在加热时或加热后抽一下真空会好很多
普通绝缘漆烘烤到无味大概需要24小时,另外建议以后使用1042,1042的味道比1032、1030小很多,烘2小时后即可晾干,干后基本无味,已用1032、1030浸灌的变压器如果有味建议再烘一下,或者接上100%(冬季120%)的负载通电自烘干,时间久一点,一般可以解决,由于气味是内部溶剂逸出,在外边是封不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绝缘漆的漆味是很难彻底消除的,但基本消除是可以的,浸灌时千方百计灌的深入一点,烘干时外表先干,内部 ...

谢谢大孔景元朋友,1032绝缘漆有十几公斤去年送人了,以后再浸绝缘漆就购买1042试试,那天再把变压器130度烤一遍吧,谢谢了。

网友I:
ESR越小越好,电容滤波效果好,发热少,寿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I:
ESR越小越好,电容滤波效果好,发热少,寿命长。

谢谢朋友的关注和指导,以后用电解电容就要挑选ESR小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长在什么地方的什么器官看到 ESR 是 100kHZ 的,还是你根本看不懂 Datasheet?

我想你可能不懂英 ...

你好老烧朋友,这是昨天下午收到的电桥,购买的电桥夹还没有到刚刚简单连线测试了几个图片请朋友指导看看。再就是那个D.QNG的讯响键老是亮着不知道操作哪一个键可以去掉?【昨天下午还没有这个情况呢】。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楼主:
问问老烧朋友刚刚测试的几个电容都是显示的D值,怎么样可以知道电解电容的ESR值?【或者电容质量好坏?】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老烧朋友,这是昨天下午收到的电桥,购买的电桥夹还没有到刚刚简单连线测试了几个图片请朋友指导看 ...

红色的是 WIMA MKP10 吗?DF 显示 .0000 ?还不错,那个 10uf MKP DF 是 .0003?

D.QNG 应该是打开了分选功能,你看看手册怎么关掉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问老烧朋友刚刚测试的几个电容都是显示的D值,怎么样可以知道电解电容的ESR值?【或者电容质量好坏?】

您这个不像我那个小日本的,屏幕可以一次显示 4 个参数,而且可以随便指定参数

你这个应该是通过功能键选择主参数和副参数的显示组合,而且组合不能自由定义,如果要测 ESR,应该要把显示组合更改为 R-X(θ,Q...我也不知道你这个支持什么组合),主参数显示为 R,串并联模式应选择串联,那么测出来的就是 ESR 了,比如你这个 301uf、DF=0.05 的电容,ESR 应该是 0.266 欧姆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色的是 WIMA MKP10 吗?DF 显示 .0000 ?还不错,那个 10uf MKP DF 是 .0003?

D.QNG 应该是打开了 ...

老烧朋友说得对是打开了分选功能了,刚刚折腾了一下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这个不像我那个小日本的,屏幕可以一次显示 4 个参数,而且可以随便指定参数

你这个应该是 ...

你好老烧朋友,测试的电解电容主参数是R,串联模式。红色电容是威马MKP10,那个黑色10UF的是法国大S电容。再问问老烧朋友电容301UF.D是0.05.ESR值0.266怎么计算的?用什么计算公式得到这个数值?还是专门有对照表?【我试了试计算不出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老烧朋友,测试的电解电容主参数是R,串联模式。红色电容是威马MKP10,那个黑色10UF的是法国大S电容 ...

MKP10 果然很好

DF = tanδ = Rs/Xc,所以知道 DF 和 Xc 自然能算出 Rs 很简单的三角函数。

Xc 就是 1/ωC 就不用说了吧,你那个是 100HZ,Xc 就是 5.29Ω

我前面没有上这个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MKP10 果然很好

DF = tanδ = Rs/Xc,所以知道 DF 和 Xc 自然能算出 Rs  很简单的三角函数 ...

你好老烧,还真是不懂啊【只上到小学六年级】。老烧把那个ESR值等于0.266的来一个计算公式【例式】我看看,谢谢,非常感谢。【不然永远弄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老烧,还真是不懂啊【只上到小学六年级】。老烧把那个ESR值等于0.266的来一个计算公式【例式】我看 ...

说笑 三角函数的说。

Xc=1/ωC = 1/(2*3.14*100HZ*301.4uf) = 5.283Ω

DF = tanδ = Rs/Xc,所以 Rs = Xc * DF = 5.283 * 0.0505 = 0.2668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说笑吧  三角函数的说。

Xc=1/ωC = 1/(2*3.14*100HZ*301.4uf) = 5.283Ω

你好老烧朋友没有说笑【退休多年了,8楼的bg1trk老弟知道我】这个公式后面的看的明白些,回头再仔细学习整个公式看看以后是否可以套用这个公式计算出ESR值,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老烧朋友没有说笑【退休多年了,8楼的bg1trk老弟知道我】这个公式后面的看的明白些,回头再仔细学习 ...

三角函数好像是高中的内容

Xc=1/ωC,ω 是角频率,ω(弧度*/秒)就是 2 * pf * 频率,所以在上面就是 2 * 3.14 * 100

弧度:

角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角函数好像是高中的内容

Xc=1/ωC,ω 是角频率,ω(弧度/秒)就是 2 * pf * 频率,所以在上 ...

你好老烧朋友,我五年级刚过就文化大革命了。正好外地工作出差的孩子回来让他看了看公式告诉我100HZ应该换算成0.0001,最后明白了【以后自己计算就套用这个公式】XC=1/【2X3.14X0.0001X301.4】=5.283欧姆。RS=DF=0.0505欧姆。RS=XCXDF。RS=5.283X0.0505=0.2668欧姆=电容ESR值。我自己简单的理解成这样分段公式好以后套用,非常的感谢老烧朋友,不然永远不会明白的,再次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老烧朋友没有说笑【退休多年了,8楼的bg1trk老弟知道我】这个公式后面的看的明白些,回头再仔细学习 ...

老兄,尝试给您解释一下公式。

DF值的定义是Rs(等效串联电阻)除以Xc(容抗)
电桥可测得DF值和容量,根据容量和测量频率可计算出Xc(容抗),知道DF和Xc即可计算出Rs(等效串联电阻)。

计算Xc(容抗)的公式为:Xc=1/2πfC
各参数含义如下:
Xc  容抗,单位欧姆。
π    圆周率,3.14。
f    测量频率,单位赫兹。
C  电容量,单位法拉(1 F=10^6 UF)

比如说您那个电容测量出来的容量是310.4UF,测量频率是100Hz,把这两个参数带入容抗计算公式:
Xc=1/2πfC=1/(2*3.14*100Hz*0.0003014F)=5.2805欧姆
(电容容量单位是法拉,1微法等于十的负六次方法拉,所以310.4微法带入公式就应该是0.0003104法拉)
等效串联电阻Rs计算公式:Rs = Xc * DF
Rs = Xc * DF = 5.2805Ω * 0.0505 = 0.2666Ω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老烧朋友,我五年级刚过就文化大革命了。正好外地工作出差的孩子回来让他看了看公式告诉我100HZ应该 ...

这个...也许令郎觉得这样解释方便吧 不过如果是考试答题肯定巨大一个红叉

应该是 2*3.14*100*301.4*0.000001,不能变成 2*3.14*0.0001*301.4,虽然数值上一样。因为这里用的电容量单位是微法。如果下次测一个薄膜电容就不是 0.0001 了哟

电容量常用词头:
微:一百万分之一(uf,MFD,电解电容常用)
纳:十亿分之一(nf,薄膜电容常用)
皮:一万亿分之一(pf,短波、调频收音机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兄,尝试给您解释一下公式。

DF值的定义是Rs(等效串联电阻)除以Xc(容抗)

你好老弟,呵呵,应该是电容单位弄错了刚刚还想着找你咨询呢。看到你的这些公式一目了然明白了,以后可以套用这个公式计算了。你那个电桥有ESR值我昨天才收到的这个电桥是老款没有ESR显示的这个以后只能是要计算一下了,估计现在新的电桥都有ESR显示了。我测试了一部分电解电容基本都可以用的而且有一部分质量比较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许令郎觉得这样解释方便吧  不过如果是考试答题肯定巨大一个红叉

应该是 2*3.14*100 ...

解释不通俗,差评

老一辈不太常用nF这个单位,直接说一百万更容易记。
一法拉等于一百万微法(1F=1000000uF)
一微法等于一百万皮法(1uF=1000000pF)
再单独记个一千,一纳法等于一千皮法,(1nF=1000pF)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许令郎觉得这样解释方便吧  不过如果是考试答题肯定巨大一个红叉

应该是 2*3.14*100 ...

你好老烧,孩子看了公式告诉我不是100HZ或者就是301.4UF应该有一个计算方法,我按0.0001计算对了就认为是这样的公式了,呵呵,真正的见笑了。谢谢了,学习这个帖子受益匪浅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老弟,呵呵,应该是电容单位弄错了刚刚还想着找你咨询呢。看到你的这些公式一目了然明白了,以后可以 ...

解释的不严谨,不过按此计算结果不出错。

您可以让孩子做个EXCEI表格,把公式含在表格里。以后在表格里填入电容量、测量频率和DF值,可直接计算出等效串联电阻,这样省的倒腾单位、算来算去,不易出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那个电桥有ESR值我昨天才收到的这个电桥是老款没有ESR显示的这个以后只能是要计算一下了,估计现在新的电桥都有ESR显示了。我测试了一部分电解电容基本都可以用的而且有一部分质量比较好的。

应该不会,你更改成测电阻模式看看,用刚才那个电容,看显示的是不是 ESR?

另外专用测试夹具还没到,你现在测出来的结果,应该 ESR 相对大一些,因为接触电阻和导线电阻还没有很好被消除,话说你正确做了短路补偿、开路补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会,你更改成测电阻模式看看,用刚才那个电容,看显示的是不是 ESR?

另外专用测试夹具还没到, ...

呵呵,老烧朋友说的什么补偿不懂啊,是哪一个键啊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释的不严谨,不过按此计算结果不出错。

您可以让孩子做个EXCEI表格,把公式含在表格里。以后在表格 ...

回头让孩子看看会不会做,如果做出来对我来说相当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会,你更改成测电阻模式看看,用刚才那个电容,看显示的是不是 ESR?

另外专用测试夹具还没到 ...

回头过几天等电桥夹具到了再请教老烧朋友怎么样调试吧,我感觉这样测试数值不一定准确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老烧朋友说的什么补偿不懂啊,是哪一个键啊怎么操作?

这个得看手册,不同厂家型号的应该有差别,我去趟仓库回来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得看手册,不同厂家型号的应该有差别,我去趟仓库回来帮你看看...

刚刚复制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就是2811说明书。http://www.docin.com/p-7097408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得看手册,不同厂家型号的应该有差别,我去趟仓库回来帮你看看...

刚刚复制了一下JK2811A的说明书,我也是看到似懂非懂具体操作时老是出错,老烧朋友有时间看看指导我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会,你更改成测电阻模式看看,用刚才那个电容,看显示的是不是 ESR?

另外专用测试夹具还没到 ...

你好老烧朋友按你说的改成电阻模式测量一下电解电容。你看看是ESR值吗? 照片  照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老烧朋友按你说的改成电阻模式测量一下电解电容。你看看是ESR值吗?

显然是 ESR,0.233 Ω   我们前面用你上一次测量的数据计算是 0.266Ω,你这种测试夹测试线,重复连接一次导致的误差几十 mΩ 都不算夸张的,这就是为何 LCR 电桥需要专门的夹具的缘故。

LCR 的测试夹具很多,像这样测电容常用开尔文型夹具,它将电桥提供的测试激励(电流)和读取待测元件上电压的端子分开,因此很好消除了测试线的阻抗和测试夹与待测器件接触的电阻引入的误差。因此在测试较小阻抗,或测试结果中包含较小电阻成分的情况下,需要使用这一类夹具以保证测试结果的准确和可重复性。你测电解电容 ESR,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复制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就是2811说明书。http://www.docin.com/p-70974084.html

这说明书也太简单了点 而且貌似没找到短路补偿、开路补偿等功能

方式键描述类似,但似乎又有所不同,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显然是 ESR,0.233 Ω   我们前面用你上一次测量的数据计算是 0.266Ω,你这种测试夹测试线,重复连 ...

谢谢老烧朋友的指导,如果我的电桥测试的结果是电容ESR值太好了,再次感谢。我的夹具估计下午可以收到,收到后再仔细测试看看有问题再请教老烧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washu”这位朋友是有料滴。

翻出些存货电容测了侧,按您首页上那个表,大约2/3的电容品质在 ...

老弟在线时给我看看这几个刚刚收到的开关电源,感觉可能输出不了这么大的电流。【因为搬家81管放在别处了所以暂时没有带载测试】一个风扇声音非常小其他几个声音比较大,如果可以用上的话以后再换大的静音散热风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
一般ESR值作参考,定性较多,相对比较。定量较少。(应为没有好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兄,尝试给您解释一下公式。

DF值的定义是Rs(等效串联电阻)除以Xc(容抗)

你好老弟,开关电源今天带载测试了一下还可以,用的是手里面7个12V21W的汽车灯泡并联冷态是15A过一会维持在11A左右,多次测试没有出现保护停机现象那天再用FU-81管试一试。老弟给我分析一下我现在的这3个开关电源是否可以加电压微调,现在带载输出是11.98V左右,有微调的那一个开关电源可以调整到12.6V.但是只是一个,有些遗憾。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老弟,开关电源今天带载测试了一下还可以,用的是手里面7个12V21W的汽车灯泡并联冷态是15A过一会维持 ...

您看看小板子上的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四只TO220封装的管子各是什么型号?

电压肯定能微调,需要知道控制IC的型号,可能还需跑跑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看看小板子上的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四只TO220封装的管子各是什么型号?

电压肯定能微调,需要知道 ...

你好老弟估计你休假了,今天上午和厂家电话联系了,一个工程师告诉我在小板后面把一个电阻连线【短路】然后可以得到12.3V电压【他说如果得到12.6V电压需要更换小板上的元件比较麻烦可能我折腾不了】,我把几个小板都连上了,以前没连线的开关电源是输出12V电压带载后11.9V电压,今天连线后一个开关电源输出12.17V两个输出12.24V,带载后可以得到12.1V左右电压供应FU-81没问题了,另一个带微调可以调整12.6V但是配不上一对,只好4个用12.1V输出电压吧,下午都载测试了一下,没有发生保护现象,而且电压降也不大。明天我把开关电源拆下你看看线路板后面,看看还有没有可以调整余地?如果可以得到12.6V电压最好。 照片  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看看小板子上的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四只TO220封装的管子各是什么型号?

电压肯定能微调,需要知道 ...

你好老弟带了400度的眼镜勉勉强强记下来4个220封装管型号也不知道对不对,小板上的IC看不清了明天想办法再看看,线路板两个红点是我连线的地方。 照片  照片  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看看小板子上的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四只TO220封装的管子各是什么型号?

电压肯定能微调,需要知道 ...

你好老弟在线时你看看我拆下来的IC小板,两个大的应该是光耦IC吧型号817,其他的勉勉强强的记下来,【已经从网上购买了放大镜了收到后再仔细看看】今天上午又电话联系厂家工程师他告诉我如果想调到12.6V电压就要把贴片电阻2.471K的电阻拆下来换一个2.2K的贴片,在SUR1的地方安装1K的可调电阻【这个大板SUR1的位置原来设计了可调电阻但是没有安装只是连了一个小电阻】,问问老弟这个贴片电阻应该是1/8W的吧?我准备看清楚电阻值后从网上购买贴片电阻换上试试,【贴片电阻的大小和火柴头大小差不多】那个1K的微调应该购买什么规格?有什么大小要求?小板的2471应该是2470欧姆=2.74K电阻吧?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老弟带了400度的眼镜勉勉强强记下来4个220封装管型号也不知道对不对,小板上的IC看不清了明天想办法 ...

老兄您好,15N50是开关管,15A500V,这俩管子组成的半桥,输出电源上标的功率问题不大。
MBR30100是整流管,30A100V,两只这样的管子出30A电流有点勉强,最好别把电流用足,十几二十安没问题。
从您最初发的图看,有个像脉冲驱动变压器的玩意,以为是常见的494方案,从开关管型号来看,又不像是用的494.
这个电源驱动您的管子应该没有问题,电压也能改,既然用了光耦,前面应该有431之类的基准,改它的上下取样电阻就能微调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老弟在线时你看看我拆下来的IC小板,两个大的应该是光耦IC吧型号817,其他的勉勉强强的记下来,【已 ...

老兄:厂家给出建议,咱就不用费心跑线路了,按他们的建议改。
用作反馈的是线性光耦,817是最常用的型号。
2471的意思是247后面跟1个0,您说的没错。
VR1用普通的微调电阻就行,那种直插的三脚微调电阻就可以,用中间引脚和任意一个固定脚就行,直接取代原来的电阻。
从您给的图上看,应该是0805封装的电阻,1/8W。您在专卖电子元器件的网店,选0805封装相应阻值的电阻就行。几只电阻人家可能不卖,买个电阻包吧,各种阻值的电阻都有十几二十只的那种电阻包,几块钱。没有热风枪贴片电阻不好拆焊,您把烙铁换个大点的刀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兄:厂家给出建议,咱就不用费心跑线路了,按他们的建议改。
用作反馈的是线性光耦,817是最常用的 ...

谢谢老弟回复啊,以前没有焊过这个小元件,有热风枪有但是吹热缩管的那一种不知道行不行,那个贴片电阻不怕高温吗?大小功率电烙铁都有不行就按你说的方法磨成刀状用,手里面有0.8的含银锡丝比较好用,回头购买完贴片电阻再拆贴片试一试,是不是贴片拆或者焊时温度太高会影响旁边的贴片电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兄:厂家给出建议,咱就不用费心跑线路了,按他们的建议改。
用作反馈的是线性光耦,817是最常用的 ...

网店已经看好了,贴片电阻价格不高20只1.5元.可调电阻1-2元一个吧,我还要等两天到放大镜到了再仔细确定一下贴片参数,问问老弟热风枪吹贴片电阻不会把贴片电阻吹坏吗?吹时会不会影响到旁边的贴片电阻?

楼主:
你好老弟,想起来了手里还有一点小日本的吸锡线质量很好的如果能用它拆贴片电阻估计问题不大吧,回头试试吧。

网友C(2017-07-31):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弟回复啊,以前没有焊过这个小元件,有热风枪有但是吹热缩管的那一种不知道行不行,那个贴片电阻不 ...

老兄,贴片没想象的那么脆弱,偶尔拆1-2个贴片时我就用普通的调温烙铁,调到300度,配刀头横着同时加热两个焊盘,1-2秒就把电阻“铲”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兄,贴片没想象的那么脆弱,偶尔拆1-2个贴片时我就用普通的调温烙铁,调到300度,配刀头横着同时加热两 ...

谢谢老弟啊,回头按你说的方法拆吧主要是以前自己没折腾过贴片电阻。再就是今天两个服务器开关电源收到了没有想到非常好【1.3公斤重】,试了带载电压12.2V,风扇转起来非常静几乎听不见声音,发热也不厉害带载81管一小时温度41.5度,如果再外加大块铝散热片或者再外加一个静音风扇温度还要低一些,【第二个图片是带载20A实验】,这样我的机箱可以省下很多地方和减少20多公斤重量。下一步主要是考虑高频干扰问题,回头做4个20A120uH的磁芯电感做正负级高频滤波,开关电源如果上机不行再用老办法折腾,做两手准备吧。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弟啊,回头按你说的方法拆吧主要是以前自己没折腾过贴片电阻。再就是今天两个服务器开关电源收到了 ...

好东西!这种电源的品质还是不错的,比那些廉价的工业电源好。

您把电源机壳可靠接地,外面再接几阶滤波,应该能把干扰压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这种电源的品质还是不错的,比那些廉价的工业电源好。

您把电源机壳可靠接地,外面再接几阶滤 ...

谢谢老弟的提示,外壳接地正负LC滤波,但愿能折腾成功。回头做好了高频滤波板再联系老弟看看怎么样测试一下高频滤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