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牌立体声双卡收录机,放音是双声道,录音时右道录不上!

楼主(2017-07-01):
没图纸,维修难吗?应重点检查哪里?右声道录不上音,左道正常.请教.

网友A:
  重点检查录音转换开关,时间长久后开关会有接触不良问题,用酒精洗洗。录音磁头至磁电转换前极放大电路的某些元件失效,这个电路简单,可用替换法解决。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录放磁头是否老化?

网友B:
故障描述的不够清楚,右声道录不上音是指复制卡带,还是录电台节目?还是用内置话筒录呢?如果是复制卡带的话,右声道抹音抹的干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录音转换开关,时间长久后开关会有接触不良问题,用酒精洗洗。录音磁头至磁电转换前极放大电路的 ...

谢您的关注!录放磁头已消磁了,放音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障描述的不够清楚,右声道录不上音是指复制卡带,还是录电台节目?还是用内置话筒录呢?如果是复制卡带的 ...

谢您的关注!抹音干净的,没问题,凡是录音,右道无声,也无信号指示.还没动手拆它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您的关注!抹音干净的,没问题,凡是录音,右道无声,也无信号指示.还没动手拆它呢!

           像这种情况,右声道电平指示灯不亮,证明录音放大器前级没有信号输入,重点检查:录放音转换开关和功能开关,有些收录机有A/B卡转换开关;另外注意线路板录音放大部分的元件有无引脚相碰、插接件有无接触不良等等;另外外接线路插口和麦克风插口也要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这种情况,右声道电平指示灯不亮,证明录音放大器前级没有信号输入,重点检查:录放音转换 ...

版主分析的很有道理!应该是录放开关的右声道触点(录音档)接触不上,导致右声道录音信号不能进入录音放大器。A,B卡转换开关问题不大,否则也会影响放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