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数码相机引起的嗐折腾

楼主(2017-07-01):
一台十多年前买的数码相机,使用两节五号电池,一直想改用充电电池,今年初,从网上淘来14500锂电池,同时还买了一个充电器,折腾由此开始。

使用两节五号电池

锂电池电压3.7V,有一节就足够了,因此需要做一个假电池短接,我称之为短接棒。找了一节旧的五号电池,在底部粘了一块塑料片和一块小铁片,准备通过电池的金属外壳作导体,将底部粘上的金属片与正极帽连接。

动手焊接才知道现在的电池虽然依外壳依旧是金光闪闪,但仅仅是镀了金属膜的塑料,根本无法焊接。无奈之下,只好跳一根线来短接,外表不美观,时间久了也容易出故障。

网友A:
X宝买几个5号电池占位筒,0,5元一只不是很好么。

楼主:
继续考虑如何做短接棒。
在路边看到一截枯枝,觉得正好可以加工成短接棒,于是截取一断,枯枝有点空心,正好可以用来穿线。

待续

网友:
你这碳性电池外壳应该还是锌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池外壳是铁的。

我一直都以为是铁的,但实际上是塑料镀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一直都以为是铁的,但实际上是塑料镀膜的。

没看到过,塑料撕了里面是什么?

楼主:
接2楼。
用了一枚回形针做了一个短接棒,外表虽丑,凑合着能用。

楼主:
占楼,明天继续发布充电器的折腾。

网友:
你桌子上的热熔胶棒包上几层纸,比枯树枝好多了。

网友:
或者花点时间把电池掏空了。

网友:
是的,想法不错,买个占位筒方便

网友C:
用这种磷酸铁锂3.2伏(更接近普通干电池)的电池加占位筒岂不更好。

如图:

网友:
电池占位筒

网友D:
充满4.2V,比原设计几乎高了一倍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里面有一个3.3V的法拉电容作为时钟记忆用途的,这么接了电池之后会毁掉那个电容,导致换电池丢时间?楼主检查一下?

网友E:
电压会不会太高啊,建议楼主索性把木棒中间孔弄大点,串几个二极管塞进去,既可以降压又可以预防电池装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压会不会太高啊,建议楼主索性把木棒中间孔弄大点,串几个二极管塞进去,既可以降压又可以预防电池装反!

是应该这样做的,我就是这样做,我捡了电蚊拍,里面是用3V电池的,我先用一节18650电池接上,试下,电蚊拍放电打火。明显电压太高了,然后我接了二个4007,再试,哎,不打火了。关键是电压太高后会引起使用寿命缩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X宝买几个5号电池占位筒,0,5元一只不是很好么。

这是我动手之后才发现网上可淘现成的,既美观实用又省事,所以才把这次称之为“嗐折腾”,不算人工成本,光买锂电池和充电器,也不比买现成的少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过,塑料撕了里面是什么?

就是塑料背面镀了一层银白色发亮的,也没有测它是否导电,反正烙铁一靠近就溶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宝买几个5号电池占位筒,0,5元一只不是很好么。

后来才发现有现成的卖,买一个点位筒要不了多少钱,但还是加6元钱运费就觉得不合算了。只有待以后买其他宝贝时一并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满4.2V,比原设计几乎高了一倍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里面有一个3.3V的法拉电容作为时钟记忆用途的,这么接 ...

是考虑过这个风险,相机原来额定电压是3V,锂电池充足电之后大约是4.2V,电压高了40%,应该用磷酸铁锂电池更保险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种磷酸铁锂3.2伏(更接近普通干电池)的电池加占位筒岂不更好。

如图:

谢谢!我也是事后才知道有这种现成的产品,用这种充电电池比锂电池到更保险,可以说对设备无损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考虑过这个风险,相机原来额定电压是3V,锂电池充足电之后大约是4.2V,电压高了40%,应该用磷酸铁锂电 ...

有些设计的有镍氢电池模式,也就是两节1.2V充满2.88V。。。

楼主:
听取12、14楼的建议,为了相机安全使用,还是去买了磷酸铁锂电池、对应的充电器和点位微,今天收到了。原来买的锂电池及充电器又成摆设了,这次成了名符其实的嗐折腾!

新买的磷酸铁锂电池、充电器及点位筒。

网友F:
最佳的选择就是磷酸铁锂电池。我的相机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佳的选择就是磷酸铁锂电池。我的相机就用。

正解,所以我重新买过磷酸铁锂电池,之前全是白折腾了,不过乐在其中!

网友G:
宜用磷酸铁锂电池,锂电偏高,莫名其妙出故障……10年前这样做的人给的忠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宜用磷酸铁锂电池,锂电偏高,莫名其妙出故障……10年前这样做的人给的忠告

谢谢忠告!尽管用了一次锂电池,直到用完需要充电都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但毕竟有点冒险,容易给相机带来损伤或影响使用寿命,所以果断地换用了磷酸铁锂电池。

网友:
拆过一次占位桶  发现里面有两个几十欧姆的电阻 分析应该是降压用的

网友H:
3.2V 磷酸铁锂电池+占位筒 = 10元左右,是最佳选择

楼主:
被14楼的坛友说中了,现在每次换电池都要重新设置时间,看来那个3.3V的电容挂了,这就是嗐折腾带来的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3.2V 磷酸铁锂电池+占位筒 = 10元左右,是最佳选择

是的,现在被14楼的坛友说中了,每次换电池时日期都要重新设置,看来那个3.3V的电容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3.2V 磷酸铁锂电池+占位筒 = 10元左右,是最佳选择

点刷新,重复发贴了。

网友:
买电池的时候一般都送占位桶的……就是一个空的、两头短路的“电池”

楼主:
我买的是套装,四节充电电池、两节占位筒、一个充电器。

网友:
这么落后的相机  慢吞吞的   不好玩

楼主:
是啊,像素太低了,落后了。当初可是花了2400大洋买的。

网友I:
我的相机就是用一支14500+短路电池用的呀!时间保存还真没有注意呢!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相机就是用一支14500+短路电池用的呀!时间保存还真没有注意呢!去看看。。。

我只是认为日货质量好、电压的余地会留的比较大,没想到3V的电压就用3.3V耐压的电容,那么抠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认为日货质量好、电压的余地会留的比较大,没想到3V的电压就用3.3V耐压的电容,那么抠门。

我的相机是柯达C340 买的二手的,吃电大老虎,一般电池都开不了机的,充电电池也拍不了几张,铁锂3.2V也不理想,最后直接上14500加占位桶才好一些,分辨率不高,也没有用几次,一直在吃灰呢!

网友:
这个精度很好的,就这样,谢谢观赏!
这个精度很好的,就这样,谢谢观赏!

网友(2018-01-12):
天下之事全在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如改成两节锂电并联电路,要求高的话再上淘宝买一片DC-DC变换电路。

没有必要并联,一节充电电池足矣。再加变换电路就更是画蛇添足了。

楼主:
这下更有折腾的了,镜头卡住了,开不了机,专门买了一套工具,镜头仍未卸下来,还等天气暖和后再抽空继续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J:
管他呢?这样玩玩多动手多思考弄坏了也比打麻将输钱好

言之有理!折腾是一种爱好,咱爱好的就是折腾。

网友:
有想法去实施,任何一个点子都需要一点点的实施和改进

网友K:
好一个光滑点的木棒,粗细和电池差不多,然后可以用彩纸包起来,这样看起来会好看点

网友K:
唉,我也有一个相机,电池放废了,买一块电池和半个相机价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一个光滑点的木棒,粗细和电池差不多,然后可以用彩纸包起来,这样看起来会好看点

后来买铁锂聚合物电池时顺便买了几个占位筒,这个树枝就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唉,我也有一个相机,电池放废了,买一块电池和半个相机价差不多了,

想办法用锂电池来替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办法用锂电池来替换。

原来就是锂电,新的要四五十一块,可以买一个一千二百万相机了,哈

楼主:
几十元可以买到1200万像素的相机?那我的相机可以拆零件玩,买过一个新的来用。

网友L:
5号充电电池? 貌似是镍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5号充电电池? 貌似是镍氢的

只是与5#电池相同的体积而已,并不称为5#充电电池,锂电池的型号为14500,标称电压3.7V,磷酸铁锂聚合物电池也有相同大小的型号,标称电压3.2V。

网友M:
引用 楼主:
几十元可以买到1200万像素的相机?那我的相机可以拆零件玩,买过一个新的来用。

我也有点关注买相机这个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也有点关注买相机这个事,

我在淘宝搜索过了,几百元的是二手货,也有千元左右的,但看评价后不敢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淘宝搜索过了,几百元的是二手货,也有千元左右的,但看评价后不敢买。

谢谢坛友,买相机看不到出片劝你不要买为好。希你继续干你喜欢的事。但别累着就行

楼主:
是的,二手相机不敢贸然下手,水太深了。新相机低档的不想买,手机拍照也不逊色,高档的不敢买,太大太重不方便。

网友N:
其实有专门的占位桶

网友:
就是五号电池一样形状的假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其实有专门的占位桶

是的,我称之为假电池,网上称之为占位筒。

网友O:
网上有1.5v锂电池,5号电池一样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O:
网上有1.5v锂电池,5号电池一样大小。

是的,内部电压转换。不过我暂时用不着了,因为数码相机镜头卡住开不了机。

网友(2018-03-23):
这个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