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V~30V可调稳压电源

楼主(2017-07-01):
本人在第四届diy大赛【山·花】老师的简【单易制、优质高效的0-30V/10A可调稳压电源】的基础上稍微做些改动,本人已制作成功,分享给大家;包含修改的电路图和我自行设计的印刷版图。有不到之处希望大家原谅。

机壳是用功放机的外壳改制,由于不好打孔,所以没有安装电流表
变压器尺寸
外径:110cm
内径:45cm
初级线圈:0.62mm    588匝
次级线圈:1.80mm    76匝

网友:
一直想弄个可调,可是基础不行

楼主:
版主能否把重复帖子给删除一下

网友A:
不調流的话,直接用2只338k并联,电路更简单也更可靠。有短路保护,温度保护。

网友:
这种电路不带调流 我不喜欢,最好带调流的能给电池充电

网友:
也算是经典电路。

网友:
只是LM317 稳压的扩流电路。。。。。

网友:
顶一下吧。这种电路做着玩可以,别拿来当做主力就行,不稳定啊。

网友:
没恒流,日常使用中很不方便的

网友:
用淘汰的电脑电源改,用着不错,可以调流调压,

网友:
学习,看我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高度

网友:
当电位器接触不良时会造成电压突高的,给你个图稍加改动一下就行。另外建议扩流管还是选用场效应管比较好。

网友:
正如4楼所说,不能调流还不如用338更简单可靠

网友:
14楼的电路是很实用的调压电路

网友:
但这电路输出电压会漂动,要补尝电路

网友:
这种电源效率不高,没有实用价值,玩玩还行,

网友(2017-08-04):
好像只能调压,没见调流呢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調流的话,直接用2只338k并联,电路更简单也更可靠。有短路保护,温度保护。

338K我还是有些疑问。前几日测试一个国半338K,1.25V基准(输出端与ADJ之间)用的电阻不同,外特性差不少。电阻选大了,负载电流增大时输出电压反而升高。电阻选小了,负载电流增大时输出电压降低。
最后发现240欧相对凑合,但是电流超过3A时输出电压还是有增大现象。您了解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38K我还是有些疑问。前几日测试一个国半338K,1.25V基准(输出端与ADJ之间)用的电阻不同,外特性差不少 ...

这个问题没有实验,我用的美国塑封管,只实验了电压调节正常,电流5安以上也正常,短路保护正常,因为不能调流就放弃不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没有实验,我用的美国塑封管,只实验了电压调节正常,电流5安以上也正常,短路保护正常,因为不 ...

您说的塑封管子,是不是那种TO-220封装的?

网友(2017-11-03):
需要电源上闲鱼找我

网友:
这电源的效率真是不怎样,过一段时间,楼主热情过后或是认识开关电电源后,是要吃灰的节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調流的话,直接用2只338k并联,电路更简单也更可靠。有短路保护,温度保护。

2只338k并联,管脚怎么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2只338k并联,管脚怎么接?

和337一样的电路!

补充内容 (2017-11-4 23:11):
写错了!应该是和LM317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塑封管子,是不是那种TO-220封装的?

不好意思才看到
不是你图片这种,是和彩电的行管1710.2553一样的封装形式。

网友:
怕烦
淘宝用升降压模快,带横流可调电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