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末菊花 电扇。。

楼主(2017-07-02):
一年多没有折腾了。。拆开 打点变压油。。这种电扇没有加油孔  只好拆开 加油了。。

网友A:
这电机好,铜线用料足,铝壳散热好电机发热肯定低,连续开一年都烧不坏,可惜厂家就是因为这点消失的

网友:
老货的用料真足,还带自然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好,铜线用料足,铝壳散热好电机发热肯定低,连续开一年都烧不坏,可惜厂家就是因为这点消失的

不认同这种因为厂家生厂质量好的产品而消失的说法

网友:
质量好,成本就高,销量不好,自然就倒闭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现在还在用,很耐用

网友:
我也有一台83年的老风扇,至今在用,连续使用也不热。

网友:
以前的风扇质量超好,我家的一台骆驼牌电扇结婚时的陪嫁到现在还在用,就是外壳不行了。

网友:
老当益壮,,

网友:
还有那种铁座铁叶片的钻石,

网友:
我有一台双马,也是8几年的。买了个调压器配,很好用。

网友:
老古董了,

网友:
老的菊花电风扇质量挺好的,自然风可调,金属叶片,电子定时器,很不错的电风扇。

网友:
以前的高档货,间断风选时的按钮第一次见

网友:
这种电扇料足,质佳,赞一个。
家里有,塑料件开始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