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OTOM0636 4558 这个管子用什么替用

楼主(2017-07-02):
求助,AOTOM0636 4558  这个管子用什么替用 在线等,谢谢大侠们

网友A:
常见八脚的4558是普通双运放,如果没有严格的参数要求,可以用廉价的358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见八脚的4558是普通双运放,如果没有严格的参数要求,可以用廉价的358替代。

那用4558D替代可以吗?

网友B:
这是一个管子?  什么样子的? 估计是8脚的4558双运放芯片。 若是找个同型的4458换下就行,要求不严格,5532等参数差不多的双运放就可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管子?  什么样子的? 估计是8脚的4558双运放芯片。 若是找个同型的4458换下就行,要求不严格,553 ...

这个芯片能用4558D替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用4558D替代可以吗?

替代可以,如果有条件购买,选用原装的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