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sHH-1改成头戴式“耳塞“””

楼主(2017-07-02):
上段时间我把shh-1做成贴耳式头戴耳机,耳机贴在耳朵上,声音不错,但久了压住耳朵不舒服。
今天尝试做了个耳塞头粘在耳机前面,把耳机位置压下一点,使得耳塞刚好对准耳道但不压迫耳道,外面还有隔音护套隔音,改造后听起来居然还有点低音的感觉,而且声音集中“不浪费”,耳朵也不受压,舒服多了。

上几张图,大家一看就明白。

还有,由于人的耳道是向前方倾斜的,而不是垂直于颅骨,所以,耳塞头的方向也是向前斜一点好,就像听诊器的方向。

使用20ml注射器

使用20ml注射器

大概的样子

大概的样子

用502粘hao'q粘haoq

用502粘hao'q粘haoq

网友A:
效果如何,若不小心拉动耳机是否会伤害耳道?

网友B:
耳塞头怎么做?谢谢您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耳塞头怎么做?谢谢您老师

耳塞蘑菇头找馬雲,他們家有

网友C:
有創意,但我估計配戴不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如何,若不小心拉动耳机是否会伤害耳道?

效果真不错的,主要是要调节好耳机平面和隔音罩平面的位置关系,还有耳塞的朝向,使得耳塞刚好放在外耳口而不是压迫外耳口。
蘑菇头很软,不会伤到耳朵的。

你用自己的食指是放不进耳道的对吧,这个蘑菇头大概相当于你的食指轻轻放在外耳口的感觉。比较舒服的。

耳机的音质也有少许改变,听“重低音”好像比以前有感觉一些,也许是我的心理作用把

网友D:
改装得不错,就是戴的时候要小心,不能伤了耳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塞头怎么做?谢谢您老师

你注意看我第一张图,实用的材料是20ml注射器,把注射器外套切一段,黑色的是注射器活塞,蘑菇头在tb上买的,蘑菇头和活塞中间用3mm热缩管连接并用502胶合。活塞头可以随时拔掉换新的或者调节长度。

楼主:
感谢李版盖章加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創意,但我估計配戴不太方便。

不会不方便的,只要做的时候调节好位置,戴起来很舒服。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装得不错,就是戴的时候要小心,不能伤了耳朵,

不会伤到耳朵的,那些材料都比较软。蘑菇头不要太长,太长就压住耳道不舒服,刚好放在耳道口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李版盖章加精

感谢您的奇思妙想!

楼主:
感谢99版主加分!一次90分,发达了!!!
昨天在阳台用这个改装的耳机听电台纪念香港回归20年歌曲,感觉很不错,不知不觉被蚊子咬了一身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99版主加分!一次90分,发达了!!!
昨天在阳台用这个改装的耳机听电台纪念香港回归20年歌曲,感 ...

    加分的重点是解决了自制隔音耳机本身存在的缺陷
    通过DIY我们发现,耳机装入隔音耳罩后,耳机本身与耳朵的距离不好控制,我们希望这个距离最好是零,也就是说耳机紧帖在耳朵上最好。当这个距离有几毫米就会明显感到声音减小,用手按住声音就会増大。
    楼主实际上是制做了一只入耳舌簧耳机+防噪耳罩的组合,防噪耳机则是收弱台远台及户外收听的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