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福禄克8840a

楼主(2017-07-02):
8840a一台,电压、电阻功能正常。电流档无读数,表笔接2A孔能测电流。位数固定在2000毫安挡,其他档不动,继电器不响,表笔接2A孔能测电流,求助维修高手把脉。机器来时2A孔保险烧断,估计此为元凶。是不是这表只能2A孔测电流,并且只有一档?

补充内容 (2017-7-2 16:55):
又发现问题,前后表笔转换问题,打到后表笔,显示错误

楼主:
输入端1k电阻被更换过

网友:
打到后表笔出错是有的版本不支持后面输入!后面也不支持四线测电阻!我有一台也是个!标注和其他版本不同!

网友A:
我好像看到过这个贴子,不是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看到过这个贴子,不是解决了吗?

翻了几天帖子,对这块表大概了解了,入手的表基本完好,自检全过,电流档本来就一挡,不是有毛病。下一步捉摸如何简单校准。

网友:
8840A是一款很好的台表

楼主:
8840A手册2-16一段

借助电脑大概译了一下:

"量程按钮在mA DC和mA AC挡无效,因为此功能的所有测量范围设计在2000mA挡"

8842A直流电流有两档,交流只有一档,类似的一段说明:

"量程按钮在mA AC挡无效,因为此功能的所有测量范围设计在2000mA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