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胆机做的开关电源

楼主(2017-07-02):
用TOP247做了个胆机电源,输出电压6.3+6.3+280,高压输出纹波0.5V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呀,谁想要了吭声就行,我试着是没发现什么问题,听着和用变压器的没什么不同,就是现在在替天行道虑散 ...

非常好。建议6.3+6.3V输出5A。高压输出250MA就够用了。想问下供坛友的价格还请您明示。。。谢谢加分鼓励。

网友:
很不错
问下:能定做不?

网友:
多做一些供坛友专享

楼主:
可以呀,谁想要了吭声就行,我试着是没发现什么问题,听着和用变压器的没什么不同,就是现在在替天行道虑散热片怎么装,这具本来是想直接用机壳加绝缘粒作散热的,但是怕漏电,想改在机壳和247之间加个陶瓷块,但陶瓷块没找到,实在不行就只能用矽胶套加铝块再加压片了,电压和电流都可以订制,高压不超过420V就行,再高了怕击穿,这块板最大可以做到近200W,谁有什么要求了可以提出来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呀,谁想要了吭声就行,我试着是没发现什么问题,听着和用变压器的没什么不同,就是现在在替天行道虑散 ...

好啊
你继续试验着

我先把我需要的大概数据告诉你
我想把高压低压分开
高压的400V0.3A
低压的6V3A三组
你看能定做不?

网友:
确实不错,实用。

网友:
也考虑过用开关电源,可惜技术不行。

网友:
大力支持电子管功放用高频开关电源,因电子管功放电压高电流小,波动电流比晶体管小许多倍,灯丝也是恒压恒流。唯有把输入和输出各种干扰降到最低。这是许多同友的最大心病,所以开关电源没用于电子管功放的心结。
如能发图,让大众共同探讨一下就好了,做到可靠优质保证的开关电源。也是大家的福音。

网友A:
TOP247做开关电源不可超出100W

网友:
除了功率之外还有频率必须超过50KHZ这样干扰谐波达到到音频以外,再就是高压必须采用CLC或是共模电感

网友:
考虑过用开关电源,希望报下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P247做开关电源不可超出100W

247功率不能超过100W?这是厂家给出的资料,TOP247的工作频率是133KHZ左右,反激电源的输出为了减小纹波,都会再加一个小电感和一电容,至于纹波方面,0.5V的峰峰值够小了,工频牛加CLC的,我用了1000微法电容,纹波也有3-5V,再加大电容也就这样了,如没电感或是用电阻的,就更大了

网友:
请用双CLC试试

网友:
许多工厂都采用双CLC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