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屏故障

楼主(2017-07-02):
昨晚观看电视过程中突然这样了,本人小白,求各位大神看下

网友:
屏坏,估计是三星屏

网友:
检查屏线或更换试试,如果不能改善就是屏挂了

网友:
屏坏了,换个屏就要大出血了

网友:
排除接插口的接触问题,那就是屏与软排开裂,屏本身很少坏,你不能压屏,就报废。

网友:
屏岀问题了,屏软排线接触不良沒有维修办法。

网友:
看现象应该是屏线接触问题

网友:
屏体和逻辑板排线

网友:
先换检查逻辑排线,

网友:
屏线问题可直接焊接,基本功要扎实。先查逻辑板故障,有条件代换一下,不行再考虑是否屏的问题。

网友:
出线   如果检查屏线  更换屏线不能解决    就是屏坏了

估计只有北上广深才能修理屏

网友:
需要压屏了。

网友:
三个问题 屏坏了 逻辑板有问题 排线有问题

网友(2017-08-02):
是46的不?如果是可能是三星那批问题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