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Delity rad23

楼主(2017-07-02):
FIDelity rad23是什么收音机:

网友A:
国家:
大不列颠 (英国)
制造商/品牌:
富达无线电 Ltd.;伦敦
年份: 1972?
类别: 广播接收机-或过去 WW2 调谐器
半导体 (计数仅是为晶体管)
11:
主要原则
超外差 (超一般);4 af 阶段;没有
波段
广播、长波和调频或超高频。
详细

电源类型和电压
电池/addl 电源插座/9 伏
扬声器
永磁动态 (pdyn) 扬声器 (移动线圈)
断电
0.5 w (未知质量)
从 Radiomuseum.org
型号: RAD23-保真无线电 Ltd.;伦敦
材料
现代塑料 (无电木或 Catalin)
形状
便携设置 > 8 寸 (也可用没有扼要)
尺寸 (人道)
300 x 200 x 80 毫米/11.8 x 7.9 x 3.1 英寸
注意
后方: 耳机/磁带, dc 9V 和插座的汽车天线。虽然硅晶体管 ve 接地, 外部 9V dc 插座是 + ve 9V PP9 电池最后看到在当地的商店2010。仍然可以在线2011。后盖由侧面携带手柄螺钉固定。除音频外的所有 "lockfit" 硅是锗 AC129 驱动和 AC127 + AC128 互补输出
净重 (2.2 磅 = 1 千克)
1.880 千克/4 磅2.3 盎司 (4.141 磅)

原文出处:http://www.radiomuseum.org/r/fidelity_rad23.html

网友:
看起来不错,但中波磁棒在哪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家:
大不列颠 (英国)
制造商/品牌:

看半天不会拆没有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半天不会拆没有螺丝

“后盖由侧面携带手柄螺钉固定 ”,这句机器翻译得好准确。  我想应该从这部分着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