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制作的300B胆机外观不怎么好,音质可以。

楼主(2017-07-03):
一年自己制作的300B胆机外观不怎么好,听音质可以。上图。

楼主(2017-11-09):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机器做的真豪,尤其是三头牛非常有特色,应该详细介绍一下。输出牛的波形真好,如何绕制的。

这个胆机的输出牛是4夹3绕制的,是按照中国音响论坛咪咪大师的MM2绕法绕制的,我给大家上图大家看看绕制过程以及输出变压器的波形图。。。。。。

楼主:
继续上1KHz、10KHz的波形图。

楼主:
继续上20KHz,30KHz、40KHz的波形图。

网友(2017-07-24):
如果是听胆机,就这样很好的,如果是玩胆机就换个底盘,重新做吧,省的搞得焊点给豆腐渣一样,100多块钱的很经典的不锈钢底盘,马云那里一搜一大把,还有就是一点接地过于机械,搞成蜘蛛网接地效果不一定好,高手做机器就看不出来一点接地,以没有底噪作为标准。电牛做的有个性,叠厚至少有100mm厚,是我见到的个头高的最厉害的一头牛!铜损和铁损也不会小,不如找个大点的铁芯,按1.5左右比例安排窗口看着舒服。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2024-05-02):
你的是单端吧?不是推挽他眯眯的MM2绕法是说推挽吧  单端就是直接4夹3了呀?

网友(2017-07-04):
引用 网友B:
不是焊工手艺差,是修改了无数次,没办法这些个焊点不下20次的重复焊接,重复修改。。。。。。我的电脑主 ...

请LZ莫急,我就事论事而已

做300B也算的上蛋鸡中的高大上产品鸟,如果想攒机工艺做的好一点,我的经验就是,先焊地摊机调整各路元件参数,待基本定型尔后再计划上正式的机盘,否则拆了再焊,焊完又拆又换,焊点就会像老兄这个样子,惨不忍睹啊!

不过声音好才是第一位的,有朋友说也蛋鸡主要是用来听的。

楼主:
这是内部构造图

楼主:
这是40Hz的测试图

网友:
胆机是用来听的,外观其次,厂机漂亮,但垃圾有不少

楼主:
这是10KHz的测试图

楼主:
这是做成的样子

楼主:
步进电位器是自己改造的上图

楼主:
步进电位器是自己改造的上图,这是焊好的样子。

楼主:
这是做成成品的样子,旋钮是用鎂车的。

楼主:
这是测试的频率线性图

网友:
挺好看的呀,哪里有不好看啊?60-15K也足够了,应属精品!

楼主:
现在是直流点灯,低噪音是0.9mv和一个1.2mv,原来交流点灯,低噪音一个是5.6mv,一个是6.2mv。我的音箱是全频PS8,92db的箱子,故交流点灯的低噪音在1m之内嗡嗡音入脑,1m以外听不到,故又改成直流点灯,耳朵贴在音响也将听到,因为我的耳朵很好,故改成直流点灯。另一个这二个300B-98也不好,二个的电导也不一致,等款富裕了买二个金丝的听一听,能不能交流点灯。

网友:
很棒的机子,尤其是姚明那么高电源变压器和夸张的一线接地,令人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