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拆下夏普575收音刻度盘?

楼主(2017-07-03):
收了一台夏普575,除了调音电位器失灵外,其余都正常,想更换电位器,但苦于自己不会打理,又没找到详细教程,特发帖请教各位老师,如何拆收音刻度盘,只看到左右是卡扣肯定的, 但好像两边的卡扣不能松动呢,是要把刻度盘背板上这个螺丝拆下吗还是按怎样的步骤拆?敬请各位老师多多指导啊!先谢过!

楼主:
就是音量特别小,开始以为是小问题,买回来后却发现玩这个太难了,不是一个门外汉可以对付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音量特别小,开始以为是小问题,买回来后却发现玩这个太难了,不是一个门外汉可以对付的啊

过去的所谓古董级的东西不懂最好不要买,受当时的条件限制,做出来的东西里面飞线很多,拆修很不容易。脱焊一根线就可能报废了。而且价格高,外表好看,里子不怎样。要明白一个道理没有不坏的东西,除非你不用。

楼主:
就是啊,谢谢您指导,受教了!

网友:
换电位器不用卸躲盘,要卸大板。同样的问题,我修575的时候有时候要卸读盘也是卸不掉,是因为指针在那里卡着,指针还拿不下来,有谁知道办法?

网友:
卸电位器板需要先拆卸拉线,6个固定螺丝,2个卡扣,就能把板拿下了。

网友:
指针是胶粘上去的,可以拔下,修好再粘上去。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指导!指针金属部分可以轻松取下,但塑料部分还是卡在上面的。主要是怎样可以把卡扣松开,揭开度盘,这样才能继续拆下面的螺丝啊

网友:
银色指针是插入黑色塑料指针座上,用力往扯就分离。

网友:
用高效电子复活剂喷一下电位器 来回活动几次即可就不用拆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回头我试试!

楼主:
刻度盘还是没拆开,继续求助!

网友:
去年春节期间,拆过一台555的机子,很烧脑,但还是拆下来了修理清洗的音量电位器(直滑),步骤忘了。
确定的是,可以分解拆开的。
注意—555和575的机子结构好像一样;记忆中面对度盘的一侧是左还是右忘了,一侧轴,一侧是卡扣能像书一样翻开就可以看到固定印版的螺丝。
就记的这些了。

补充:注意不要拆卸拉线!!!因为正常拆卸,不需要拆拉线。

网友:
刻度盘下方的左右各有一个卡扣,位置比较隐蔽,如果从前方试图去撬卡扣,只能从塑料卡扣的根部用力,稍不注意就会把卡扣撬断。前不久我刚犯了这样的错误,弄断了右侧的卡扣,现在是勉强粘上使用。正确的方法是先拆除拉线,把电位器板连同刻度盘支架一起拿下,这样刻度盘下方隐藏的卡扣完全暴露出来,轻推卡扣的小勾脱开,轻松取下刻度盘。

楼主:
能够看到的就是划圈的两个(左右各一,但非常紧)

楼主:
主要是怎样可以把卡扣松开,揭开度盘,这样才能继续拆下面的螺丝啊

楼主:
想一探究竟,搞个明白,再次感谢各位不吝赐教啊

楼主:
问题已在维修店解决,谢谢各位老师的热心指导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