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功放和HIFI功放哪个更好

楼主(2017-07-03):
  功放是一套音响器材里不可或缺的器材之一,很多朋友在选择功放的时候面对AV功放和HiFi功放不知如何下手, 下面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AV和HiFi功放的区别,以及选择哪种功放比较好。

  什么是AV功放

  AV功放的A表示音频(audio)、音响,V表示视频(Video)、图像,所以,AV功放是汇集了音频和视频两种信号处理的视听放大器,AV功放主要强调的是声场的氛围,主要用于家庭影院系统搭配。

安桥 808
安桥 808

  什么是HiFi功放

  HiFi功放是英语Hight-Fidelity的缩写版,翻译为高度保真。HiFi功放要求音响设备在重放的过程中,对声音信号的各项指标不失真地放大、处理,以还原声源的本来面貌,强调的是原汁原味,专门用于欣赏音乐,譬如古典音乐。

  AV功放和HiFi功放的区别

  上面我们已经简单的介绍了什么是AV、HiFi功放,并且认识到了这两种功放在用途上的区别:前者主要用于家庭影院领域,需要音频+视频设备,而后者仅需要提供音频设备即可,专注于欣赏音乐,那么除此之外,AV功放和HiFi功放还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1、声道数目不同

  AV功放有4-9路,推动多路音箱,从而构成环绕声场,例如:杜比AC-3需5.1声道。而Hi-Fi功放在放音时一般为两声道,即放大左、右两个声道的信号,并推动左、右两组音箱,由此构成了立体声的声场。

  2、参数指标不同

  AV功放的参数指标主要有输出功率、谐波失真、信噪比、频率范围、额定阻抗和阻尼系数等,尤其强调了声道隔离度、延迟时间范围、各种声场模式等指标参数,并且还多了有关视频部分的指标。而Hi-Fi功放虽然也有这些参数指标,但它强调的是谐波失真和信噪比等。

NAD
NAD

  3、声音氛围不同

  AV功放在放声方式是以营造声场为主要设计目的,强调表现声音的方位感,模拟听音环境的气氛,而Hi-Fi功放在放声方式上多以高保真为设计目的,讲究原汁原味地放大信号源发出的信号,主要用于欣赏音乐、人声等,追求声音的真实效果。

  AV功放能当HiFi功放用吗 AV功放汇集了音频+视频两种讯号处理放大器,而HiFi功放只有音频放大器,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用AV功放代替HiFi功放呢?答案是不能,理由有以下三点。

  1、AV功放在播放大动态范围音乐时功率不足

  AV放大器在双声道状态下的输出功率比在四声道状态下的输出功率大。这时选用大动态范围的音乐进行试听,可明显感到力不从心。而Hi-Fi功放则显得从容不迫。

  2、AV功放走线多影响音质

  AV放大器设置多种视频、音频端口,接入多组音频、视频信号源,造成信号走线多而杂,极易造成信号的相互干扰。使优质信号源原有的丰富高频分量受到衰减或干扰,使听者领略不到高保真的效果。

  3、AV功放的荧光屏会干扰音质

  AV功放面板上设有大型荧光显示器,在脉冲信号的驱动下进行字符显示,将对周围辐射出许多电磁干扰,明显影响音质。

  说是AV功放不能代替HiFi功放,但也不必那么较真,如果你对音质的要求不是太高,AV功放也可以当作HiFi功放来用,譬如安桥的AV功放机,它是业内公认的既可用于家庭影院,也能用在音乐欣赏方面的功放机设备。当然最终效果相比专业的HiFi功放不是那么理想了,同时,自己喜欢的才是最好的,这句话一点毛病都没有!

网友:
对音质要求不高 平时看电影多 AV功放完全能满足

网友:
总是把AV功放只接L,R两个声道,听音乐,接电子琴!还是蛮爽的!

网友:
我也有这个疑问。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估计没几个人会玩HIFI功放。

网友:
便宜是王道

网友:
玩HIFI不少,都深藏不露!

网友:
放了糖的咖啡☕

网友:
我估计玩HIFI的多于AV的,不妨调查一下。

网友:
功放只能说分普通(包括所谓HIFI)L/R双声道功放和AV(主声道+辅助声道)多声道功放.AV功放的主声道也就是L/R声道.而这两种功放要说哪个更好,这是个伪命题.AV功放的主声道能完全对等于普通(包括所谓HIFI)L/R双声道功放来使用,而在这种使用的前提下,你要说哪个更好?那么完全可拿指标来对比了.如明确了这一点,那么选择哪一类来使用你应该就明白了.

网友:
各有各的用处,看你用来看电影还是听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