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简单但最好不应忽视的问题

楼主(2017-07-03):
      前天收到了一台网购的春雷3P7收音机,北方的机子就是脏,普通的脏不算在内,就是那种煤烟熏黑和机子表面蛮厚的一层顽固的油渍。清洗内外差不多花了一天的时间。装上电池试听,不响,反复多次尽是这样。拨动波段开关,等了一段时间,突然声音出来了。
     有的机子一通电不会马上就有反应,得等好几秒钟,甚至十来秒钟它才会有反应,本机差不多也等了十秒钟才发出声音。所以试机时不要立刻断定它响不响,灵不灵,得等一段时间。这次我发现了这一简单的问题。
    本机短波2正常,中波和短波1不能收音。检查发现中波磁性天线线圈次级断线,接上后中波立刻正常。拨动波段开关到短波1时,有时发出比较大的响声和沙沙声。拆下波段开关,用细砂橡皮彻底擦干净,装上试听一切正常。机子灵敏度还非常高,这边(江苏南通)白天中波轻易收听(公认的弱台)江苏财经台(585Khz),杭州人民广播电台(954khz),而且收听效果很好。

网友A:
主要原因是电解电容漏电??

网友:
电解电容老化

网友:
收音机外观品相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原因是电解电容漏电??

就是,有的电解电容不行了。

楼主:
过天把坏的电解电容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洗内外差不多花了一天的时间。
这个感兴趣,能祥细说说怎样洗吗?

我是这样洗的:一.外壳先泡在内有洗衣液的水里,然后用刷子和牙刷刷,最后用清水洗净。接着用软布把水擦掉,晾干、晒干或用电吹风吹干。
                        二.金属件部分先用细砂橡皮(擦钢笔字专用)擦,除掉污物及粉末,然后用无水酒精反复擦金属件部分,直至金属件部分光亮,最后用软         布或餐巾纸把金属件部分擦干净。
                       三. 电路板等用论坛上一些坛友们的通行的方法”水漂洗法“来洗,洗后晒干或用电吹风吹干。
                       四.波段开关、电位器等先用无水酒精清洗,然后滴少许701钟表油。

网友C:
楼主好厉害!我干不到这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漂洗法“才是重点,能细细道来吗?

我也是在论坛看到坛友们的介绍再结合自己的实际来做。就是用刷子蘸水刷,水不宜过多,注意变压器、天线线圈及中周等尽量不要进水,洗后快速把水用力甩掉,用软布或棉签把小水珠吸掉,再用电吹风把电路板吹干。

网友D:
电子滤波器的电容太大了。。。,玩笑了。。。检测下各点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厉害!我干不到这么好!!!

我是喜欢这样的老机才乐意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滤波器的电容太大了。。。,玩笑了。。。检测下各点电压。

谢谢指导!有些东西还不怎么懂,在尝试着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