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调谐接地问题

楼主(2017-07-04):
如图,红色圈部分,这回做这个收音机没接地好像也没得异常,只是最初频率高端有点啸叫,我把初级线圈对换下解决了,没接地一直工作得好好的。

网友:
调谐是个完整的回路,理论上不接地也没关系。

网友A:
接地的话,耦合提高,增益高些,自然要响些

网友:
接地可以减小感应的影响,比如调台时的人体感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的话,耦合提高,增益高些,自然要响些

那可以这样理解不,不接地只要不啸叫,是不是选择性相对来说还好些

网友:
由于有再生电路,此机还是接地为妥,否则再生就是通过天线线圈的分布电容产生作用,稳定度欠佳,下端接地后再生作用更稳定

网友:
初级回路一侧接地是为了抗干扰。如果初级回路不接地,手触碰或者靠近可变电容的轴时,就会产生交流声。灵敏度低的单管机这一现象也许不明显,灵敏度很高的超外差机就十分明显了。这与金属机箱的外壳接地的原理是一样的,外壳如果不接地,手触碰外壳就会对内部电路产生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可以这样理解不,不接地只要不啸叫,是不是选择性相对来说还好些

您的见解正确,在单管机时增益最重要,接地连上为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见解正确,在单管机时增益最重要,接地连上为宜

只要不啸叫,先就这样用着吧,感觉增益这些还行,晚上能收十几个台

网友B:
您说在高端啸叫,您把初级线圈对调一下就解决了。那还有再生吗?您对调了线圈接头后反馈就颠倒过来了。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说在高端啸叫,您把初级线圈对调一下就解决了。那还有再生吗?您对调了线圈接头后反馈就颠倒过来了。请指 ...

这个本来就没有加再生,单纯的来复式收音机,因此我才问初级接地问题

网友:
如果不加再生,接地与否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变电容动片接地是为了减少人体感应,影响正常的调谐

这个电路一般不会装进铁壳内,而且原件少线路板小,接地的话可能意义不大了哦。目前使用没得人体干扰问题,也可能是空气电容体积大,而且动片接在远离次级的端头(初级靠近磁棒的端点),所以影响小,我是这样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