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通信电源充电动车

楼主(2017-07-04):
老丈人的电动车电不足,跑不动,电池组是4个12V12AH的铅酸电池,我临时用zxd2400通信电源上了,电压设置最高58.5V,电流限流2.4A,这样的充电参数行不?

网友:
通信电源是可以给电池充电的,不过一般铅蓄电池充电电流选1/10电池容量,12AH的电池2.4A,有点大了。

网友A:
差不多吧,一般充电器也是2A左右,不嫌时间长在调小一点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吧,一般充电器也是2A左右,不嫌时间长在调小一点更好

老头急着回家,电流小了太慢,大了我不大敢调上去,要是48V锂电池就充的快多了

网友:
12AH的电池2.4A,有点大

网友B:
最好是按照2楼,本来铅酸电瓶最好是按照1/10的电流充电,电流过大的话,容易引起鼓包。另外你的电源怎么改的限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按照2楼,本来铅酸电瓶最好是按照1/10的电流充电,电流过大的话,容易引起鼓包。另外你的电源怎么改 ...

不好意思,没能力改造,马云家直接买的改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能力改造,马云家直接买的改好的

电源是买的成品么?自己想学习改造一下手里的铁壳2900U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按照2楼,本来铅酸电瓶最好是按照1/10的电流充电,电流过大的话,容易引起鼓包。另外你的电源怎么改 ...

通信电源带有恒流功能,原设计是由控制模块调整。

网友C:
老头子开着电瓶车,难道充电器不随车带吗?真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头子开着电瓶车,难道充电器不随车带吗?真是的

还真没这个习惯

网友:
如果只是临时用一下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D:
在电池不发热,控制板不明显发热的情况下0.2C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电池不发热,控制板不明显发热的情况下0.2C没问题

充了6小时,电池组温温的,不是很热

网友:
容量的十分之一充电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