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膜键盘另类修复法

楼主(2017-07-04):
以前碰到一些薄膜键盘年久导电层出现断裂的,要么就换,要么就用点导电银浆简单修复一下。
可是这些手上都没有了,那就用普通按键搭好飞线。具体看图。
坛友有好的方法可以交流一下吧

按键引脚定义

按键引脚定义

焊接后开关

焊接后开关

胶水固定,漆包线引出

胶水固定,漆包线引出

背面连接插针

背面连接插针

用回原来的面板

用回原来的面板

网友:
想法和做的都不错,不然就废了机器

网友:
  这也是一种修复的好方法,薄膜排线年旧上面的印刷线路会干涸,成了碎末,机器大的可以用飞线修复。最近修一部kaida收音机显示屏上的数字只有上面一半,拆机检查发现就是这种薄膜排线老化,在光照下明显看到有几条连线断面,碳桨都成了皮,没有可代之物,排线小又密集飞线困难只好放弃。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案例,值得借鉴尝试一下。

网友:
这个很不错是不是按照这个方法就能做一个机械键盘了

网友:
值得借鉴!可以举一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