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空调出风口一事

楼主(2017-07-04):
空调好几年,搬家都搬了好几次,所以担心氟不够了。(现在电流没有测试)

室内温度33度。空调遥控器设定最低温度23度。全功耗运行。运行半小时之后。空调出风温度7.3度。 所安装的空调的房间为25.9度。

好像还行。。。。。大家所以说一下,怎么正确测量

网友:
测高低压,根据环境温度,冷媒型号判断。出风口7.3度没有问题。房间温度与房间性质有关。

网友:
同意,出风口温度正常

网友:
应该是房间大小和空调容量问题    房间过大空调太小或安装位置问题 空调7.3°是正常的

网友:
测一下电流,初步推测一下?

网友:
这温度差不多了,屋子大空调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