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帮我看看,上海 L-864 收录机. 一路声道喇叭发出咔咔响

楼主(2017-07-04):
大神们帮我分析一下,一台上海 L-864 收录机. 音量调最小了,一路高低音喇叭同时咔咔响,不随音量大小控制,就像是爆裂声,间断的“劈啪”、“咔咔”声。咔咔声没有规律,有时候会响一点。把音量开很大,会盖过这个异响。声音能够正常发出,但是音量相比较比另外一路要稍微低一点。老师们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只能说是音量电位器至功放之间的电路用电容之类的元器件漏电喽。

网友:
接地不良或自激

网友B:
音量电位器问题最大

网友:
功能转换开关或电位器等有接触不良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是音量电位器至功放之间的电路用电容之类的元器件漏电喽。

谢谢老师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量电位器问题最大

已经清洗过了 好像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有可能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