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表经常一开机就乱蹦字,奈何?

楼主(2017-07-04):
我用的数字表是胜利9808,经常一开机就乱蹦一个随机数字出来,也不管你是否在测量某个电量都保持不动,如果信以为真就被它坑了。遇到此状况换挡一般无用,除非换到不同电量的档,如从电压换到电阻这个数字会消失,也许电阻档正常,但如果再换回来很有可能还是那个数字。

这表的毛病发作起来把拨盘反复转个十圈八圈貌似能解决问题,但也不一定,开机再关机反复n遍也没用。这么烂的表实在没辙其实可以设置一个硬件复位开关,厂家的技术佬们脑瓜子多少年就转不过弯来,都干什么吃的啊。

有时候急用遇到这情况恨不得将这表砸了,指针表哪会这样!

这臭数字表的电流档长期不能用,因为老是烧保险,换了大保险还烧,干脆不用,换指针表。指针表30年下来很少烧保险,有次放错档表里面都烧糊了,修修照样好使。

于是多年来保持一个习惯就是数字表指针表都用,平常只要数字表神经错乱立马上指针表。现在指针表越来越旧,不舍得继续用了,很想换一个新的接替它,但是现在的指针表做工实在令人怀疑,于是上次就打算入一个MF47D,还发了一个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457544-1-1.html

单论功能这块9808档次不算低,当年花了近300元买的,胜利也算个大牌子,可用起来就那样不省心。

如今数字表太坑,指针表又次,真乃天下无马也!

网友:
不是数字表不好,是没选对表

网友:
单论功能这块9808档次不算低,当年花了近300元买的,胜利也算个大牌子,可用起来就那样不省心。

如今数字表太坑,指针表又次,真乃天下无马也!

这臭数字表的电流档长期不能用,因为老是烧保险,换了大保险还烧,干脆不用,换指针表。指针表30年下来很少烧保险,有次放错档表里面都烧糊了,修修照样好使。

+++++++++++++++++++++++++++++++++

单论功能这辆奇瑞/比亚迪/长安...档次不算太低,当年花了近 3 万元买的,奇瑞/比亚迪/长安...也算个大牌子,可开起来就那样不省心,不是在修车店里就是在去修车店的路上

这臭车的油门不能使劲踩,因为到了红线区会断油,干脆不开了,换单车,使劲踩也很少掉链子,偶尔掉链子了,停路边用手勾搭上去照样好踩。

如今小汽车太坑,单车又次,真乃天下无马也

奔驰就算了,宝马得哭晕在厕所吧

每次有人用福禄克的时候你们就上来鄙视他们,说连个保险管都比我的表贵了,不值得。

然后,又说天下无马

网友:
哈哈!瓦神真幽默大师。
楼主大大应入手F87V,几年内如有乱蹦数字此类神经病问题,回来再狠狠地骂!

网友:
多半是开关的问题,酒精清洗再抹点油试试

楼主:
切磋技术的问题的时候,时不时就让个别人找到炫富的机会,蹦出来大谈技术与经济的关系这点三岁小儿也闹得明白的事儿(金钱万能),这总能让他兴奋得唾沫四溅。快乐感激活的阈值低了些,思维层次也低了些。

依某君之意,技术要是搞不好还研究个毛线啊!直接去买个现成的来玩不就得了?档次低的咱还不买,就买贵的,老子啥都缺就是不缺大把的银子!想当年为了上名牌大学,咱爸为我掏了一百万,还有... ... 你看你们谁能比得了啊????

某君如玩CS,一定想开挂端一颗核弹向对手进攻,这品质连通常的作弊都不能算,太不正常了。用刀刺,拳击干掉目标,那才是有本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档7129表吧?这玩意在我手里一般不超过3年寿命,表盘太密了。国产手持自动档的表如UT71C倒是能用住。

换表之意早有,只是一直没怎么使用,扔了可惜。

看淘宝上什么牌子的数字表都有评价不好的,包括类似9808这样的问题,难于下手。尤其好数字表万一一下烧了可就什么什么都没了。

网友B:
我的胜利980已经18年了,还没有楼主说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胜利980已经18年了,还没有楼主说的毛病。

没办法,买的头一块数表碰到的就是这样的货,之前因为这货能测电感电容(实际并不太需要)艳羡不已,直奔而去。

9808这货的毛病其实不止乱蹦字这一条,实际上现在我测电感电容也不用它,因为测起来也是不靠谱。还有三极管插座里面触片太深,显得管脚不够长,也是不好用。它除了万用表的基本功能如电阻、电压,其它功能都不太靠谱,整个就一电阻表。

网友:
你如果麦块福禄克试试,就不会出现上诉现象,大品牌由大道理,我从上学用MF47系列的,就没把这玩意当做精确测量的工具,只能用来看个大致数据,用一段时间,连欧姆档表笔短接都会指针无摆动,就这样的表,你会用来拿去干活?

网友:
擦擦电路板触点,抹点凡士林就好了

网友:
估计也就是转换开关脏了,拆开清洁一下看看。也有可能是主芯片的问题,不行换个主芯片。

网友:
我的9801也是乱跳,放一会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