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做7642收音机

楼主(2017-07-04):
本机由两片集成电路组成,分别是ta7642和ta7368.经过调试,远远超过9014单管机!白天可以收到10个电台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我用的传统电路,D7642,低端收台优于单管机,功放用D228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传统电路,D7642,低端收台优于单管机,功放用D2282,

2822btl的音量试优于7368的

网友:
楼主把磁棒弄个长点的,效果更好,我做7642的机子都用20cm的磁棒。

网友:
引用 网友B:
7642芯片用这么大磁棒够用了

不错,我也做了一个类似的,用的lm386

网友:
哈哈!我也做了台,功放用的是三个三极管。

楼主:
这机还有待优化,存在飞线两根,等后续更改

网友:
做这种小鸡还是蛮过瘾的,晚上串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7642(MK484) 做的收音机磁棒就这么大可以了。

你可以尝试下用18厘米的长磁棒,然后绕几圈次级接入7642,调整降低其工作电流,这样选择性和信噪比会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传统电路,D7642,低端收台优于单管机,功放用D2282,

用了功放用D2282,岂不是提高点电压可以用“喇叭了”,给个电路图看看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了功放用D2282,岂不是提高点电压可以用“喇叭了”,给个电路图看看呗。谢谢!

是的,用了小喇叭,电路与楼主的差不多,就D7642用的老方案(天线单连用电容再接地),电源用二个1N4148串联取出1.5V供给,音量可调,音量一般大,并不比其它IC功放块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7642(MK484) 做的收音机磁棒就这么大可以了。

我用的是12cm磁棒,用8cm的效果就差了好多!

楼主:
我用的470欧电阻,串联发光二极管,做的1.75v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