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个10灯LED指示的ESR测试仪,坛子里有做过的吗?

楼主(2017-07-04):
看到俄罗斯的一个线路,觉得有点意思,刚好手里信号发生器板,和LED电平指示板都有,稍作改装就可以了。先上下老外的线路

网友A:
中间的是什么芯片?
显示太粗糙,没说最小显示多少欧姆,也没说是什么“刻度”,似乎是线性的。要是线性“刻度”分辨力还好点,要是欧姆“刻度”在低阻部分分辨力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梁山军师一一无用,还那么复杂,我的超级ESR表秒杀毫无压力。

你这种看法,就像数字万用表和指针表比精度,有意义吗?数字表精度远高于指针表了,哪指针表是不是就不该在市场上销售了?
别的不说,如果环境光线不好,你精度再高,能有LED指示的清楚吗?  而且对于批量测试或检修,需要的只是一个定性的判断,合格还是不合格。看LED指示红还是绿即可,  从快捷便利来讲,指针指示的也没什么优势。

网友:
没有做过,为什么不做数字的

网友:
如何定量呢?.

楼主:
这是另外一种,精度应该可以。其实就是想定性测量,要定量测量的就用电桥测试了。

网友C:
现在数字的才卖30元,还能测晶体管等,这个既费事又不好用,没必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数字的才卖30元,还能测晶体管等,这个既费事又不好用,没必要了吧。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图形化 晶体管测试仪,许老师数字电桥都买了,和我需要的还有点差距,所以自己再做个练练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另外一种,精度应该可以。其实就是想定性测量,要定量测量的就用电桥测试了。

梁山军师一一无用,还那么复杂,我的超级ESR表秒杀毫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梁山军师一一无用,还那么复杂,我的超级ESR表秒杀毫无压力。

ESR表指针的和LED指示的相比较 不足的地方是,1:环境光线暗,指针的指示不如LED的清楚明确。2,抗震抗摔能力远不如LED指示。 3,对于批量定性测量,只须判断好坏的场合,指针表也不如LED的方便快速。  4,外形尺寸也大于LED指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是什么芯片?
显示太粗糙,没说最小显示多少欧姆,也没说是什么“刻度”,似乎是线性的。要是线性 ...

老毛子的芯片是自成一家,只找到了内部芯片电路图,指示部分的LM3915也不是线性指示的,属于对数指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毛子的芯片是自成一家,只找到了内部芯片电路图,指示部分的LM3915也不是线性指示的,属于对数指示的 ...

这张图对不上号。对数指示好,但是还是需要具体的读数,因为要和正常电容比较。这样显示就不能查表了,只能找正常电容来相互对比(因为机器本身有误差)。
虽然要求不精确,但是对性能不良或表现出性能退化的电容还是有意义的。例如正常值是0.1欧姆,量下来0.3欧姆,对于新电容说明天生性能不好,这样的电容不用为好,或者用于要求低的地方。如果是旧电容,说明已经在损坏,即便机器现在还能用也需要换掉。
至于在暗处有优点,但是实际情况是在暗处你能看清楚电路板吗?反正我不行,我需要很亮的灯,特别是现在LED和节能灯,看起来很亮却看不清楚,比白炽灯差远了。反过来白天有可能看不清楚,估计要白发红那样的LED,高亮的可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张图对不上号。对数指示好,但是还是需要具体的读数,因为要和正常电容比较。这样显示就不能查表了,只 ...

谢谢指教,我自己测试,好的电容和失效的电容ESR相差很大的,根本无需那么高的分辨率精度,还准备加个蜂鸣器,可以自行设定发声的阻值,这样使用起来更方便些。

网友:
支持DIY,乐趣所在,实用最好,学习了。

网友D:
有一期电子制作尚有,用LM324做ESR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期电子制作尚有,用LM324做ESR表

谢谢关注,是这种线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DA2用什么代替?另外,LM3915用3914代替可以不?

这个芯片比较特别,俄罗斯自产的,可以通过外部电阻控制输入输出信号压缩比率, 没有类似产品可以直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