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收音机中周脚的号码

楼主(2017-07-04):
下面是海燕T241中频电路图和PCB图,其pCB图是有2个版本的,貌似一款是1980年前生产的,一款式1980年后生产的。

刚才发现一个问题,就是TTF-2-7和TTF-2-8的8.2p(6.8p)耦合电容接线方式不同。

现在脑子一片迷糊,求路人老大指点一下:图中红框中的TTF-2-7/8中周1和3是各对应那只脚?

设定是2脚抽头,3脚为圈数少的脚(2-3比2-1圈数少)

求指点。

网友:
原理图是从左到右的,PCB图和原理图一样,也是仰视图,但是画法从右到左的。,和教材上的一样,没有什么特别,只是PCB画图的顺序有些变化。

楼主:
2块PCB图,耦合电容的接法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红宝书”,TTF-2-7和TTF-2-8的腿脚序号是3、4、5,按教科书上的图解,自上往下排序,7是5、4、3 ...

TTF-2-7和TTF-2-8的排序不一样?

我理解是:-7和-8的中周如果排列整齐一顺,3.4.5脚应该也是一致的。

网友:
序号只是作者或是厂家便于称呼,其实随便什么序号,随便怎么数随便怎么标都是可以的。只是从集电极出来如果是50匝那Q值高,但输出不很高,集电极出来如果是70匝则输出大Q值并不会太高但输出大。这个要看你的需要。如果是第一中放,从集电极出来以50匝为好,但如果是从第二中放的集电极出来,则可50匝也可70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