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制作了几块板子

楼主(2017-07-04):
最近学习矿坛专用PCB制作6.0版,尝试制作了几块板子,拿出来献丑,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再就是请教大家,焊盘如何做得大一些,现在用的是标准圆形焊盘,感觉偏小。
三块板子分别是上海312主板、卫星9101、工农兵403——

补充内容 (2017-7-5 05:01):
感谢版主及各位朋友的鼓励!

网友A:
您这焊盘根本就没画上,这怎么用?画板先画焊盘,再用线条连接起来,这也是个经验,先画焊盘后画线的话容易确定位置,不容易出错。

网友:
焊盘确实小了。等高手支招吧

网友B:
尝试就做这么好,赞一个。

网友C:
留白太多了,相对的线径和焊盘就小了,多焊接几次,马上起铜皮

网友D:
楼主一出手,就给人惊喜!刚刚开始制作印制板,就制作的如此之好啊!

网友E:
用大焊盘覆盖在小焊盘上可以吗?效率低些,要不你把封装全改了,一劳永逸。

网友:
试做就这么好,正式做还了得! 焊盘是小了,后期拆修有点麻烦。

网友F:
xinjun老师,您这第一次出手,就做的这么好看,真是高人啊!
用的是Sprint Layout 6.0吗?
焊盘大小和走线粗细都可以设置的哦,另外还可以自己根据元件尺寸,设定好元件,比如10*10的中周、223P的介质双联等等,以后再做的时候,直接从元件里面往板子上面拖放就行了。
是热转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尝试就做这么好,赞一个。

感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留白太多了,相对的线径和焊盘就小了,多焊接几次,马上起铜皮

朋友说得对。今后注意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xinjun老师,您这第一次出手,就做的这么好看,真是高人啊!
用的是Sprint Layout 6.0吗?
焊盘大小和走 ...

非常感谢朋友的指点和提醒,我现在搞中周焊盘孔的时候,都是估计间距,笨死了!。对,我用的就是6.0,采用热转印(买了转印机,很好用)。朋友说得设置焊盘大小的菜单在那个位置呢?我先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大焊盘覆盖在小焊盘上可以吗?效率低些,要不你把封装全改了,一劳永逸。

应该可以,问题是现成的大焊盘找不到,我只能用其他圆图形替代,然后覆盖。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一出手,就给人惊喜!刚刚开始制作印制板,就制作的如此之好啊!

感谢超版鼓励。我现在搞得这三个板子,都是参照原电路印刷版走线相对平直的,所以容易一些。再就是,热转印机很给力。我没有坛内那些高手的技术,可以用电熨斗等方法转印,只能图省事,买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焊盘根本就没画上,这怎么用?画板先画焊盘,再用线条连接起来,这也是个经验,先画焊盘后画线的话容易 ...

我就是先放置的焊盘,然后再连线。因为焊盘直径太小,加之我的连线较粗,看上去像是没有焊盘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先放置的焊盘,然后再连线。因为焊盘直径太小,加之我的连线较粗,看上去像是没有焊盘似的。

焊盘是可以改大的,双击焊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xinjun老师,您这第一次出手,就做的这么好看,真是高人啊!
用的是Sprint Layout 6.0吗?
焊盘大小和走 ...

焊盘规格菜单找到了,就在眼前,没仔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是可以改大的,双击焊盘试试。

谢谢关注和指点,我找到焊盘规格的菜单了。

网友G:
高,实在是高!如果能做个2P3的就更好了!

网友H:
晕,又加超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朋友说得对。今后注意这个问题。

能不能我发PCB文件给你,你帮我腐蚀板子呢?资源共享,有偿合作嘛。自己做一块板子自己用,太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晕,又加超分了。

感谢老猪同志加分(超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我发PCB文件给你,你帮我腐蚀板子呢?资源共享,有偿合作嘛。自己做一块板子自己用,太浪费了。

好的,没问题。文件过来之后,我怎样把文件导入制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实在是高!如果能做个2P3的就更好了!

朋友在做2P3?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没问题。文件过来之后,我怎样把文件导入制版软件?

我直接给你layout6.0文件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给你layout6.0文件就可以了吧?

不知道,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也是这个意思,既然有这个技术,又买了一些设备材料,为论坛里的爱好者提供有偿服务吧。我们把印 ...

哈哈,能为爱好者服务是好事。问题是,我也是刚入门者,不一定能胜任此任务。再者,我本人也是个“大忙人”,也有一大堆要做的事情,恐怕拿不出更多的时间做这些事情。不过,朋友确有需要帮忙的,我忙里偷闲可以兼顾一下,望能理解。

网友J:
楼主,制作的如此之好啊!羡慕,能否上个电钻工具照片看看,是什么样的,我准备买一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制作的如此之好啊!羡慕,能否上个电钻工具照片看看,是什么样的,我准备买一个。谢谢

我买的是小台钻,电源可变速,动力没有问题,但是用手操作不太方便,不建议买这种。不过,还是给你个链接吧,作为参考。建议买个微型手钻,网搜一下,应该有不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51vsp2h85ac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制作的如此之好啊!羡慕,能否上个电钻工具照片看看,是什么样的,我准备买一个。谢谢

我买的是小台钻,电源可变速,动力没有问题,但是用手操作不太方便,不建议买这种。不过,还是给你个链接吧,作为参考。建议买个微型手钻,网上搜一下,应该有不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51vsp2h85ac

网友K:
我喜欢大焊盘,最常用的是2.5-3.0的,小了容易脱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喜欢大焊盘,最常用的是2.5-3.0的,小了容易脱

朋友说得对。

网友D:
楼主这次热转印,虽说焊盘有点不理想,但其它方面都是成功的。真的是很值得庆贺的一件事!

网友D:
楼主的热转印纸,是从哪里买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热转印纸,是从哪里买来的?

回超版,我是从卖转印机的商家连同其他耗材一块买的,这是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2370996241&_u=61vsp2h53af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次热转印,虽说焊盘有点不理想,但其它方面都是成功的。真的是很值得庆贺的一件事!

感谢超版鼓励。焊盘大小问题已经解决了,还是原先对软件菜单看得不仔细,仓促上阵,今后应该会好一些。初次制作,效果还说得过去。但是还有许多不足,比如热转印效果不均匀,不知是覆铜板不够平整,还是转印机的问题,抑或是我操作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每次转印总有个别处不够清晰,有的地方转印纸上的碳粉没有完全附着在覆铜板上,还要用记号笔补一下。

网友H:
把文档共享一下?既想偷懒,也想偷技术。但不会用于商业目的。

网友G:
我现在只能弄弄“矿石机”、单管机,玩不了那高端的。
只是看着坛子上对2P3评价“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文档共享一下?既想偷懒,也想偷技术。但不会用于商业目的。

哈哈,可以的,不知道怎样传给你,提示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可以的,不知道怎样传给你,提示一下。

或者压缩成zip文档上传到论坛。这样大家都可以共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只能弄弄“矿石机”、单管机,玩不了那高端的。
只是看着坛子上对2P3评价“经典”。

其实,单从装机角度讲,从单管机到多管机、从直放机到超外差,不是什么万里长征,只要专心致志,不怕失败,善于总结,勤于动手,做到是不难的。我去年初还在鼓捣单管机,后来两管机、四管机,差不多半年的时候,对超外差还一头雾水,再坚持一下,仿佛一瞬间就“开窍”了!我觉得,这里的关键是多动手、多实践、多动脑、多总结。而多动手是前提。
对了,还有一点很关键,多向高手请教学习。

网友:
目标,30+管机

楼主:
哈哈,没有那么大的胃口。文件已发,接收试试看能打开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没有那么大的胃口。文件已发,接收试试看能打开吧?

OK,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OK,收到,你没有在上面放元件?感觉就象看天书呀。

哦,我把这茬给忘了。 因为我自己有印刷电路图,安装时直接按图索骥便可,给别人看就不行了。我现在还不会往上画元件,等我学会之后再把图发给你。望耐心等待。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哦,我把这茬给忘了。 因为我自己有印刷电路图,安装时直接按图索骥便可,给别人看就不行了。我现在还 ...

好的,期待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的,期待哈。。。。

因为不是专业制作,也不是为了好看,更因为我是“实用主义者”,所以我对学习放元件不是很积极,慢慢来吧。阁下如果忍无可忍,立马想动手装机,不妨找来印刷电路板图对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因为不是专业制作,也不是为了好看,更因为我是“实用主义者”,所以我对学习放元件不是很积极,慢慢来吧 ...

我也不急,我只是想偷懒。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不急,我只是想偷懒。

我刚才看了一下已经做过的制版图,发现工农兵403的电路图不全,有三分之一没有画上,估计给你的图也是这样。回想了一下,可能是我最后没有保存就退出了,不然怎么会不全呢?我打印的时候明明是全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才看了一下已经做过的制版图,发现工农兵403的电路图不全,有三分之一没有画上,估计给你的图也是这 ...

反正,我目前看不懂,不敢动。

网友F: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朋友的指点和提醒,我现在搞中周焊盘孔的时候,都是估计间距,笨死了!。对,我用的就是6.0, ...

10*10中周的脚距,45度角刚好放到洞洞板里面。洞洞板的孔间距是2.54mm,乘以根号2就是中周的脚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和指点,我找到焊盘规格的菜单了。

中周等元件库的制作

以10*10中周为例,斜45度仿制刚好可以插入2.54mm的洞洞板
因此,可以预设Layput的网格间距为2.54mm,然后斜着45度点5个中周的焊盘,如下:

把这5个焊盘都选中,然后点右键,锁定组件,再右键,旋转

加上边框(选另外的层),

还可以加上外壳接地的焊盘,一般是红框的中点处。

选中这个中周,可以点击菜单“文件”--另存为元件。

下次就在元件库里面拖出来即可。根据布局适当旋转即可。

网友:
一般而言,标准元件的脚距都可以在网上查封装尺寸。如果确实查不到,可以在坛里面问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10中周的脚距,45度角刚好放到洞洞板里面。洞洞板的孔间距是2.54mm,乘以根号2就是中周的脚距。

感谢Booooby老师的指点帮助!我现在用的是这个笨办法,我量了一下,10*10中周两腿的间距大致是7mm,画板上纵横都有精确的标尺,拖动焊盘的时候,从焊盘中心的延长线上可看到纵横精确尺寸,这样确定中周的腿脚距离就没有问题了。不过,还是老师的方法更科学,我试试看。

网友L:
引用 楼主:
感谢超版鼓励。焊盘大小问题已经解决了,还是原先对软件菜单看得不仔细,仓促上阵,今后应该会好一些。初 ...

这是热转印的通病,我用电熨斗转印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是热转印的通病,我用电熨斗转印也是这样的,

用电熨斗转印是高手啊!我估计转印不均匀可能与转印机关系不大,而与激光打印机打印在转印纸上的碳粉多寡以及碳粉的附着力有关。我以前的激光打印机可以调整着色多寡,现在这台好像不行,没有那个选项。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用电熨斗转印是高手啊!我估计转印不均匀可能与转印机关系不大,而与激光打印机打印在转印纸上的碳粉多寡 ...

高手谈不上 你也可以轻易做到,我在制作PCB时普遍有两个问题,就是碳粉附着力不好,有的地方掉粉还的有记号笔,另外就是碳粉上用放大镜看有砂眼,我始终没解决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Booooby老师的指点帮助!我现在用的是这个笨办法,我量了一下,10*10中周两腿的间距大致是7mm,画 ...

我都是拿一块标准洞洞板,然后拿元件往上插来对比确认焊盘位置及封装的,这个方法比用卡尺量方便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L:
高手谈不上 你也可以轻易做到,我在制作PCB时普遍有两个问题,就是碳粉附着力不好,有的地方掉粉还的有记 ...

砂眼不用放大镜也能看到,只要不断线,可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都是拿一块标准洞洞板,然后拿元件往上插来对比确认焊盘位置及封装的,这个方法比用卡尺量方便有效。

嗯,是个好办法。但比较起来,Booooby老师的方法更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