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捣鼓一款胆机用开关电源,70W+70W,适用于单端胆机

楼主(2017-07-04):
答应给朋友做一台6P3P小单端玩玩,要求体积尽量小,以前弄的250W胆机专用开关电源有点大,干脆重新再弄个小点的。
以前做过高低压只用一只变压器的电源,虽然也能用,但有些缺点不算很满意。后来再做电源都换成高、低压分开的双路电源了,灯丝和高压分别由相对独立的电路输出,高压电源再加上适当的延时和缓启动,避免高压冲击。
这个电源也是高低压相对独立的结构,每路最大功率70W。

正在布的板子,差不多了,再花点时间优化优化,就送去打板:

成品外观是这个样子,铝机壳既当散热片又起到屏蔽作用:
三围大概是157*96*40的样子,置于胆机机箱内部、输出变压器下方。

大概参数6.3V10A+300V220mA左右吧。高压可以定制,总功率(高压)不超过70W就行。再大的功率就需要换方案、重新画板、换壳了。
因为是双面板自己腐蚀PCB比较麻烦,这次送出去打板。板子发回来大概有10块,自己用不完,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想试试开关电源,备件时可以多买点,多做出几个。

补充内容 (2017-7-5 15:40):
统一回复感兴趣的朋友:
因为是两路电源合体,成本不会很低,具体的还没细算。打算先做个样品自己装机用,表现好的话再测算成本,做几个大家一起玩。

网友:
先谢谢楼主。如果有多余的请匀我两块。有套件更好。请PM我价格

网友:
我也要,希望原件孔设计成支持多种尺寸原件的

网友:
楼主给个报价吧,我打算定一个。

网友A:
楼主给个报价吧,合适定一个。

网友:
请问楼主高压最高能做到多少?还有低压能否多分几组输出,并且可以微调呢?

网友:
支持胆机用开关电源
支持对外定做
。。。。。

网友:
楼主我也要一个请搞知如何打款!

网友:
看来对电源得重新更改观念了,不知道套件成本如果?

网友B:
我的300B用的开关电源:

网友C:
什么IC控制的?看不出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IC控制的?看不出来呀

OB2269,发热比TOP系列芯片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个报价吧,合适定一个。

还没仔细算,因为实际上是两路电源合体,成本应该不会太低。

网友:
这个有市场,👍一个

网友:
严重支持开关电源!!!

网友:
支持楼主,养牛实在是太费劲了

网友:
开关电源很不错,楼主多弄些造福矿友吧,高压180-240-280-300-320-380-500都做几个,

网友:
建议楼主设计几款经典的开关电源进行众筹,既能解决经费问题,又能满足大家的愿望。

网友:
支持楼主,尽快量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仔细算,因为实际上是两路电源合体,成本应该不会太低。

算好了,公布下价格。

网友:
合适了也搞套

网友D:
你好老弟一直想咨询你开关电源一个问题,我以前做FU-81【12.6V10A】功放时准备用12V开关电源给灯丝供电,结果是用12V30A的试了有时可以亮有时一启动就保护了【关机】估计启动电流太大了造成保护后来放弃了,前几天看了隔壁论坛一个老烧做7092用开关电源给灯丝供电,7092灯丝是6.3V35A他用了400W的开关电源,【那就是6.3V60A左右的开关电源】最后他是加了缓冲线路,而且降温风扇噪声很大又换了低噪声风扇。我不是一直想折腾我的分体FU-81功放吗【实际现在所有元件都齐全了】,如果用开关电源给灯丝供电这样可以减少重量和少占地方。问问老弟如果我用12V1000W的开关电源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开关电源的重量达到多少?是否会产生高频干扰?【我这里家电回收经常有2手的开关电源,如果有可能我想再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老弟一直想咨询你开关电源一个问题,我以前做FU-81【12.6V10A】功放时准备用12V开关电源给灯丝供电,结 ...

您的分析正确,因开关电源的过流保护比较“敏感”,灯丝冷态电阻又较小,冷机启动时保护了。
灯丝电流总值是多少?总电流再加50%的余量,应该可以放心使用了,但需要改改电源增加缓启动。应该就是增加几个阻容件的事,您把电源板子正反面拍几张清晰照片发上来,看看能不能简单改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分析正确,因开关电源的过流保护比较“敏感”,灯丝冷态电阻又较小,冷机启动时保护了。
灯丝电流 ...

谢谢老弟的回复,那4个开关电源【可能是30A输出】因为实验不行去年就出掉了如果有可能再去家电回收找几个试试,等找到合适的开关电源后再让你看看吧。【淘宝2手的12V1000W开关电源要几百元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的300B用的开关电源:

请问这电源是成品?多少钱入手的呀。。

网友:
支持一下,价格合理想要一个

网友:
等待报价要几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电源是成品?多少钱入手的呀。。

板子优化的差不多了,可以送去打板。
少量做,板子12-17元/片,成本够高。

网友F:
250w胆机专用开关电源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如果是买的,请说说在哪里买的?

网友G:
我觉得体积还是大了点。我准备做一只放在牛罩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250w胆机专用开关电源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如果是买的,请说说在哪里买的?

250W那个也是自己做的,灯丝用反激拓扑,高压LLC。
理论上性能比这个双路反激要好,但体积大一号,时候用在推挽电路上。

网友H:
楼主啥时搞个众筹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大家一起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体积还是大了点。我准备做一只放在牛罩里。

做成扁平状可以放在机箱内部(常规的外露式机箱,输出变压器下方正好放电源盒),机箱上方可以省掉电源变压器,整机体积会减小不少。

牛罩塞进这个电路是可以的,但安装固定板子比较麻烦,散热也是个问题。

网友:
不喜欢贴片元件的电源,故障率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啥时搞个众筹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大家一起分享。

不太了解众筹怎么搞,准备打10块板子先做1-2个样品自己用。
如果性能稳定可靠,再备件,用剩下的板子再焊个7-8块大家一起玩。

网友I:
开关电源挺复杂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开关电源挺复杂的。

当它个功能模块看,事情就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当它个功能模块看,事情就简单多了。

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你好老弟一直想咨询你开关电源一个问题,我以前做FU-81【12.6V10A】功放时准备用12V开关电源给灯丝供电,结 ...

老兄遇到的问题,也跟我点833灯丝的过程一个样,我是在“bg1trk”兄的指导下,用简单的方法解决了,本坛有帖子你可以去看看也许会有帮助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89860-3-1.html

网友L:
自从有了开关电源之日起,中波广播和中波收音机就没消停过,开关电源的优点不在重复,就说它的弊端,1、可靠性没有变压器高,2、100K Hz高频谐波对电网及其他电器的影响,3高频辐射对人的危害,看看国外开关电源的设计,从电源EIMl滤波器开始就把干扰和辐射作为重点,从滤波器的双模磁芯开始到开关变压器,都是里三层外三层加以屏蔽,最后还是有大量的辐射溢出,更不要小看10块钱一个的手机低劣的充电器、一个节能灯、一个LED灯泡,都会是你的工作及生活环境处在强烈的干扰和辐射中,假设有一天全世界都不再用开关电源,想想我们身边的电磁环境有多么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L:
自从有了开关电源之日起,中波广播和中波收音机就没消停过,开关电源的优点不在重复,就说它的弊端,1、可 ...

∵ 没网上,没微信,没信号。
    19点正上床睡觉(炼习做♀♂)。

∴宁可没中波,不可没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已成为继:水、空气、淘宝网以外地球最重要的▲&☆★了哟,亲。

网友J:
∵ 没网上,没微信,没信号。
    19点正上床睡觉(炼习做♀♂)。

∴对于中波爱好者说声,节衰顺变吧。
   宁可没中波,不可没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已成为继:水、空气、淘宝网以外地球最重要的▲&☆★了哟,亲。

网友:
引用 网友J:
∵ 没网上,没微信,没信号。
    19点正上床睡觉(炼习做♀♂)。

没有开关电源=人类文明倒退100年

网友:
引用 网友K:
老兄遇到的问题,也跟我点833灯丝的过程一个样,我是在“bg1trk”兄的指导下,用简单的方法解决了,本坛 ...

谢谢朋友的提示,等有机会去回收再找一些大功率开关电源折腾试试,实际如果用这个开关电源供电可以减少机器重量和用占空间,【前几年用手里面很多的开关电源试过不行就放弃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太了解众筹怎么搞,准备打10块板子先做1-2个样品自己用。
如果性能稳定可靠,再备件,用剩下的板子 ...

楼主先设计好方案,根据人数大约计算好成本,然后大家交一部分钱,小批量试制,成功后批量做。可以看下淘宝众筹。

网友:
还要订下免责条款,淘宝名言:DIY有风险,Diyer水平有离散性,慎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先设计好方案,根据人数大约计算好成本,然后大家交一部分钱,小批量试制,成功后批量做。可以看下淘 ...

板子打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先设计好方案,根据人数大约计算好成本,然后大家交一部分钱,小批量试制,成功后批量做。可以看下淘 ...

重复,编辑掉

网友:
板子不错
预祝成功!

网友M:
冒昧问下楼主,打算第一批做几套呢?可否匀给我两套?

网友:
很期待,到时候要2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冒昧问下楼主,打算第一批做几套呢?可否匀给我两套?

PCB打了10块,但手上的备件只够做1-2块的,等弄完测试好了,如果效果满意再买件把剩余的板子都装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打了10块,但手上的备件只够做1-2块的,等弄完测试好了,如果效果满意再买件把剩余的板子都装上。

OK,静候楼主佳讯!

网友:
支持开关电源在胆机当中的应用,关注中……

网友(2017-08-25):
这帖子怎么沉下去了呢

网友:
支持胆机有开关电源。。。

网友:
预祝成功!我也想要1套。

网友:
我排队也要一套这个开关电源

网友:
这开关电源比线性电源复杂的多,理论上讲故障率也高,除了重量轻点外优点不明显!

网友N:
支持胆机有开关电源。。。本人的胆耳放用的就是通用的开关电源。世界是发展的,发烧也是要进步的,只有人的耳朵是随着年龄的增高而退化的,这没有办法。
      支持楼主的创作,本人想如果灯丝和高压都搞成可调压的,那就完美了。如灯丝2.5--6.3V,高压200--600V.这样适应面就很大了,可以说中小旁热式胆管可以通吃了,当然用直热管做功放还要增加低压灯丝的个数才行。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支持胆机有开关电源。。。本人的胆耳放用的就是通用的开关电源。世界是发展的,发烧也是要进步的,只有人的 ...

都可调的话要用两个完全独立的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N:
支持胆机有开关电源。。。本人的胆耳放用的就是通用的开关电源。世界是发展的,发烧也是要进步的,只有人的 ...

可以做到小范围内电压可调,调节范围太大,输出电压处于高端或低端时,电路会不太稳定。
不是实验电源,对于给特定电路供电的电源,定制所需电压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保证电源性能。
这块板改输出电压不难,改次级匝数和反馈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都可调的话要用两个完全独立的才可以。

这个电源就是把两个独立的电路“挤”到一块板子上,高低压完全独立,可分别微调输出电压,但高压晚于低压30秒启动,只不过共用了市电整流滤波电路。

最近事多,打好板子一直没动手调试,看来要抓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也觉得是。特别高压部份,市电已经220v,整流滤波后有+300v,弄一大堆零件后还是300v.是不是用点冏。不 ...

优点还是有滴,比如说稳压,变压器做不到。再比如说适应全电压输入,输入AC100-260V都能工作(这板子没弄这么宽,按180-260V设计的),变压器也做不到。

做这个电源的初衷是要给朋友做台胆机,要求体积尽量小。以前做过的那台6P3P推挽,垂直投影一张A4纸大小,要按着那体积做,用传统变压器达不到要求。

网友:
开关电源用在胆机确实不错!灯丝及高压能分组就更完美啦!

网友:
用这个电源节省能源。

网友:
引用 网友Q:
绕口令?我听不懂,也不敢买,我还是玩成名的公认经典吧 等301大棒清理后,再看有啥国产可玩儿的

老师的无孔不入,不愧为“门”专家!

网友:
引用 网友O:
都可调的话要用两个完全独立的才可以。

谢谢老兄,实际上我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N:
楼主你好,辛苦了。本人有个建议,目前国内各个胆机论坛上制作胆机的帖子大部分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小概率的6P1、6P14/15、6V6/6p6p搞的小推挽或单端,另一些是以807、FD422、EL34搞的单端或推挽,而FD422单端的难度就在于灯丝的交流噪声难以克服,而用开关电源则迎刃而解;你现有这款开关电源用于小功率管已经绰绰有余;如果有空可开发一种灯丝2--6.5V可调电流不小于10A(独立的3组或4组)。高压在400--600V/0.4A(可多点电压小范围可调如30--50V调整范围),就能够适应目前绝大部分烧友的要求了。我目前的单端机是用了多个独立的开关电源来满足以上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你好,辛苦了。本人有个建议,目前国内各个胆机论坛上制作胆机的帖子大部分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小概率的 ...

朋友你好,较大功率的胆机专用电源以前做过。
反复做过好几个电源,总结的经验是功率做到100多瓦以上时,反激拓扑发热不好控制,需要风扇强制散热,因风扇有噪音不适合用在音频功放上。所以之后再弄的电源,150W以上时都改用LLC拓扑了。

下面这个电源比较复合您的要求,灯丝2组6.3V、5A,高压400V(调节范围380-420V)、0.45A。

下面是满载试验时的图片,6.3V串联为12.6V,负载是汽车灯泡,5A电流功率60W以上。高压400V,负载是白炽灯,电流0.45A。

下面是用6P3P推挽做负载进行测试时的图片,这机器原配的是一个之前DIY的100多瓦的电源:

LLC的优点是效率高干扰小,适合用在音视频设备上。缺点是输入电压范围窄,需要宽电压输入时要配APFC才行,上面那个电源受机壳大小限制,没加APFC。您提的几个要求,修改个别元器件参数就能达到。灯丝变压器磁芯换成ER40,功率能到100W以上,多绕几组灯丝输出,负载能力可以达到您的要求。高压磁芯换成ER42甚至更大点,目前用的IC能把功率提到350W以上,600V时能有0.5A以上的负载能力。
业余爱好,往往是做一个电源调试好后就扔一边了,资料整理好后收藏。牵扯到安全用电问题,电源这类玩意,不敢轻易拿出来给大家用。本帖这个电源,测试好后如果想多做几块,变压器也要拿出去打样,DIY的变压器自己玩玩尚可,“量产”还是不放心。总之,挺麻烦。

网友:
啥价格?fu-7单端用,定一个!

网友N:
谢楼主,我本人对开关电源不懂,曾购多个开关电源用于胆功放电路,有一款开关电源,是淘宝上称专用于胆机的,实用效果不好而弃之,另有一款宽输出电压的开关电源,自己添加了启动限流电路后,用于耳放使用至今一年有余,一切正常,
由于我diy搞的胆功放末级管都是直热型的如FD422和1624等管,所以灯丝电压要求可调的如2.5V--6.3V/5A两组,另一组6.3V/3A用于电压放大级灯丝,对于高压的调压,如果不能大范围的调压,能否可把主变压器做成可更换的,用插件结构来满足使用呢?或者是多抽头形式的,需要什么电压焊上对应的抽头。这只是我海马行空的胡思乱想,也许开关电源根本不能这么做,叫大家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谢楼主,我本人对开关电源不懂,曾购多个开关电源用于胆功放电路,有一款开关电源,是淘宝上称专用于胆机的 ...

某类开关电源实现输出电压大范围可调,是以牺牲性能的前提下实现的。而有些种类的拓扑,从原理上讲就做不到输出大范围可调。
您更换变压器的设想是可行的,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对于特定的电路,输出电压主要取决于变压器参数。
变压器预留多个抽头,再辅以10%左右的可调范围,就可以做出您设想的、通过更换不同抽头来实现输出电压大范围覆盖。如果想做个用于胆机电路的实验电源,可以这么干。

这块电源和您的设想有些类似,高压实际上是两组串联,中间有个150V没有引出。

网友:
开关电源做胆机6.3V10A+300V220mA

网友M(2017-11-02):
不知道楼主最近电源测试得怎么样了?我还等着分杯羹呢。

网友:
这个太复杂了,用电脑的开关电源换个IC就可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知道楼主最近电源测试得怎么样了?我还等着分杯羹呢。

近两个月接了个别的事,业余时间都占用了。等忙过这段时间再完成这个电源,不会太监的。

网友:
感觉楼主应该众筹一下。

网友:
我也想等楼主完成了搞个成品试试

网友:
这个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