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f47万用表 10k档 不短接表笔指针也会偏转 无法使用

楼主(2017-07-05):
求助 一台 mf47万用表 95年 南京仪表厂产 被亲戚拿去用 大概弄错档位 烧了 冒烟。目前 10k档 不短接表笔指针也会偏转 无法使用 电池已经换过 故障依旧。打开后盖 看到有个电阻烧了。请大家帮忙看看 是这个电阻的原因吗?

楼主:
这个电阻现在只能看到两条绿线 一条棕线

网友A:
查电路图有个55.4k电阻。

网友B:
找电路图换电阻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电路图有个55.4k电阻。

谢谢你 能确定是这个电阻引起的10k档位故障吗?有此表电路图的话 能不能发一份给我。ahbyh@163.com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电路图换电阻就正常

谢谢你 能确定是这个电阻引起的10k档位故障吗?有此表电路图的话 能不能发一份给我。ahbyh@163.com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 能确定是这个电阻引起的10k档位故障吗?有此表电路图的话 能不能发一份给我。ahbyh@163.com 多谢

度娘,大把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 能确定是这个电阻引起的10k档位故障吗?有此表电路图的话 能不能发一份给我。ahbyh@163.com 多谢

南京电表厂和南京仪表厂一样吗?我97年的金川47表电路板和这个不一样。

网友D:
我的47表X1档调不到零,电池是新的没有问题,15欧姆电阻没问题,X10可以调零,其他档也没问题不知是何原因,请师傅们给解答一下,谢谢,金川47.

网友:
电池架,表笔等,有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47表X1档调不到零,电池是新的没有问题,15欧姆电阻没问题,X10可以调零,其他档也没问题不知是何原因 ...

还是电池不行,你可以用另一块万用表测一下X1档调零时的电池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结构很容易产生漏电,清洗电路板,就能解决

网友:
这多半是电路板某个局部烧坏引起的漏电短路,仔细排查清洗吧。多年前,人家当垃圾扔给我一个U-10万用表,就是这种毛病,其胶木板颜色很暗,烧坏的部分不容易看出来,害得我找了好长时间才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