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冰箱冷冻室制冷不足

楼主(2017-07-05):
家里的冰箱出问题了,冰箱是海尔 bcd-228wbsv,冷藏室和变温室应该都正常,冷冻室达不到设定的温度,好像只能到-9度左右,压缩机也一直工作不会停机。还有这个冰箱的散热是两个侧边还是只有一侧的?现在是冰箱的左侧边发热,右侧边没热量,以前的时候没注意是一边还是两边的。求助大家给分析下,这个会是管路和问题还是控制电路的问题?要是管路问题就只能找人修了。

网友:
冰箱使用要按说明书的要求进行维护,建议你按要求进行。

网友A:
制冷济不足或许循环系统有微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冷济不足或许循环系统有微漏。

这样看来只能请人修了。

网友:
海尔内漏的多,找人修吧

网友:
如果压缩机一直不停工作,冷冻室达不到温度,可能是制冷剂漏了或压缩机效率低了,这种情况可以先加制冷剂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外部管路 有没有漏油部位?如果是内漏可能维修会成本较高,或者不如更新合适?推测不一定准确?

网友B:
见过一冰箱冷藏室结冰,压缩机不停。试换冷藏室温控探头,故障排除。

楼主:
经过长时间观察发现温度也能达到设定的-18度,但感觉不够稳定,有时过去一看温度又升高了,但过段时间又是能降回去的,外部管路没发现有漏油的地方,怀疑有内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过一冰箱冷藏室结冰,压缩机不停。试换冷藏室温控探头,故障排除。

这个应该是冷藏和冷冻独立的,和冷藏室的没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