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子管收音机的改造方案

楼主(2017-07-05):
由于父辈的影响,我少年时代就学会了安装直流电子管收音机。我接触的第一支电子管是2П2П,也就是后来的2P2。退休后为了打发时间,便又重操旧业,玩起了电子管音响。在矿坛上神游了几年,发现不少朋友仍然热衷于电子管收音机,而且主要是玩用电池供电的直流电子管收音机。
电池供电的麻烦之处是需要甲、乙两组电池,一组电流大、一组电压高,两者不能兼容。此外,2P2之类的功率管输出太小,只有几十毫瓦,即便是推动高灵敏度的扬声器,也有些勉为其难。我一直设想:若以2SJ77之类的场效应管代替2P2做功率输出管,便可以一举解决上述的两个问题,是否值得一试呢?今天我将方案公诸于众,肯请矿坛上的朋友斧正。

楼主:
具体的电路如下图所示:在此电路中,变频、中放、检波与低放等部分借用了上海742直流电子管收音机的电路,而功放则以场管2SJ77取代2P2。

楼主:
2SJ77的置偏电压由LED稳压后提供,通过调整2SJ77的源极电阻可以使其漏极电流等于电子管的灯丝电流,然后把电子管的灯丝串联在2SJ77的漏极电路中,利用其漏极电流点燃灯丝。2SJ77的输出变压器以及两边的电容器为灯丝电路构成了一个CLC型的滤波器。对于图中的这套进口管应将2SJ77的漏极电流调整为50mA,如使用国产管则可调整为30mA。

楼主:
由于2SJ77的输入电容较大,而1S5的阳极电流太细,所以本电路在两者间插入了一级晶体管射随,以改善它们的匹配。射随级与1S5之间为直耦,故仅增加了两个零件。用2SJ77取代2P2做功放管后,由于该级的电流大幅度增加,所以输出功率也从数十毫瓦增加到数百毫瓦,解决了2P2的音量问题。另一方面,输出变压器的初级阻抗也从15k降至1k左右,制作难度也随之大幅降低。

楼主:
说起来有一些可笑,促使我产生上述想法的原因之一是我有一辆电动自行车,车龄六年,原配的锂电池组面临着退役。我反复地琢磨着该如何让它物尽其用,想来想去,还是作为直流电子管收音机的电源最为合适,于是便想出了这个改造方案。总体来说这种改造带来的好处是多方面的,相信大多数胆友还是能够接受的。最后,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
嫌功率小可以试试2P2推挽,当然,用LM386或者TDA2822显然更加合适。

网友:
试用过2P3没有?在直流管中,输出功率是比较大的,声音足够宏亮,价格也便宜,容易入手。
不妨用2P3做功率输出,整机风格比较一致,唯一不同的是灯丝电压和板压。

网友:
要做直流机,就不要引进什么场效应管。
就如楼上说的,用2P3。2P3推挽,足够大的功率了。

网友:
胆没了!不举手。

网友A:
我是用600赫兹逆变器方案解决的这一矛盾。实现了蓄电池供电,当采用比较好的硅钢片的时候,输出变压器的效率可以做的比较高,这样以来,逆变器只需要消耗1.8W即可带动一个五灯电子管收音机,末级需要大功率就用2P2推挽结构,这样工作在甲乙类状态输出可以增加不少。我认为2P2推动纸盆喇叭挺响亮的。

网友:
玩玩就好,别想得太多。不就是玩个响么?对于直流机,我更趋向于接耳机听,拿半个月养老金买个好耳机。乙电用你报废的电瓶,甲电可以上淘宝买2v铅酸电池降压。要是需要丙电,就用干电池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600赫兹逆变器方案解决的这一矛盾。实现了蓄电池供电,当采用比较好的硅钢片的时候,输出变压器的效 ...

您试验过2P2推挽么?很想知道输出功率是2P2甲类的2倍,还是3倍4倍?

网友:
达不到,原因是倒相问题使得电路只能工作在甲乙类状态,4倍只是纯乙类,做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试验过2P2推挽么?很想知道输出功率是2P2甲类的2倍,还是3倍4倍?

甲乙类状态最高接近三倍单端状态输出,已经挺不错得了,音量大耗电多,音量小耗电少,虽然多消耗了甲电,不过节约了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