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4+7642再生检波电路

楼主(2017-07-05):
9014+7642再生检波电路如下:

网友:
很有意思的电路。

网友A:
实验效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验效果怎样?

未实验,仅是一个设想。

网友B:
7642的灵敏度极高,甚至比一些超外差高,关键不在于提高灵敏度,而是解决选择性问题

网友:
实验的效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7642的灵敏度极高,甚至比一些超外差高,关键不在于提高灵敏度,而是解决选择性问题

本电路采用磁棒上的双调谐电路,增加再生电路,主要是为了改善选择性。

网友C:
集电极的负载用电感(高频扼流圈)会随着频率的增高感抗增大,电压放大倍数也增大,影响再生的均衡性。不如改成电阻,虽然放大倍数要比用电感小得多,但这里对放大倍数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集电极的负载用电感(高频扼流圈)会随着频率的增高感抗增大,电压放大倍数也增大,影响再生的均衡性。不如 ...

有道理。

网友:
大胆的设想

网友:
双调谐最好不在一根磁棒上,再生电路也可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本坛已经有实验成功的作品了,工作原理和这个差不多,实际电路不一样。那个实验电路是用一只高频低噪声 ...

好。很有启发。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本电路采用磁棒上的双调谐电路,增加再生电路,主要是为了改善选择性。

没看明白,你说的双调谐是如何耦合的?电感吗?怎么调整?经 9014 的再生电路放大的信号怎样给到 7642 的电路?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菜的菜鸟,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明白,你说的双调谐是如何耦合的?电感吗?怎么调整?经 9014 的再生电路放大的信号怎样给到 7642 的 ...

在一条磁棒的两端分别绕L1和L2,这两个线圈是互感的。当它们谐振在同一频率时,会形成具有一定带宽的双峰通道,对临近波道的选择性会有一定提高。L3绕在L1一端,将高频信号送入9014进行放大。9014的集电极将放大后的高频信号,通过再生电容回授到L1的抽头,这样使得L1Q值提高,同时回授的信号也会使L2感应,将此信号送入7642进行放大,进行检波。

L1和L2可通过微量移动在磁棒上的位置,获得低端同步。在双联两个定片上分别并联20P半调电容接地,用于调整接收高端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