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86E显示问题求助

楼主(2017-07-05):
VC86E显示不该出的细线,如图,各位大侠,给看看,我该如何调整???

楼主:
再发一个

网友:
显屏表蒙沒安装到位,左下角明显有条缝隙,主板上两螺丝是硬拧紧的吧?显屏受压所致。重新安装下试试。

楼主:
先谢谢这位朋友,按了两遍,还是这样,难道两遍都太劲大了?明天再试下,谢谢。

楼主:
今天试了下,问题没有解决。各位大侠,是不是对比度太大了,如何调对比度?

楼主:
返厂维修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