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威m200音量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7-05):
惠威m200的箱子,好久没用,没声音,我给拿了回来。先把三个电位器换了,有声音,但是很小。本人小白,希望哪位前辈能指导一下?

网友:
分级检查,看看是功放问题还是前级问题

网友A:
检查喇叭和电源,排除简单的故障,再测量重点部位的电压,开始不宜盲目更换零件。

楼主:
十分感谢以上各位的指导!看来是要好好学习一下,慢慢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喇叭和电源,排除简单的故障,再测量重点部位的电压,开始不宜盲目更换零件。

变压器输出电压没有,应该是变压器坏了。还找到两个500k欧的电阻也只有20k欧,准备直接改成无源的,配功放,这样是不是省事了。

网友:
既然查到变压器坏了,就可以继续查下去,感觉维修困难可以买功放板代换,实在不行再改成无源音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