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见到的还未曾被使用过的YOKOGAWA(横河)指针表图片上传

楼主(2017-07-05):
    我比较喜欢使用指针表在线检测PCB电子电路电压的高低,通过分析判断及代换法排除电子产品设备的好坏。今天上班时无意间看到此横河表,使用手机拍照上传,如图。【我自用的老式机械指针表,是86年产冲牌500A和上四产MF64,现在一直还在为我服役中。】抱歉,暂时没有机会和可能开壳给坛友看,此表主人是一位干事严谨的日本人!欢迎高手科普和拍砖,谢谢你的参与,还请指教一二!

网友A:
我就有一块一模一样的,不过坏了,不知坛内有没有高手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有一块一模一样的,不过坏了,不知坛内有没有高手可以?

    我看有点悬!论坛拥有此种型号万用表的人应该不多-“发帖多日无人回”,曾经拥有过的大师也已因各种原因而已出售了!先祝坛友好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有点悬!论坛拥有此种型号万用表的人应该不多-“发帖多日无人回”,曾经拥有过的大师也已因各种 ...

我的那只表内部做工漂亮!不知坛内有没有大师可以修,哪天拍个照片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那只表内部做工漂亮!不知坛内有没有大师可以修,哪天拍个照片给你看看。

    很高兴看到坛友的回复!正好我也观摩一下,到底与我的500A有何不同之处!谢谢!

网友B:
这表是横和的3201,新表报价3000多。二手价200左右。涨丝表头。反应速度一般。电压测量是其特长,100K/V,电阻档粗糙,一节1号电池。哪位朋友需要修理的请联系13338742911。可以给你参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是横和的3201,新表报价3000多。二手价200左右。涨丝表头。反应速度一般。电压测量是其特长,100K/V,电 ...

    谢谢专业人士的科普,看任何问题都应“一分为二”! 还想请教专家一下,此表与老式国产表相比,出了刚刚说的,还有何优缺点?!(刚好昨天又碰到此表的主人,他也知道国产的冲牌500A,连连给我树大拇指!)

网友C:
我还是喜欢用数字式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喜欢用数字式的,方便

    我一般是数字表、指针表各一块,相互协作、取长补短,家维人都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专业人士的科普,看任何问题都应“一分为二”! 还想请教专家一下,此表与老式国产表相 ...

这表的电压精度高,量程宽,轻便。换档简单。与国产上海四的MF10相当,表头精度高与MF10。与MF18相当。但电流,电阻的档位粗糙一些,表盖是有机玻璃的,静电效应明显,打理时要特别注意。指针表是时代的产物,它代表了一段时间辉煌,喜欢指针表的人大多是一种情节,也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美好的记忆,就其方便性与测量精确度,除个别项目的测量,与数字表没有可比性。但其文化内涵也是数字表比不了的。喜欢它总有喜欢的理由,不能用简单的可以测量什么来衡量。在与其他爱好是一个道理,应该得到各位从业人员和业余爱好者的尊重。能捣鼓表的人起码不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的电压精度高,量程宽,轻便。换档简单。与国产上海四的MF10相当,表头精度高与MF10。与MF18相当。但 ...

     果然是维修使用万用表的专家,不服不行!
     优点:电压精确度高,量程宽、轻便,换挡简单!
     缺点是电阻档位缺失不全,电流,电阻的档位粗糙一些,表盖是有机玻璃的,静电效应明显,测量反应灵敏度不如冲牌500A,……非常感谢!

网友:
拆解看下内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表是横和的3201,新表报价3000多。二手价200左右。涨丝表头。反应速度一般。电压测量是其特长,100K/V,电 ...

有时间,请大师帮忙看看我的表还能修不。先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果然是维修使用万用表的专家,不服不行!
     优点:电压精确度高,量程宽、轻便 ...

随便说说。我只是爱好。专家不敢当。欢迎各位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说说。我只是爱好。专家不敢当。欢迎各位交流。

    谦虚使人进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互相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学在矿坛!

网友D:
熟悉的小日本横河3201指针表,灵敏度高、精度高、视野宽、档位旋钮阻尼超级舒服,非一般国产指针表可比。我以前出过几块,后悔莫及,后来千方百计搞到一块,成为目前我的日用表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熟悉的小日本横河3201指针表,灵敏度高、精度高、视野宽、档位旋钮阻尼超级舒服,非一般国产指针表可比。我 ...

    大神驾到!小生顿感蓬荜生辉! 还请多多赐教一二,小弟有个不情之请,还请大神上图一览解忧。大师高人,当不负众位坛友饥渴难耐之情!非常感谢!

网友E:
好表看内部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表看内部图就好了

    谢谢坛友的回复支持! 好表值得期待,好文值得细读,见识开阔你的视野,开拓你的思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驾到!小生顿感蓬荜生辉! 还请多多赐教一二,小弟有个不情之请,还请大神上图一览解忧 ...

共同交流而已!

我都记错了,原来我那个是更高级的3223型,今晚抽空拍照:

网友D:
图太多,分两次传吧!单单拆出电池仓的螺丝就有6颗,2颗自攻螺丝、4颗M2.5带防松垫片的不锈钢螺丝,多达3层的线路板,就不继续拆了,指针表这种结构,真够变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共同交流而已!

我都记错了,原来我那个是更高级的3223型,今晚抽空拍照:

     谢谢奥斯卡大师的“及时雨”,小弟不才!编辑一下我的观感和点评!不足之处还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表看内部图就好了

我的横河3223内部图看20楼。

网友:
引用 网友F:
焊工一般,不知道元件如何?

焊接工艺算OK吧!用料很好,精度很高的原件,因为它是有源带放大的指针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太多,分两次传吧!单单拆出电池仓的螺丝就有6颗,2颗自攻螺丝、4颗M2.5带防松垫片的不锈钢螺丝,多达3层 ...

表在用表人手上会越来越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奥斯卡大师的“及时雨”,小弟不才!编辑一下我的观感和点评!不足之处还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

坛友分析很到位,但坛友忽略了它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点,它是一块有着非常高灵敏度的有源万用表,也就是内部有放大线路,里面的8颗电池为放大线路提供±6V直流工作电压,使得这个3223的灵敏度超高,达到了罕见的直流档电压11MΩ/V、交流档电压500KΩ/V!灵敏度越高意味着可以测量微弱电流的能力越强,非常适用于测量一些微弱电流的电路,对于科研和精密电路的维修是非常有用的。可以看到这个3223直流电流的最小满量程是0.12毫安,也就是说用这一档位,最低可以测量0-0.12毫安的直流电流,换算一下,也就是这个档位可以测量到120μA,按照这个表的刻度量程分布,最小可以测量到直流2μA!这个量程,显然不是诸如500型、MF47之类的模拟指针表可以做到的。

当然,这个3223有一个比较不方便的地方,就是刻度的分布,尤其是是电压电流档,充分突出了小日本本土特征,因为电压刻度的分布,是遵循0.3-1.2-3-12这种4倍的倍率递增,何解?因为小日本的市电电压是100伏的!120伏量程已经足够,反观中国指针万用表,一般是以5的倍数来设定刻度的,如500和47表,电压一般以0.25-5-10-50-250这种排列,就是因为我们的市电电压是220伏的,这就是根据本国国情的不同,设计理念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坛友分析很到位,但坛友忽略了它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点,它是一块有着非常高灵敏度的有源万用表,也就是 ...

     谢谢大神的工作作风严谨的-科普! 受益匪浅,感触良多。类似的国产的MF63原先也很不错,但是很多人反映使用多年后,反而不如MF64皮实耐操;正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与现在的“高大上”数字表相比,优势反而不明显;导致反而64的使用人群居多,我也比较喜欢64,现在一直使用86年产的“冲牌”500A、上四厂“星”牌MF64。再次感谢奥斯卡大师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