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CRT急救!

楼主(2017-07-05):
04年买的,自用,一直都没问题,半年来没开过,前几天一天机,出现这样的问题:

1、频道,菜单,蓝屏显示正常,输出节目图像严重变暗,色彩不正常。不是输入信号原因。
2、本身有色差输入,用三基色单独加场、行同步信号输入,各色显示正常,但三基色同时输入,反而变暗,色彩也不正常。

问有经验的朋友,可不可以修?怎么修?

小孩放假了,看看动画片总比打游戏好点。

蓝屏,频段显示正常

蓝屏,频段显示正常

菜单显示正常

菜单显示正常

输入视频显示变暗

输入视频显示变暗

色彩也不正常

色彩也不正常

电脑输出的VGA,WIN7图标,亮度色彩明显不正常

电脑输出的VGA,WIN7图标,亮度色彩明显不正常

网友:
回潮了!我的也一样,开机热一下机过段时间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KV━HZ29M80,从显像的效果看不似亮度信号问题,因为菜单显示完全正常,只是外接信号显示不正常。控制 ...

这种故障我修理很多,M80的有这通病,如果您不是专业修电视的,建议您最好不盲目要动手。菜单亮度信号与图像亮度信号   是2个信号通路,菜单亮度正常不代表图像信号的Y信号正常。

网友A:
没修过这样的电视,从图像来看应该是亮度信号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修过这样的电视,从图像来看应该是亮度信号丢失。

之前坏过扫描起振电路,回南天水气重,高压帽有放电,加过灭弧胶,拆过几次的。里面电路比普通的复杂得多。有三块很大块的加屏蔽罩的电路板,高集成的,电路想查都难。

现在应该是输入信号处理到加入菜单信号之前的电路出问题,这部分电路就在上面的高集成板里面,不是专业的难修了,又应该不可能有板整块换了。

楼主:
另外信号处理电路本身就是低电压小电流电路,又没有打击震动,按理出故障机会很少的。

网友B:
我原来的也是SONY,1080线的CRT,问题是偏色,注意,不是那种消磁不彻底的偏色,修了几天没弄好,有一个视放模块输出脚电压低(好像是红色),最后把三个极的视放模块对调了一下还是红色对应的模块输出电压低,最后请教另外一个老师傅,答案是,应该是电子枪老化了或者是轻微碰极了,无维修意义了,9千块买的电视买了60元,当时也没拆点有价值了零件下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坏过扫描起振电路,回南天水气重,高压帽有放电,加过灭弧胶,拆过几次的。里面电路比普通的复杂得多 ...

这种电视这样的故障是很难修的,恰巧现在坏的部位又是机器最复杂的地方,要有详细的图纸和原理流程图,如果没有板子可替换的话可不好修,在搭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的也是SONY,1080线的CRT,问题是偏色,注意,不是那种消磁不彻底的偏色,修了几天没弄好,有一个视 ...

我这台当年6千5,也算是高档机了,本来如果没什么事,还真不舍得换。现在应该和你那台情况不同,因为菜单等显示完全正常,只是对外接输入信号的显示不正常。我觉得应该是信号处理方面出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视这样的故障是很难修的,恰巧现在坏的部位又是机器最复杂的地方,要有详细的图纸和原理流程图,如 ...

网上下载有详细原厂出的电路和故障处理资料,也是因为时间问题,未能静下心去分析,加上水平有限,只想上坛先请教各位,有经验指导,没经验的大家一起参详下。

网友C:
可以用视频信号送入试试。

网友C:
也可以直接接收空中信号看看是否正常?一般你的问题是信号转换电路故障。应该有一个独立的数字信号处理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视频信号送入试试。

上面等三,四图就是网络机顶盒视频输入的,也用LD机视频输入试过,并试过所有复合视频输入口,电脑出的vga也试过,都是同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直接接收空中信号看看是否正常?一般你的问题是信号转换电路故障。应该有一个独立的数字信号处理板。

这个信号没试,但从雪花看来也是明显偏暗。

网友D:
楼主改换了!必定用了十几年了!

网友E:
量一下加速极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改换了!必定用了十几年了!

正常时图像是现在液晶没法比的,29吋,厅小,也够用的了,再加上现在的电视内容大家都知道的,平时看手机多得多,看大片用投影。所以电视机没什么事,还真不打算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时图像是现在液晶没法比的,29吋,厅小,也够用的了,再加上现在的电视内容大家都知道的,平时看手机 ...

的确是!如今的不管什么高清的神马!都没有这电视的色彩逼真!

网友F:
  貌似显像管电路故障,显像管上的那一小块板上其中一个管子有问题,缺绿色,对比三个管的集电极电压是否在170V左右,有的板上有三个微调电阻,调整三个管的工作电流一致。最坏的结果就是显像管老化。

网友G:
电视的制式问题?总感觉缺某一色。

网友H:
换中周吧,中周内附电容变质。

网友I:
看样子好像是缺少亮度信号照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的也是SONY,1080线的CRT,问题是偏色,注意,不是那种消磁不彻底的偏色,修了几天没弄好,有一个视 ...

这就是三枪单束管子的特性,极易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显像管电路故障,显像管上的那一小块板上其中一个管子有问题,缺绿色,对比三个管的集电极电压是否在 ...

应该不是显像管问题,我单接色差分量的绿色显示正常的绿,另外第一个图片输入信源显示纯绿完全正常。所以我总觉得应该是前面的信号处理电路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视的制式问题?总感觉缺某一色。

应该不是制式问题,也不是缺色问题,现在是单色输入正常单色,三色输入后就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样子好像是缺少亮度信号照成的。

不知道调哪部分亮度电路,我在控制板上调到最大值,亮度高了,只是多一层灰,不知道怎说,反正就不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中周吧,中周内附电容变质。

哪里的中周?

网友:
SONY电视机很不错!单枪三束CRT是他特有的技术。我现在还收藏一台KV-2092和18吋的监视器都是CRT的,效果虽比不上新的,但CRT不老。
楼主这台机能正常显示菜单,不会是CRT的问题,我修过多台这样的机,一般是Y/C信号处理IC虚焊所致,维修时要注意焊接工艺。这些特丽珑系列机都是采用SMT和功率器件传统工艺相结合制造的,PCB密度很高且很脆弱,散热肯定是问题,民用产品出现这样的问题很正常。

网友J:
不要用视频输入,用调频道看雪花是否正常!
正常∶你拆机补焊就可以!
不正常∶拨丢视放板,量显像管RGB脚对旁边的脚有没有短路!
没有∶补焊就行!
有:显像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要用视频输入,用调频道看雪花是否正常!
正常∶你拆机补焊就可以!
不正常∶拨丢视放板,量显像管RGB ...

调频输入,收到几个台,显示效果与视频输入完全一样。都是红色蓝色严重偏重,绿色看不到,图像严重偏黑。

另外屏幕时不时闪烁几下,像插入干扰信号那种闪。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量一下加速极电压是否正常?

应该不是到加速极后面,因为菜单显示完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