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不制冷了

楼主(2017-07-05):
大家好,大1P夏普变频壁挂空调电源灯亮,黄灯闪烁,室外压缩机和风扇都不转,室内机风速可调。每年都清理室外机,20年了没加过氟,是不是缺氟了,(今年没有去年凉,今天就不转了)有经验 的给说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年前的变频空调,真不简单,我这里当年买不到变频的。这些年的感觉得是变频的不如定频的耐用

变频就是一种营销,让你觉得很高科技的感觉,
其实也没有省下多少电费钱,反而不管在购买还是维修时会要多出更多钱

网友:
应该不是缺氟,应该是传感器的问题吧?

网友:
20多年的变频空调,厉害。

网友:
是不是接到外机的电源线有问题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空调太老啦不好修准备放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空调太老啦不好修准备放弃。

可能是室外机的线路板,上面的开关电源坏了,导致内外机通信不正常。内机是变压器的,外机开关电源也很简单的,大管坏了可以用以前的老彩电的开关电源管代用。

网友:
20年前有变频机?

网友:
只要是人造出来的东西基本都是可以修的,跟老不老还真没关系!

网友:
黄灯闪烁代表什么状况?遥控器确定是模式在制冷不?。。。。。。。。。。。。还有其他具体的情况要了解,才易击中问题所在

网友:
支持放弃。更新。

网友:
20年前的应该不是变频的吧?

楼主:
在西单红波电讯买的,应该是交流变频的,用遥控改变温度,耳朵贴在墙上能听到压缩机转速的变化,谢谢楼上各位关注!新空调已装上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西单红波电讯买的,应该是交流变频的,用遥控改变温度,耳朵贴在墙上能听到压缩机转速的变化,谢谢楼上各 ...

普通的电风扇也有快慢,它可不是变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西单红波电讯买的,应该是交流变频的,用遥控改变温度,耳朵贴在墙上能听到压缩机转速的变化,谢谢楼上各 ...

看看您买东西的地方,就像是大清国年成的事了,算了吧,都不够套钱了。

网友:
应该换新啦。大家的空调用20年的话,生产空调的工厂要倒闭好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