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台“矿石”收音机,过一过瘾。

楼主(2017-07-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楼主费了不少心思吧   做的漂亮

网友:
矿石机做得挺漂亮。就是看着变压器功率有点偏小,这样线径就会过细,内阻过大,损耗偏多,可能会造成音量过小,同时变压器的变压比和耳机也要尽量接近匹配条件。

网友:
矿机做得很用心,线圈有100圈吧,空连貌似430P的,高端电台能收到吗?

网友:
表情符号不知怎么上去的,纳闷!请不要误会。

网友:
其实不用高阻耳机,可以用二只舌簧耳机串联,或二个压电片耳机串联,效果都很好,相应的阻抗变压器,采用电源变压器,次组采用20伏到36伏之间的都不错,最佳范围在24伏特左右,功率十瓦左右,这样的效果比直接采用高阻耳机效果要好,

网友:
用电源变压器做矿石机的匹配变压器,一定要用功率小的变压器,最好是两、三瓦以下的,原因是电源变压器功率越小电感量越高,一只初级阻抗几十K的匹配变压器初级电感量需要至少几十乃至上百亨,只有小功率电源变压器的电源变压器才能接近这一要求,电源变压器功率越大电感量越低,电感量低的变压器没有足够的磁能储备供磁电转换用,变压器的效率就会很低!所以有足够的电感量是第一位的,有了足够的电感量才能考虑如何让铜损减小。还有一点,别看小变压器的线阻高一些,但是他的效率未必比线阻小的大变压器低,原因是铁芯体积小磁路短,磁损耗少,大变压器磁路长磁损耗就大,再者小变压器虽然线细但绕线周长短,大变压器绕线长,所以小变压器随电感增加线阻增加的比率不一定大。如果同样铁损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电感量与线阻的比例估计匹配变压器的品质(这类似于线圈的Q值),实际测一下就知道了,功率大的变压器越没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变压器的方案配多大阻抗的耳机最好?

中阻抗耳机,适合阻抗五百欧姆到一千欧姆左右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变压器的方案配多大阻抗的耳机最好?

首先选灵敏度高的耳机,耳机的阻抗没关系,再根据检波管的RD值和耳机阻抗确定变压器的变比,二极管的RD值就是矿机的输出阻抗,耳机的阻抗要与RD值匹配,所以变压器的阻抗比要等于或者接近RD与耳机阻抗的比值,而变压器的阻抗比等于电压比的平方,可以计算出来。
实际上玩的时候可以不计算,最好有一只阻抗可以大范围调节的变压器(比如仿T725或是KPB-02矿机专用变压器,也可自制一只),这样就可以在不知道耳机阻抗和RD值的情况下一通调正,听声音调到效果最好便可。

根据已有磁芯制作匹配变压器的简易设计方法: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654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常见的32欧姆头戴耳机,变压器次级用多大电压的?

9伏特左右比较合适,根据手头的变压器情况,只要相差不是太大都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常见的32欧姆头戴耳机,变压器次级用多大电压的?

那要看你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了,如果用2AP9其RD在10K左右,变压器的阻抗比=10000欧/32欧=312.5,电压比等于阻抗比开平方,312.5开平方是17.7
电源变压器初级电压时220V,应该用次级电压为220/17.7=12.4,用220伏变12伏的变压器刚好。
如果用1N60检波,其RD在60K以上100K以下,按80K 算,阻抗比=80000/32=2500,电压比2500开平方=50  所选变压器次级电压=220/50=4.4V,可用次级电压4.5V或是5V的变压器。
值得注意的是阻抗越高的变压器电感量就要越大,否则变压器就不好用,因此阻抗越高的变压器越要选功率小的,如果用功率大的就满足不了要求!说起来有点复杂其实就是一点儿电工原理的简单应用,静下心来看看就清楚了。从上面计算可知不同二极管对应的变压器差别很大,不是随便抓一个就好用的,当然,想装响容易,随便抓一只变压器,即使阻抗差多了也能响,收不到弱台而已,想随便玩玩不打算深入就别费那个劲了,矿机各部位都按高标准做代价太高,花销太大。

做好检波器输出与耳机的匹配只完成了不到一半,还要做好检波器与调谐回路的匹配,为此线圈要抽头,二极管的RD越低抽头就越低,RD越高抽头就越高,RD如果足够高就可以不抽投了,这就是一些资深矿机爱好者想尽办法寻找高RD二极管的原因,再有就是搞好天线的接入方式。都做好了矿机灵敏度就上去了。
其实矿机各有玩法,怎么玩都行,就看自己的兴致了,玩的高兴就好,不拘一格,有怀旧的,接收效果不重要,讲究的是仿古。有工艺品矿机,要的是漂亮,外观精湛。有的讲究灵敏的,收弱信号,讲的是收台多,这方面本坛元老级资深矿友tnlby雷先生做的一台小矿机是典范,在一次野外试听时收到了30多个台,可变电容一动就是一个台,北京的不少矿友都见证过。矿机装的又漂亮又灵敏度高当属咱们的99版主,他的几台矿机很好地解决了工艺与灵敏度的矛盾,他两人的矿机近年来都在《无线电》杂志上发表过。

网友:
想了解电源变压器做矿机匹配变压器可参考这里: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539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感谢了,学习了很多知识。我的检波用1N60,用220/5的变压器,看来是没什么问题的了。
我的线圈没有抽 ...

1N60检波还是要线圈抽头的,找准抽头合适的位置接收效果会好不少,可每十圈抽一头,抽头别长了,能往上焊线就行,把二极管接到不同的头上找效果最好的焊死。

网友:
二极管RD值对矿石机的影响请参考这里: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59321-1-1.html
这里的一只1N60的RD值高达160K。
如果有实验中那只 SD101A线圈就不用抽头了。
做一台高性能的二极管矿机比做高性能的3DQ矿机困难多了,但并不是做不出来,而是更有挑战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热心指教,我用的是0.1*100丝包线,手头正好是21米都用上了,共98圈,不想做太多抽头了,如果制作两 ...

你可在55圈和65圈抽头,这样虽然只抽两个头但可当4个头用,把线圈两头对调就变成33圈和43圈抽头了,试试哪种好。

网友:
好好手艺   漂亮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你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了,如果用2AP9其RD在10K左右,变压器的阻抗比=10000欧/32欧=312.5,电压比 ...

谢谢李版,又学到好多知识。

“tnlby雷先生做的一台小矿机是典范,在一次野外试听时收到了30多个台,可变电容一动就是一个台,北京的不少矿友都见证过。矿机装的又漂亮又灵敏度高当属咱们的99版主,他的几台矿机很好地解决了工艺与灵敏度的矛盾,他两人的矿机近年来都在《无线电》杂志上发表过。”

请问论坛有没有介绍这几部矿机的帖子?

网友:
“做一台高性能的二极管矿机比做高性能的3DQ矿机困难多了,但并不是做不出来,而是更有挑战性。”这句话有道理。初学者是否先拿3dq试一试好些?增加点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