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7-07-06):
自己有一台长扫描慢余晖的示波器,灯丝亮,也有高压,就是无显示,亮度调节电位器电压在0-10伏之间跳动,求解答

网友A:
第一个说法,坏了,加上信号试试再调调看看吧。再有就是问题要说清楚,你这个说法不妨换个:我有个汽车坏了求解答,这类问题解答难度需要神仙才能做的来。

网友B:
选择自动模式看有没有有没有水平亮线,再调上下位置,亮度旋钮。没有的话再看垂直末级,水平末级有没有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自动模式看有没有有没有水平亮线,再调上下位置,亮度旋钮。没有的话再看垂直末级,水平末级有没有信号 ...

没有,我怀疑亮度调整电路有问题,可又找不到毛病,还有一个红华,开机也是不显示,但关机时屏幕亮一下,这俩示波器在我手里都成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说法,坏了,加上信号试试再调调看看吧。再有就是问题要说清楚,你这个说法不妨换个:我有个汽车坏了 ...

我说的不够明白吗?我要知道哪里坏了也不至于来求助大师啊

网友:
我也是小白进来一起围观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