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保护板的问题

楼主(2017-07-06):
我有好多块锂电池保护板,但是不知道输出引脚的定义,哪位大虾能帮我看一下。

楼主:
是7.2V的保护板,还带热敏电阻

网友:
看输出的只有3个脚

楼主:
是的,一共有五个脚,不知道另外两个是不是温度信号,想用又不知道引脚定义,所以来问一下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渣画质,芯片一个都没照清,什么描述都没有

网友:
B-.BM.B+接电池,插座输出,我这么说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