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凌尼冰箱冷藏正常,冷冻室不工作

楼主(2017-07-06):
家里有一台格凌尼冰箱,2011年6月买的,最近出现不冷冻的问题了,最开始以为里面冰太多,就清了清,但问题还是有,出问题时屏幕也是一直闪烁,刚开始断一下电就好了,现在是一直不制冷了,家人找修家电的看了看,说制冷剂没问题,和我说是控制板坏了,我没看到实物,听说人家检查了其他地方都没问题,不过网上找不到这个板子,所以现在也没法修了

楼主:
各位有有到过这样问题的吗?网上好像好多格凌尼的也有类似的问题,但是现在这个牌子公司好像都倒闭了,就更别说配件了,只能自己修了家里说维修师傅找不到那个控制板,给为给点意见吧,或者有没有排查方向

网友:
有控制板?即是有温度显示那种?首先通电几分钟后听听压缩运行声音!

楼主:
压缩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工作一会(不到一分钟),这时候整个冰箱耗电在八九百瓦左右,然后就停了,过几分钟后又开始这样工作一分钟左右,一直这样

楼主:
我总觉得是制冷里面的温度传感器失效了,但是修家电的没说那里有问题,直说控制板上指令没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