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830

楼主(2017-07-06):
各位老师大家好,请帮忙看看这个表是不是正品,谢谢

楼主:
再来一次。。。。。。

网友A:
拆开看到里面的电路半、所用元件才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确实国内见到较早的日产数字表,我曾有过一台,后来国内组装的数量很大,再后来仿冒品也出现了,因此外形 ...

谢谢老师,在网上看的,还没有买,所以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到里面的电路半、所用元件才能知道

谢谢老师,还没有买,因为没有内部部。。

网友:
光从外观不好判断,要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教你个法子:从电池盖左侧小方孔看进去电阻是褐色底色的就是原装的。

谢谢老师,我在图片上,好好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我在图片上,好好看看

发个图片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上看不到,至少把后盖打开才可看到。

谢谢老师,因为卖家不拆后盖,所以只有发这里让老师们从外观辨认了。

网友:
与我原有的一块日原产的相比(让人“借”去找不着了,又弄了两块组装的),从这外壳看应该是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到里面的电路半、所用元件才能知道

内部图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