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我对6N7P的认识(无图干说)

楼主(2017-07-06):
这只管子的曲线,参数,网上已经很多,随便搜搜搜就一大堆。但是具体玩起来,就有很多分歧和谬误,这里我也谈谈对这个管子粗浅的理解,请老师和专家们指正。
作为一个旁热三极管,粗大带散热翅的屏极,外观模样给人信心满满的,但是要用好它,却不是那么容易。我从常用的音频放大角度来分别谈谈看法。
1、推挽乙类应用。
这是管子设计时的出发点。试想当年简陋的条件下,用两个牛,两个管子,可以获得接近10W的功率末级,用在一个小型的会场是绰绰有余的。但是按照今天高保真度的要求,这种用牛推的乙类电路,是有很大的弊端的。除了受牛特性的限制,频带做宽不容易以外,还有就是失真度不合要求。
有人可能认为这个管子牛推挽的时候栅极是0偏压,一定是纯乙类,存在交越失真的可能性很大。其实是误解,传统的牛推电路,这个管子是有8MA左右静态电流的,显然是工作在甲乙类,交越失真可以暂不考虑。
实际上失真的来源主要是栅流引起的推动失真。
6N7P的栅流有多大呢,国产图册给的曲线不是太明确,参考RCA的图,输入10V时,栅流约5MA,20V时是20MA,并且栅流的大小还随屏极的电压降低而增大。
也就是说,作为甲乙类推挽时,驱动电压在0-25V变化时(根据设计驱动电压可能会更高),屏极电压在高可以达到350V-400V,低可以30-40V之间变化,而且是驱动电压最高时,屏压最低。这个时候对应的栅流有可能超过25MA。我们假设输入牛的次级,直流电阻是300欧,那么驱动电压在这个内部电阻上就消耗了8V。并且由于栅流是随信号变化的,于是这个电压降也是变化的。
本来管子在最大功率处假如需要25V的驱动,结果只获得了17V,单臂的失真就这么来的,双臂呢,那就双向失真,这就是纯牌的奇次谐波失真。
所以,结论就是,6N7牛推的推挽电路,如果不施加一定的负反馈的话,不但频响不易做好,失真度也不能满足。
改进的方向,就是尽量选用更低的推动牛次级直流电阻。或者,干脆去掉牛推,换石推,或者是场+石或胆+石的复合推。
2、单端应用。
这个要分开两类说。一个是单端电压放大,这个最常用,连厂家也有这样的应用,比如推动,倒相,相当于阴极连接起来的6N1,具体应用电路很多,可以搜索。但是,很多人照搬这个电路,负载换成输出牛,却得不到什么大的功率,于是就有抱怨,甚至某变铅的书上也这么说的,说单端应用只有不到1W云云,对古书上说并联单端能输出4W不可理解。
错在哪呢?刚才说了,这个管子屏压300V时,栅极电压0V时,屏流才8MA。这个时候屏耗才2.4W。如果你取栅极是负压,那这个屏流就更少,屏耗更低。按照甲类输出最多是屏耗30%来估算,输出可不就是远小于1W么?结论就是,这个管子单端功率放大,你栅负压,打死也不会有大功率。
那么,6N7P做单端甲类,想要获得满功率输出,需要什么条件么?那起码就是满屏耗喽。就是要正栅压才行。根据曲线,可以确定静态时取栅压10V,屏压取160V,屏流38MA。并管时初级3.5K阻抗。这个时候是可以输出4W左右的功率的。
这个时候的静态栅流是10MA。并且输入驱动正半周时还要变大,最大估计要到25MA。
那么我们需要这样一个驱动级,输出电压摆幅是20V,电流变化是0-25MA。这样困难就来了。有的电路也意识到了要用正栅压推动,但是忽略了这个电流要给够。给不够就达不到功率了。
这样数量级的变化的电流,采用电子管的话,那明显是一个功率管,最起码,6P9P吧。如果用6P9P,那还不如直接来个三极管接法到输出牛呢。拿来推6N7纯属六个指头挠痒痒。别的呢?6N1并管推?电流勉强点。6N6并管推?价格有点高,you can you up。
所以,思来想去,用场效应管+晶体管复合,或者干脆电子管+晶体管复合去推,不失为一条路子。
有人喜欢牛推,如果有合适的牛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是上边说过,次级的直流电阻会带来一些失真。
注意这次是单边失真,就是俗话说的偶次谐波。很多的偶次粉丝正中下怀。如果追求高保真的呢,还是加上浅浅的环路负反馈修正一下吧。
以上纯属天热胡话,个人戏说。懒得附图了,看懂的自然不需要图。
总而言之,这只管子的头不好剃,剃好了也是帅哥一枚。

补充内容 (2017-7-7 13:57):
300V屏压,0栅压,屏流接近20MA。这是负栅压工况下所能达到的最大值。

网友A:
6N7抛开做功率管,如果做自平衡倒相或分压倒相,是很好使用的。效果不亚于6N8。做功率管的推动管,效果还好于6N8。
再就是利用右特性,做滤波电路,也是有很好效果。双屏极接电压正端,双栅极连接在一起,采用2-10K滤波电阻连接到屏极,栅极接47U电容滤波接地。阴极可输出>70ma的电流。用于前级供电,文波很小。但其灯丝为了安全必须单独悬浮供电。这个滤波原理与晶体管滤波原理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6n6不算贵吧?军品全新10元以内多的是。不足一盒群众烟的价格,
也可以考虑6N15并管做推动,很便宜,或者 ...

6N15并管推最大电流考虑是20MA,勉强吧,比6N1略强。6N6推那当然行了,一个就可以推两个声道。只是这管子略微偏贵,手里有时当然可以一用。6N7推就免了吧,负栅电流不足,正栅,,,,我们不正是要解决正栅的问题么?

网友C:
6N7P这管子确实不是很好玩,灯丝耗电也不小,好在价格相对不贵。这管子的单端、推挽我都做过,如果对输出功率要求不高,小音量下声音还是不错的,特别是负栅压单端,虽然输出不到一瓦,声音还是很好的,非常适合卧室、小书房欣赏音乐。

网友:
又上了一课,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6N7P这管子确实不是很好玩,灯丝耗电也不小,好在价格相对不贵。这管子的单端、推挽我都做过,如果对输出功 ...

刚刚按猫老弟提供的图做了个6N2+6N7单端,声音还是小了点,这也是意料之中的,毕竟不是功率管。

网友:
  觉得不错 赞一个

网友:
讲的很详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7抛开做功率管,如果做自平衡倒相或分压倒相,是很好使用的。效果不亚于6N8。做功率管的推动管,效果还好 ...

这是6N7的电子滤波器的用法。输出电压低时灯丝可不悬浮。输出电流较大,充分发挥了这至管子大屏耗的特点。很好的一种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A:
6N7抛开做功率管,如果做自平衡倒相或分压倒相,是很好使用的。效果不亚于6N8。做功率管的推动管,效果还好 ...

有没有相应的电路图?

网友D:
根据楼主的分析
对于6n7p这个右特性管
用它做电力输出的话
不管是单端还是推挽
其推动级必须设计成电力推动
而不能简单使用电压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楼主的分析
对于6n7p这个右特性管
用它做电力输出的话

是的,要想让6N7输出功率,必须用功率去推动它。喂不饱它不出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要想让6N7输出功率,必须用功率去推动它。喂不饱它不出力。

干说不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