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制作双面PCB的问题

楼主(2017-07-06):
      前些天,我发了一个手画PCB的方法,不过当我知道居然还有一种方法叫热转印时,我觉得我的老方法真是老掉牙了。
一些简单的电路还凑合,要是SMT做的STM32之类单片机,那就不好说了。如此方法,精度也不能保证。。
      有试过热转印和菲林纸这两种方法的同好们,分享一下经验吧

      下面讨论关于过孔金属化的方案。第一种:用电镀的方法,利用电镀的尖端效应,这个我没试,不知效果是否明显。第二种方法就是用十分细的铅笔在已经打了孔的板子的孔里涂,使孔导电,然后镀铜。。。。

网友A:
额~~我是小白。但可以这样,一般我是用油性笔画,不太复杂的,然后腐蚀。
稍微复杂点的上AD。至于过孔,淘宝上买了小铆钉。买3mm的,焊盘是画3.5-4mm。然后电钻打孔,上铆钉,小锤子一砸,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我是小白。但可以这样,一般我是用油性笔画,不太复杂的,然后腐蚀。
稍微复杂点的上AD。至于过孔,淘 ...

AD是什么啊。。。。。
我打算做那种特别复杂的板子,见过电脑主板没

网友:
特别复杂~~~电脑主板,大板是5层起。笔记本至少是8层。
超高频布线~~您确定自己动手?
AD = Altium Designer~~
上面说的是脚多的,就用Altium Designer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我是小白。但可以这样,一般我是用油性笔画,不太复杂的,然后腐蚀。
稍微复杂点的上AD。至于过孔,淘 ...

嗯 这个方法好 我怎么没想起来呢,再制作PCB时试试

网友:
多年前电子报上就有自制过孔的沉铜液卖了,只不过少量制作成本太高,效果也很勉强。

网友:
自做的双面板过孔总觉得不可靠,你能保证个个孔都灵?做到双面产品已进入精致细腻层面,用铆钉又使其变得粗糙,很矛盾,自家做做还是以单面为好。除非你规模生产启用电镀法。电熨斗热转印激光碳粉打印的转印纸很管用。步骤是电脑画好PCB,激光黑白碳粉打印到热转印纸(网上有买,黄色的),电熨斗烫转到洗净的覆铜板,盐酸加双氧水腐烂,整修打磨上保护(一般松香化酒精中),我的体验分享。

网友:
金属化过孔,用元件脚焊接后剪掉,即可。

网友:
铅笔不靠谱,镀层不牢固

网友:
对,孔铜不均匀且易开路,小孔还是电镀沉铜靠谱。

网友:
自制的板子,过孔穿根铜丝全解决了,干吗非得金属化?况且金属化的电流截面也很小,真不如一根细铜丝呢。若过孔直径0.5mm,金属化后的厚度为25um,那么一根0.07mm的细铜丝就粗过它两倍!

网友:
赞同楼上的工艺。本来没多大的电流,铜丝完全可以,就是制作中的正反面不能错位。

网友:
双面板过孔自己用导线焊,可靠性及导通电流能力都很好,但布线比较密集时,不方便在PLCC等芯片下放过孔,就不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