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的MF10残表,被我修得既没原汁也没原味了!(2)

楼主(2017-07-06):
       前天我在“我买的MF10残表,被我修得既没原汁也没原味了!(1)”帖子中介绍了MF10型表的外壳和电路板的修复(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463607-1-1.html),今天把表头的修复介绍给坛友。
       在确定自己绕制MF10的动圈后,就在网上寻购0.02mm直径的漆包线,但是网上现在卖的大部分都是修手机、平板用的跑飞线用漆包线,叫直接焊接漆包线,我买过直径大一些的这种线,好像和我用过的聚酯漆包线不一样。最后在老朋友那里找到0.03mm直径的漆包线,动圈胎具的设计也要放大动圈的宽度,做出标准3mm宽的和3.3mm加宽两种规格的胎具。

用千分尺测量漆包线(20170615).jpg

开始按图加工动圈的胎具:

为了保证钻头的对中精度,钻头的刃口都是用钻头研磨机打磨

胎具配件加工:

漆包线轴的支架的制作比较简单,但是它一定要非常灵活,转动轻盈避免断线。

梯形尺制作是用计算机画图,然后去做亚克力的店用激光机很容易加工,利用店里的边角料即可。

动圈胎具的涂蜡及动圈的绕制:

由于我用的是普通清漆,自然风干两天后才脱模:

粘接动圈的轴尖:

       动圈组件弄好后就组装表头,用我自制的充磁机充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24867-1-1.html),组装过程没有什么特别。由于自己绕制的线径比原厂动圈增加0.01mm,再加上手工绕制排线的不均匀(绕制的线圈可能类似蜂房结构了,只是线径太细看不出来),虽增加了动圈的宽度,可是厚度还是大大增加了!动圈的内阻比原厂的小很多,内阻小是好事,但是重量也大了。实际装配中动圈与表头磁隙外圈的间隙很小!稍不注意就会蹭到动圈,而且有磁性微粒污染时就更容易碰到动圈。所以有条件还是要用0.02mm的线来绕制动圈,有了稳定的胎具和漆包线支架后,绕制变得简单和相对容易了一次绕成没有断线,大约20分钟做左右就绕完了,但我用的普通清漆是两天后脱模,一个多星期后才粘轴尖!还是要选用可靠的快干漆才有效率,好在这东西不是经常干的事。

       退磁是用(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77218-1-1.html)帖子里我自己做的退磁头操作,退磁操作时,没有急于将表头的灵敏度直接退到设计的9.15-9.30uA,而是退磁到9uA(实际还差一点点)时就接入电路测试仪表的实际工作情况,这时仪表的格挡指示值稍有偏差,都是表头的灵敏度稍高所致,所有工作完成后把表放置一段时间再精确退磁到设计规定值。这样也可以避免着急造成退磁过大而重新拆解表头再次进行充磁。

全部整修完成后的机壳内部图片:
修复后的内部元件排列(20170701)-01.jpg

修复后的内部元件排列(20170701)-02.jpg

修复后的内部元件排列(20170701)-03.jpg

       整个MF10型万用表的修复完成了,它连心脏动圈都不是原厂结构了!对追求完美老表原汁、原味的朋友来说可能很失望,我自己觉得这表通过修理后,表针静平衡、测量精度等都很好,也算没有白忙活吧。最后几张维修、拆机中的图片发上,可能对坛友修理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看样子楼主试验了很多啊,我只是考虑到了机加工一个方面,楼主考虑得比较全面了,看样子尼龙只要加工好了 ...

修好MF10表头后,感到如用0.02mm的漆包线做动圈,动圈在磁隙中的间隙量很大,那么胎具就没必要一定做成带园弧面的!适量加宽些,就做成纯矩形,胎具就简单了,找个3.0-3.3mm的尼6板,切一块手工锉一锉四边就行了,大家都能随手做一个。不知道坛友说的0.02自粘漆包线哪有卖的?如用碏脱模,你一烤蜡先化了!

网友:
楼住可以帮助别人修理MF10了,特别是重新做表头线圈,充磁退磁都有,做这套模具不容易,就做一套浪费  o

网友:
干得确实漂亮。给你泼点冷水,免得你太骄傲
一、漆包线应该用自粘线。清漆要加稀释剂。
二、都上机床了,胎具为什么不用金属做?用尼龙好像不太合适。
三、0.5Ω电阻肯定不合格。找个拆机的换上吧。
台钳很不错,很喜欢。

网友:
楼主的手艺太厉害了。

网友:
设备专业,手工非凡、技艺精湛

网友:
楼住真是大神,,这么精细的活做的一丝不苟,说元件不是原来的了,但是这跟原始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
太牛X了。
猛贴,留名。

网友:
真是高人啊,设备也高大上。

网友B:
最好在你原帖跟帖回复,那样比较连贯,重新开贴的话不太好找。

网友:
高手在民间,楼主绝顶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在你原帖跟帖回复,那样比较连贯,重新开贴的话不太好找。

好的,贴子长了我原来用保存草稿,结果网站不利索,存得乱蹦乱跳的。我一定试着用“跟贴回复”,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贴子长了我原来用保存草稿,结果网站不利索,存得乱蹦乱跳的。我一定试着用“跟贴回复”,谢谢!

好的,麻烦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麻烦你了。

版主您好,我刚找了一下,“跟帖回复”这个选项钮在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您好,我刚找了一下,“跟帖回复”这个选项钮在哪啊?

点最下端的“高级模式”就行。

网友A:
楼主厉害,我有个MF10表的动圈也坏了,手上也买了0.02的线,就是没有时间来绕,想想都难,还要做胎具,就一直没有下手.
另外,楼主的充磁的线圈是用的多少粗的线?多少匝的?电容的容量是多少大的?用的可控硅还是直接碰的线?有没有加续流二极管?
还有一点就是,楼主的这个表头不用再退磁的,在表头的后面有个弧形的铁片,那个是磁短路片,调整那个铁片的位置,可以微调磁场的大小进而微调表头的灵敏度的.

网友:
不光电子设备齐全,就是机加工设备也是无所不有。。佩服。。话说CAD也会,厉害

网友:
牛啊!全才。  设备、手艺都没得说的。
更可贵的是科学、严谨。已远远超出修块表的意义。
可谓是大国工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我有个MF10表的动圈也坏了,手上也买了0.02的线,就是没有时间来绕,想想都难,还要做胎具,就一直没有 ...

您好,在我发的这个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24867-1-1.html贴子里详细介绍了我的充磁机制作,充磁线圈用1mm漆包线绕制成双线包各60圈,串并均可,充磁开关用接触器。磁短路片我调了,没能调过来。绕动圈太‘麻烦了,我好像是2016 年10月买的这个残表,一直当是玩,有时间就修一点,现在才最终修好。如价格合适的话还是买一个动圈、轴尖、指针总成比较方便、快捷。我2016年去上海出差曾联系上四维修部要将近60元一套!为这残表没舍得买。淘宝上可能有卖的会比较便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在我发的这个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24867-1-1.html贴子里详细介绍了我的充磁机制作 ...

这才是高手,请问下焊动圈怎么操作的?我有个烂500,看了楼主的帖子,有点心动自己绕动圈

网友D:
从楼主的贴中我们可以看出:

①0.03的线也可以绕10型表的动圈。
②楼主何不做一批量10型表动圈的模具,以便在矿坛老表爱好者们手里分发。大家一定是都会喜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楼主的贴中我们可以看出:

①0.03的线也可以绕10型表的动圈。

做胎具也是在完成自己项目的设计加工中,捎带着做个试验,尼龙料在最后铣薄时夹紧力稍大就变形很不好控制,最后是在很松要打飞下,小吃刀铣出来。工作中也不能批量干这个啊! 我觉得除非是无法买到的才这么干!

网友:
能绕表头线圈的,牛人。

网友:
巧夺天工,工匠精神。

网友:
真的佩服!高手在民间,楼主绝顶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才是高手,请问下焊动圈怎么操作的?我有个烂500,看了楼主的帖子,有点心动自己绕动圈

你好,500型表的动圈比MF10的便宜,还是买个方便。焊动圈的漆包线和普通漆包线一样,只是别抻拉防止弄断就行了,用焊电路板的焊膏(焊计算机板常用)而不用松香,有时松香的凝固粘住漆包线能抻断动圈线。

网友:
楼主工具真齐全,车床铣床都用上了。

网友:
再造MF10万用表!

网友:
看到楼主绕的MF10型表的动圈,我佩服了,我现在正想买或者找一些0.02mm的线绕一下指针表的动圈,我再一个佩服您的用直流钳形表量磁铁 的强度。。。。。。我没有想到这个。。。。。。

网友:
楼主厉害。工艺水平那是没的说。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