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玩短波的朋友

楼主(2017-07-06):
在短波段,2.5M,5M,10M,15M,有标准时标台发播,而最近在9.09M的频率也收到时标台,而且很稳定,清晰。是不是确有其台?还是镜像进来的?有知道的吗?其余5M,10M的信号强,稳定,2.5M偶尔收到,15M比较弱也能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解释看不明白。超外差接收(假定楼主的是超外差接收机),那怎么可能高于本振的信号频率与低本振的频 ...

一台超外差收音机,通常设计是本振信号频率高于接收频率信号一个中频。就是说要接收10兆的信号,本振频率要10兆+0.455兆(中频)=10.455兆。

但常规收音机混频器至少会外差出另一端(下边带)频率的中频,假如本振频率还在10.455兆的时候,那么10.910兆的信号,也会被中频(0.455)接收。

就是说,超外出收音机的每个接收频率,实际都会能接收到2个频率的信号(可能会更多)。本振频率+-中频频率的信号一定会被中频收到的。

同理,收音机接收频率在9.09兆的时候(这时候的本振频率9.09+0.455=9.545兆),也能完美接收10兆的信号。

希望我的解释您能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10兆的信号,另一个是9.545兆信号,这没有错吧.

这两个信号混频,能得出一个0.455兆的中频是一 ...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老是想着内差原理了,现在想来,内差与外差在实质上其实是无差的.
那么说来,楼主的机子在输入调谐回路上还是有些小问题的,需要改善一下选择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M的本振是10.455M,倍频是20.910,加0.455M是21.365M,减0.455是20.455,怎么会变成9.09M的呢?

天空过来的信号是10兆,收音机接收频率在9.09兆。收音机本振频率在9.545.

那么10兆的信号过来。与收音机本振9.545兆混频出455K.(10兆-9.545兆)。刚好被您的中频抓到。喇叭就响了!

楼主:
还有就是9.09M大概是那个频率的镜像频率呢?

网友:
标准时标台是定时定频发射,自己感觉5MHZ和10MHZ是不同时间发射的,详细的网上搜索一下。2.5M和9.09的没收到过,猜想是为镜像?

网友:
(5.0M-0.455MHZ中频)×2=9.09,不知对否?

网友C:
9.09兆的像频就是10兆(中频455)。机器选择性差了。

网友:
如果中频频率是455KHz,9.09MHz收到的标准时间发播台则是10MHz的镜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9兆的像频就是10兆(中频455)。机器选择性差了。

10M的本振是10.455M,倍频是20.910,加0.455M是21.365M,减0.455是20.455,怎么会变成9.09M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空过来的信号是10兆,收音机接收频率在9.09兆。收音机本振频率在9.545.

那么10兆的信号过来。与收音 ...

哦,原来如此。那与收音机选择性没什么关系啊?是超外差就无法躲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原来如此。那与收音机选择性没什么关系啊?是超外差就无法躲过啊?

常在有台的频率有7.1-7.5兆,9.5-10兆,11.5-12.1兆,13.6-13.8兆,15.1-15.8兆,17.5-17.9兆。21.5-22兆有短波电台,超出这个频率的广播电台都是镜像。

按理,上述频段下面-0.91(0.93)兆的频率上都有电台,但都是镜像。

有爱好者号称他的短波收音机调谐一动一个电台,是受镜像的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天空过来的信号是10兆,收音机接收频率在9.09兆。收音机本振频率在9.545.

那么10兆的信号过来。与收音 ...

这个解释看不明白。超外差接收(假定楼主的是超外差接收机),那怎么可能高于本振的信号频率与低本振的频率,得出455K的差频? 公式也仿佛不对,不能10Mhz-9.545Mhz,而是9.545Mhz-10Mhz才对啊。所以觉得很奇怪楼主的是什么型号的机型?短波接收应该使用了超内差方式才会有楼主所说的接收情况。理论知识差,望老师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解释看不明白。超外差接收(假定楼主的是超外差接收机),那怎么可能高于本振的信号频率与低本振的频 ...

机器就是仿制的红灯745的调幅部分,超外差接收机。我理论更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解释看不明白。超外差接收(假定楼主的是超外差接收机),那怎么可能高于本振的信号频率与低本振的频 ...

一个10兆的信号,另一个是9.545兆信号,这没有错吧.

这两个信号混频,能得出一个0.455兆的中频是一定的。

混频器才不会区别那个属本振,那个是外来信号。也不认识10-9.545或9.545-10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