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空调器主机线路板如何找

楼主(2017-07-06):
一台大金空调出现遥控器不能操作的故障(排除遥控器本身的故障。应该是主线路板红外接受头的故障,不知道主线路板安装在挂机的那个部位如何拆开,求助大家,谢谢!

网友:
一般挂机红外接收探头在壳内右下部,要打开挂机面罩才能看到右边的电路控制板。之前维修过一台春兰,就是红外探头被灰尘团挡住不能遥控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