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制做了一个修游丝的放大镜

楼主(2017-07-06):
我用报废了的电子管示波器前面的放大镜通过改造变成了一个修游丝的放大镜,大家看看不错吧。上图。

楼主:
这是制作成的样子

楼主:
这是修好的游丝的样子,手法不怎么熟练,修的不怎么好。

楼主:
手法需要多练习,我估计多练习几回就好。

网友:
怎么调节啊

楼主:
哪个托盘下面有调整螺丝,至于空间小可以取下一个立柱螺丝

楼主:
镜头的镜片可以任意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镜头的镜片可以任意换

镜片用的几倍的?新买的镜片?

网友B:
楼主不错,已经 能够盘游丝 了,再练练就行了,关键是用的两把镊子一定要好,有的时候用一把镊子再加一根针一类的东西也是可以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错,已经 能够盘游丝 了,再练练就行了,关键是用的两把镊子一定要好,有的时候用一把镊子再加一根针一类 ...

回复老师傅我用二个尖头不锈钢镊子盘的不怎么圆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片用的几倍的?新买的镜片?

这个镜片是哪个旧电子管上的,放大倍数不是很大,我还有二片这个上面的镜片,这个是从废品滩白要的大背投上的镜头,我要了三个这东西。

楼主:
这个背投的放大镜片放大倍数很大,我也不知道多大倍数。一个牙签放大这个样子

网友B:
楼主可以到网上淘个体视镜,放大倍数不要太大,有30-40倍足以,倍数低一些,视场亮,倍数大了,视场暗,还要用灯.我有两个体视镜,一个是20倍的,不要用灯都很亮,一般的足够了,还有一个是可以变倍的,可以从14到60倍,本身带灯,灯有两个,一个是透射的,一个是反射的,可以调光.有的时候做一些精细的活,一定要有体视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到网上淘个体视镜,放大倍数不要太大,有30-40倍足以,倍数低一些,视场亮,倍数大了,视场暗,还要用灯. ...

谢谢您,我掏一个体视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