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光束灯电源做胆机吗?

楼主(2017-07-06):
   发现一种开关电源只买几十元,功率200瓦,输出直流电压380V。看起来很适合做大功率胆机高压。只是波纹较高,需要加强一下滤波。 大家有用过的吗?

名字就叫光束灯电源,以下是转帖的参数:

外形尺寸:85*70*35
    重量:100g
    散热方式:自然冷却
    输出电压:380VDC
    输出电流:0.7A
    输出纹波:小于2V
    输出总功率:265W
    输出电压调整范围:10%
    进线稳定度:±0.5%
    负载稳定度:±1%
    输入电压:88~264VAC
    启动,上升,保持时间:200ms,50ms,20ms   输入电压230VAC输出满载
    耐压性:输入-输出 1.5KVAC;输入-外壳 1.5KVAC;输出-外壳:500VAC
    绝缘电阻:输入-输出,输入-外壳   500VDC/100MΩ
    工作温度,湿度:-20℃~60℃,20%~90%RH Humidity  无结露
    储存温度:-40℃~60℃
    保护功能:过压,过流,过功率
    安全标准:GB4943,UL60950,EN60950

网友:
上个图片看呀~~~~~~~~~

楼主:
网上有的是。现在发现他们有一些是PFM调制

网友:
干扰估计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错了吧,这玩意是380V直流输入,输出是低压

380v是主输出。 第一个板是纯380v。下面两个有附带的低压,是驱动滤光片,电机之类的。

网友B:
能响 我做过 也很便宜 听感不如牛 因为手头没啥仪器  波形什么的也不知道 期待大神来
当时我买的这家的 380v+12v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9#detail
重要的说三遍 不是打广告 不是打广告 不是打广告 只是推荐一种电源而已

网友:
还有一个 忘记说了 发热很大 需要加风扇散热

网友:
我刚查了
没错的
有很多品种
其中有一款如下图
它有一组380V的高压输出
电流达500mA
应该可以用于胆机的
不过价格也不是很便宜的
要110元呢
大约是电牛的一半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响 我做过 也很便宜 听感不如牛 因为手头没啥仪器  波形什么的也不知道 期待大神来
当时我买的这家的 38 ...

你推荐的这个没有表明输出电流的大小
有点叫人担心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推荐的这个没有表明输出电流的大小
有点叫人担心
。。。。。

这家电源质量不错 用料也比较好一些  我就是修音响的 偶尔也有客户让修舞台灯 这家店合作很久了  这个电源380v带 400v 200w灯 一年了 也没出什么问题 就是就是发热比原装电源大一些 算下来 380v 输出能有个 0.5a左右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家电源质量不错 用料也比较好一些  我就是修音响的 偶尔也有客户让修舞台灯 这家店合作很久了  这个 ...

发热比原装电源大一些~~~~~~~~~这就是不大不小的问题呀

我搜索到的那个标明了电压和电流
应该比较可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发热比原装电源大一些~~~~~~~~~这就是不大不小的问题呀

我搜索到的那个标明了电压和电流

估计是电源中所用的管子 不一样吧 没仔细研究过 反正自带了风扇的供电口 有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电源中所用的管子 不一样吧 没仔细研究过 反正自带了风扇的供电口 有两个

应该是没啥大问题的
使用时最好加上那2个散热风扇比较好

网友:
我正在试验用石英射灯电源改装,拆掉的次级绕组大概12圈,整流后出300v大概需要210圈。试验中等我报告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再外接一个LC滤波就好了,L使用560UH电感C使用150UF效果好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