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与晶体管的收音机作比较…详细的优点缺点

楼主(2017-07-06):
电子管收音机优点:
(1)电子管收音机的功放电路特性优于晶体管或集成电路功放特性。具有用于输出阻抗匹配的输出变压器这种甲类功率放大电路的屏极电流在零信号时和满信号时变化很小,工作非常稳定,线工作区失真度很小,并且谐波含量很丰富。
(2)电子管收音机使用的扬声器一般比晶体管或者集成电路收音机的扬声器的口径要大一些。
(3)电子管收音机的中频电路特性优于晶体管或集成电路收音机的中频电路特性。
电子管收音机缺点:
首先是体积大、作为基本元件的电器,内置配件体积也大,耗电量也变大,整体质量也变笨重、这样携带也不方便。另外,制作调频立体收音机装置的难度大,因为早期的电子管收音机只能接收短波、中波,这些缺点都最终导致电子管收音机被晶体管收音机取代。

楼主:
半导体收音机有台式机,有可随身携带的便携机。大大地方便了不同场合的收听需要。台式机有交直流两用机。更是较好地满足边疆地区经常断电的用户使用。国内生产的1.5伏低电压收音机更是体现出半导体收音机的使用优势。

网友:
差距也太大了一点,天壤之别,除了高频大功率方面电子管还有一席之地,其它方面几乎完败。一个高级点的收音机,如果换成电子管搭建,不得占一间屋子地方。

网友:
其实电子管收音机功放电路的输出失真度比晶体管功放电路大得多,但电子管特有的特性具有丰富谐波反而造就好听的音质。如果晶体管有这么大失真几乎把耳朵干死了。

网友:
其实两种管子各有优缺点。晶体管体积小,重量轻,功耗低,便于小型化,微型化【当然也能大型化】。电子管体积大,重量沉,功耗高,不易小型化,但单端甲类功放特有的音色让好多烧友着迷【虽然失真较大】。结果本人两种都喜欢,那种都难舍弃。

网友:
d电子管主要是输出变压器铁芯大,喇叭大。最的的缺陷是电源消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