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朋友要求,画了个定时1个月的定时器

楼主(2017-07-06):
朋友想在漏电保护开关上加个提醒,一般漏电保护开关都要求1月左右就要手动实验一下看其能否动作。但多数人从来不会去管漏电开关能否有效,所以加个提醒器。

网友A:
在手机上设置每月提醒一次不是更好?

网友B:
还要外加电源,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要外加电源,比较麻烦。

加个继电器,自动去接通漏电保护器试验接点。免得朋友没听到不去关

网友:
仅仅是个提醒,手机上设置一下就行了,没必要搞这样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手机上设置每月提醒一次不是更好?

可能各有各的想法吧,他是想做一个来放漏电开关旁边专司其职吧。

网友C:
老师,能不能实现每天提醒吃药的电路,提醒家里老人按时服药,比如早晨亮红灯,吃红色药盒里面的药,中午绿灯……,晚上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师,能不能实现每天提醒吃药的电路,提醒家里老人按时服药,比如早晨亮红灯,吃红色药盒里面的药,中午绿 ...

好想法。市场上好像有现成的多路可编程控制器卖,买一个来分别控制几路灯和蜂鸣器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