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谐高放+不调谐变频+中放,可以用双连而不用三连,相比不调谐高放而言,靠谱吗

楼主(2017-07-07):
调谐高放+不调谐变频+中放,可以用双连而不用三连,靠谱吗?比不调谐高放性能怎么样?同样是只用一个双镰

网友A:
不管是调谐在高放管栅极还是调谐在混频管栅极,而另一个不调谐,只增加灵敏度,不增加选择性。结果是短波镜像会增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调谐在高放管栅极还是调谐在混频管栅极,而另一个不调谐,只增加灵敏度,不增加选择性。结果是短波镜 ...

要是在高放管调谐加点再生呢?可达老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是在高放管调谐加点再生呢?可达老师

不知道,没玩过。你试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没玩过。你试试呗

在绕变压器

网友B:
建议:
1。不要加再生
2。采用电调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
1。不要加再生
2。采用电调谐

我怕不完全同步业余情况下。另外没有可变,怪怪的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怕不完全同步业余情况下。另外没有可变,怪怪的呵呵

没有可变就是数码调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可变就是数码调谐呀~~~~~~~~~~

你呢能说说不用再生的考虑在那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呢能说说不用再生的考虑在那里么

你已经加了高放
灵敏度够高
再加入再生容易产生自激呀

网友C:
几种著名的收音机芯片例如TA2003等都是这么干的,所以不是个稀奇的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种著名的收音机芯片例如TA2003等都是这么干的,所以不是个稀奇的事儿。

您详细说下?

网友:
高放和混频之间是阻容耦合,参考这几个文档吧:

网友:
建议用两级中放,灵敏度,选择性都比不调整高放好。

网友:
本人没有做过,但感觉不如不带调谐高放的好,请实验过的分享分享。